[PSOC™]
英飞凌32 位 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Control C3P&C3M资源合集

楼主(2025-02-14):
PSOC™ Control C3P
产品描述
PSOC™ 控制 C3 入门级微控制器
英飞凌的PSOC™控制C3入门级微控制器功能强大。它基于ARM® Cortex®-M33内核,运行频率达100MHz ,具备128 - 256kB的RWW flash和64kB带ECC的SRAM ,支持深度睡眠数据保留,还有16kB I-Cache。它集成丰富外设,如12位6-MSPS SAR ADC、5个带10位DAC的比较器、多种通信接口等。此外,还配备加密加速器、TRNG等安全模块,多达39个GPIO接口,满足多样应用需求。
PSOC™ 控制 C3

PSOC™ 控制 C3 主线微控制器
英飞凌的PSOC™控制C3主线微控制器性能出色。它搭载ARM® Cortex®-M33内核,运行频率高达180MHz,集成DSP/FPU和TrustZone技术。存储方面,拥有128 - 256kB的RWW flash、64kB带ECC的SRAM等。具备丰富的通信接口,如CAN-FD、6x SCB 。还有12-bit 12-MSPS SAR ADC等实时控制外设。其安全性强,配备加密加速器、TRNG等,最多50个GPIO接口,能满足多种应用场景需求。
PSOC™ 控制 C3

用户手册
IAR 嵌入式工作台用于 ModusToolbox用户指南
《IAR 嵌入式工作台用于 ModusToolbox 用户指南》介绍了相关软件使用方法。涵盖软件下载安装,如 ModusToolbox 工具包、IAR 嵌入式工作台(Windows 版)及 J-Link 软件的安装步骤。还包括创建、导出和打开应用程序的操作,以及应用程序配置与构建的详细过程,如针对不同设备(PSOC™ 64、AIROC™ CYW20829、PSOC™ Control C3 等)的特定配置。最后讲述了编程调试与多核调试的相关内容,为用户提供全面指导。
IAR 嵌入式工作台用于

凯尔视图用于图形盒TM uSergwid模式
《凯尔视图用于图形盒 TM uSergwid 模式用户指南》介绍了相关软件使用方法。涵盖 ModusToolbox 工具包、Keil µVision(Windows 版)及 J-Link 软件的安装。详述创建、导出和打开应用程序步骤,以及针对 PSOC™ 64、AIROC™ CYW20829、PSOC™ Control C3 等设备的应用程序配置与构建过程。还包括多种调试器的编程调试与多核调试操作,为用户提供全面指导。
凯尔视图用于图形盒TM

ModusToolbox™ DFU 主机工具用户指南
《ModusToolbox™ DFU 主机工具用户指南》介绍了设备固件更新(DFU)主机工具的使用方法。该工具可与多种 Infineon MCU 通信,支持多种文件格式。涵盖工具的启动方式,包括在 VS Code、Eclipse 中启动及可执行文件(GUI 和 CLI)启动。详细说明了 GUI 和 CLI 的操作,如编程、验证、擦除等功能及参数设置,还包括输入文件格式、工具定制、故障排除和版本更新等内容。

数据表
PSOC™控制器 C3-PSC3P2xD、PSC3M3xD数据表
《PSOC™控制器 C3 - PSC3P2xD、PSC3M3xD 数据表》介绍了英飞凌基于 Arm® Cortex®-M33 的高性能微控制器。其具有 100 MHz 主频、数字信号处理器、浮点单元等特性,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和丰富的外设。具备多种电源模式,功耗低至 300 nA。还拥有安全和加密功能,符合相关安全标准。适用于电机控制、数字电源控制等领域,为相关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PSOC™控制器

PSOC™控制器C3-PSC3P5xD,PSC3M5xD数据表
《PSOC™控制器 C3 - PSC3P5xD、PSC3M5xD 数据表》介绍了一款高性能微控制器。它基于 Arm® Cortex®-M33,主频达 180 MHz,具备数字信号处理器、浮点单元等。拥有 256 KB 闪存、64 KB SRAM,集成多种通信接口和丰富外设,如 12 位 12-MSPS SAR ADC 等。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功耗低至 300 nA。具有安全和加密功能,适用于电机控制、数字电源控制等领域。

应用文档
PSOC™控制 C3 MCU 硬件设计指南
《PSOC™控制 C3 MCU 硬件设计指南》旨在指导工程师为该系列 MCU 构建硬件环境。涵盖了封装选择、电源设计(包括域、引脚连接等)、时钟配置、复位电路、GPIO 使用、编程调试接口及 PCB 布局等方面。介绍了各部分设计要点与注意事项,并提供了检查清单确保设计无误,助力开发人员打造稳定且高效的硬件系统,适用于实时控制等多种应用场景。
PSOC™控制 C3 MCU

具有PSOCT控制C3 MCU的同步降压转换器
《具有 PSOCT 控制 C3 MCU 的同步降压转换器》介绍了用该 MCU 实现同步降压转换器的方法。阐述了buck 转换器基础,包括电压和峰值电流控制模式对比。详细说明 PSOC™ Control C3 MCU 相关外设及双 buck 评估套件。还讲解了软件生态如 ModusToolbox™和 PCC 工具的使用,以及不同控制模式下 buck 转换器的实现过程,包括补偿器设计、资源分配等,为相关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具有PSOCT控制C3

开始使用PSOCTM控制器C3安全性
《开始使用 PSOCTM 控制器 C3 安全性》介绍了 PSOC™ Control C3 MCU 的安全特性及应用。涵盖设备生命周期阶段、启动流程、代码签名验证、Edge Protect 工具使用、内存与外设隔离、固件升级及调试令牌等内容。详细说明了安全启动配置、不同升级方式、双 bank 模式及 Edge Protect Bootloader 功能。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安全设置指导,助其构建安全可靠的应用系统。

ModusToolbox的设备固件更新(DFU)中间件(MW)™
《ModusToolbox 的设备固件更新 (DFU) 中间件 (MW)™》介绍了用于英飞凌多款 MCU 产品的 DFU 中间件。涵盖其功能特性,如传输通信、接口动态选择、错误检测等,还讲解了生态系统、资源、架构及工作流程。详述在引导加载程序和用户应用中的使用方法,以及在多核设备中的应用、调试技巧和相关工具使用,包括支持的文件格式与命令协议,为开发固件更新应用提供全面指导。

如何在PSOC™控制C3 MCU中使用触发多路复用器
《如何在 PSOC™ 控制 C3 MCU 中使用触发多路复用器》介绍了该 MCU 触发多路复用器特性及应用。阐述其包括多路复用器和一对一两种触发组类型,详细说明了各类型的连接、控制方式及相关寄存器。还展示了 TCPWM 触发其他 TCPWM、触发 SAR ADC 及三个 TCPWM 通过 SMART I/O 触发 SAR ADC 等应用案例,包括用例描述、设备配置和代码片段,为开发人员提供使用指导。
如何在PSOC™控制C3

如何在PSOC™ ControlC3 MCU中使用模拟比较器
《如何在 PSOC™ Control C3 MCU 中使用模拟比较器》介绍了该 MCU 中低功耗比较器(LPCOMP)和比较器与斜率发生器(CSG)的特性及应用。包括 LPCOMP 的输入输出、功率模式、迟滞等配置,以及 CSG 的 DAC 功能和后处理操作。还提供了如使用 CSG 与内部 DAC 参考比较、LPCOMP 从深睡眠和休眠模式唤醒等应用实例,涵盖配置和代码,助力开发人员使用。
如何在PSOC™ ControlC3

如何在PSOC™控制C3 MCU中获得最佳的ADC精度
《如何在 PSOC™ 控制 C3 MCU 中获得最佳的 ADC 精度》介绍了该 MCU 中 ADC 原理、特性及提高精度的方法。阐述了 SAR ADC 工作原理与误差类型,详细说明其 12 位 SAR ADC 的硬件架构、通道映射和后处理功能。从硬件方面给出电源供应、PCB 布局和减少串扰的建议,软件方面介绍了校准、伪差分测量、采样平均和数字滤波等方法,助力提升 ADC 精度。
如何在PSOC™控制C3

在 ModusToolbox软件上开始使用 PSOC™Control C3 MCU
《在 ModusToolbox 软件上开始使用 PSOC™Control C3 MCU》介绍了该 MCU 的架构、特性与开发流程。其集成 Arm® Cortex®-M33 CPU、丰富外设及安全功能,适用于多种工业应用。文中详述了开发工具 ModusToolbox™的安装与使用,包括创建项目、配置设备、编写固件、构建与调试等步骤,并提供了硬件开发套件和丰富的学习资源,助力开发人员快速上手。
在 ModusToolbox软件上开始使用 PSOC™Control C3

唤醒PSOC™控制C3 MCU从低功耗模式
《唤醒 PSOC™ 控制 C3 MCU 从低功耗模式》介绍了该 MCU 低功耗模式特性与切换方法。包括 Active、Sleep、Deep Sleep 等多种模式,阐述各模式功耗、状态及进入/唤醒条件,详细说明系统电源管理库的使用及低功耗模式转换步骤,如 CPU 睡眠、深度睡眠等模式的切换操作,并列举了如休眠 GPIO 唤醒等代码示例,助力开发人员实现低功耗应用。
唤醒PSOC™控制C3

白皮书
PSOC™控制C3单片机中的伪差分处理ADC减少了时间复杂性和系统BOM成本
《PSOC™ 控制 C3 单片机中的伪差分处理 ADC 减少了时间复杂性和系统 BOM 成本》介绍了在控制应用中,传统差分传感方法存在设计复杂等问题。文中提出利用 PSOC™ Control C3 MCU 特性的伪差分方法,其通过特定 ADC 输入与处理操作,减少了共模噪声,简化布线。对比单端方法,该方法在电流重构上有改进,能降低成本与复杂度,提升控制应用性能。

更多技术信息
PSOC™ 控制 C3 架构参考手册
《PSOC™控制 C3 架构参考手册》全面介绍了英飞凌针对工业应用设计的 PSOC™ Control C3 系列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33 CPU,具备高性能、低功耗和安全特性,集成丰富的可编程外设,如多种通信接口、模拟和数字模块等。详细阐述了其 CPU 子系统、总线架构、存储、中断、故障监测等各方面的功能、架构及操作,为开发人员提供详尽的技术参考。
PSOC™ 控制 C3

PSOC™ 控制 C3 MCU 寄存器
《PSOC™ 控制 C3 MCU 寄存器》详细列出了 PSOC™ Control C3 MCU 各模块的寄存器信息。涵盖 CPU 子系统、中断处理、电源管理、存储控制等多方面,如 CPU 子系统的各类控制与状态寄存器,以及电源模式相关寄存器的详细配置说明等。按地址顺序呈现,为嵌入式硬件工程师、软件开发人员等深入了解该 MCU 寄存器细节、进行系统开发与调试提供了关键参考。
PSOC™ 控制 C3 MCU

PSOC™ Control C3M
产品描述
PSOC™ 控制 C3 入门线微控制器
英飞凌的PSoC™控制C3入门线微控制器,基于ARM® Cortex® -M33内核,支持安全与非安全模式,具备DSP/FPU和TrustZone技术,运行频率达100MHz 。它拥有128 - 256kB的RWW flash、64kB SRAM等存储资源,集成多种外设,如12位6-MSPS SAR ADC、CAN-FD、SCB等通信接口,还配备加密加速器、TRNG等安全模块,适用于对性能、存储和安全有一定要求的实时控制场景。
PSOC™ 控制 C3

PSOC™ 控制 C3 主线微控制器
英飞凌的PSoC™控制C3主线微控制器,以ARM® Cortex® -M33为内核,集成DSP/FPU和TrustZone技术,主频高达180MHz。它具备丰富的存储与安全特性,如64kB SRAM、128 - 256kB RWW flash,还有加密加速器、TRNG等。通信接口多样,含CAN-FD、6x SCB 。其强大的实时控制能力,依靠12-bit 12-MSPS SAR ADC等组件实现。此外,拥有多达50个GPIO,适用于多种复杂控制场景。
PSOC™ 控制 C3

用户手册
IAR 嵌入式工作台用于 ModusToolbox™用户指南
这份《IAR 嵌入式工作台用于 ModusToolbox™用户指南》详细介绍了相关软件的使用方法。涵盖从软件下载安装(如 ModusToolbox™工具包、IAR 嵌入式工作台等),到项目创建、配置与构建(包括针对不同设备如 PSOC™ 64、AIROC™ CYW20829、PSOC™ Control C3 的特定配置),以及编程调试(涉及多种开发套件和调试器的使用)和多核调试等方面,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操作指导。
IAR 嵌入式工作台用于

凯尔视图用于图形盒™ uSer gwid模式
《凯尔视图用于图形盒™用户指南》围绕凯尔 μVision 与 ModusToolbox™软件的结合使用展开。涵盖软件下载安装指导,详述项目创建、配置与构建步骤(针对不同设备如 PSOC™ 64、AIROC™ CYW20829、PSOC™ Control C3 有特定设置),还包括编程调试(介绍多种调试器使用)和多核调试方法,为开发人员利用相关工具进行开发提供了全面且关键的操作指引。
凯尔视图用于图形盒™ uSer

ModusToolbox™ DFU 主机工具用户指南
《ModusToolbox™ DFU 主机工具用户指南》介绍了设备固件更新(DFU)主机工具。它是 ModusToolbox™ 软件的一部分,支持对多种英飞凌微控制器进行操作,如编程、验证、擦除等。工具提供图形和命令行两种界面,支持多种文件格式。文中详述了工具启动方式、各界面功能、输入文件格式及自定义方法,还涵盖故障排除和版本更新内容,为开发人员使用该工具提供全面指导。

数据表
PSOC™控制器C3-PSC3P2xD,PSC3M3xD数据表
《PSOC™ 控制器 C3 - PSC3P2xD、PSC3M3xD 数据表》介绍了英飞凌基于 Arm® Cortex® -M33 的高性能微控制器。它具有 100 MHz 主频、DSP、FPU 及多种安全特性,包含 12 位 6-MSPS SAR ADC 等丰富外设,支持多种通信接口,有多种功耗模式,适用于电机控制、数字电源控制等领域,还详述了芯片功能、电气特性、封装信息、勘误等内容。

PSOC™控制器C3-PSC3P5xD,PSC3M5xD数据表
《PSOC™控制器 C3 - PSC3P5xD、PSC3M5xD 数据表》介绍了英飞凌高性能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 -M33,主频达 180 MHz,具备 DSP、FPU 及安全特性。拥有 12 位 12-MSPS SAR ADC 等丰富外设,多种通信接口,支持多种功耗模式。还详细说明了芯片功能、电气特性、封装信息、勘误等内容,适用于电机控制、数字电源控制等领域。

应用文档
PSOC™ 控制 C3 MCU 硬件设计指南
《PSOC™ 控制 C3 MCU 硬件设计指南》旨在帮助硬件设计师为 PSOC™ Control C3 MCU 系列搭建硬件环境。涵盖封装选择、电源(包括域、引脚连接等)、时钟、复位、GPIO 使用、编程调试及 PCB 布局等方面。详细说明了各部分设计要点与注意事项,并提供了检查清单,助力确保设计的完整性与正确性,适用于基于该 MCU 的各类数字和模拟应用硬件设计。
PSOC™ 控制 C3 MCU

开始使用PSOC™控制C3安全
《开始使用 PSOC™ 控制 C3 安全》介绍了 PSOC™ Control C3 MCU 的安全功能及使用方法。涵盖设备生命周期、启动流程、代码签名验证、Edge Protect 工具使用、固件升级、调试令牌和 Edge Protect 引导加载程序等内容,还包括内存和外设隔离、策略文件配置等方面,为开发人员在该 MCU 上实现安全应用提供了全面指导。

ModusToolbox的设备固件更新(DFU)中间件(MW)™
《ModusToolbox 的设备固件更新 (DFU) 中间件 (MW)》介绍了用于 Infineon 多款 MCU 产品的 DFU 中间件。涵盖其功能(如传输、接口选择、错误检测)、生态系统、架构、工作流程等内容,还包括在不同场景(如多核心设备、带 RTOS 环境)下的应用,以及调试方法、主机工具命令协议和支持的文件格式,并提供了相关代码示例,助力开发人员实现设备固件更新功能。

如何在PSOC™控制C3 MCU中使用触发多路复用器
《如何在 PSOC™ 控制 C3 MCU 中使用触发多路复用器》介绍了该 MCU 触发多路复用器的功能及应用。包括其组件(如多路复用器触发、一对一触发)和控制方式,还详细阐述了如用 TCPWM 触发其他 TCPWM 或 SAR ADC 等应用案例,涵盖设备配置设计和代码片段,为开发人员在实际应用中正确设置触发路由提供了全面指导,有助于提升系统的协同工作能力。
如何在PSOC™控制C3

如何使用 PSOC™ Controlc3 MCU 的 ADC 功能进行电机控制
《如何使用 PSOC™ Control C3 MCU 的 ADC 功能进行电机控制》介绍了该 MCU 的 ADC 特性及在电机控制中的应用。涵盖 HPPASS 和 ADC 模块架构、通道映射、启动与采样转换时间等内容,还详述了电机控制的 ADC 配置(如三相和单相 FOC 配置)、结果后处理(包括伪差分测量、极限检测、滤波)、环境温度测量及自主控制器在电机控制中的使用,为相关应用提供全面指导。
如何使用 PSOC™ Controlc3 MCU 的 ADC

如何在PSOC™ Control C3 MCU中使用模拟比较器
《如何在 PSOC™ Control C3 MCU 中使用模拟比较器》介绍了该 MCU 中低功耗比较器和比较器与斜率发生器(CSG)的特性,并给出使用示例。涵盖其输入输出配置、功率模式、迟滞等内容,还包括在不同场景(如使用内部 DAC 参考、从深度睡眠和休眠模式唤醒)下的比较器配置与代码示例,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应用指导。
如何在PSOC™ Control C3

PMSM FOC使用 PSOC™ 控制C3 MCU
《PMSM FOC 使用 PSOC™ 控制 C3 MCU》介绍了基于该 MCU 实现永磁同步电机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的方法。涵盖电机控制基础知识、PSOC™ Control C3 资源分配与外设应用、无传感器 FOC 实现细节(包括硬件模块使用、控制环、保护机制),还提供了测试设置、示例代码及参数配置说明,以及 ModusToolbox™ Motor Suite 的使用方法,助力开发电机控制应用。
PMSM FOC使用 PSOC™ 控制C3

如何在PSOC™控制C3单片机中获得最佳ADC精度
《如何在 PSOC™ 控制 C3 单片机中获得最佳 ADC 精度》介绍了该单片机 ADC 原理及提高精度的方法。涵盖 ADC 工作原理、误差定义、芯片 ADC 特性(如通道映射、后处理),还从硬件(电源、PCB 布局、减少串扰)和软件(校准、伪差分测量、采样平均、数字滤波)方面详述提升精度措施,为相关应用提供全面指导,助工程师优化 ADC 性能。

在 ModusToolbox™ 软件上开始使用PSOC™Control C3 MCU
《在 ModusToolbox™ 软件上开始使用 PSOC™ Control C3 MCU》介绍了该 MCU 架构、特性与开发工具。涵盖其单核高性能 CPU、丰富外设、安全功能及多种应用领域,还详述开发套件、生态系统、应用开发流程(包括创建项目、配置外设、编写固件、构建、编程与调试),为初学者提供全面入门指导,助其快速上手基于该 MCU 的开发工作。
在 ModusToolbox™ 软件上开始使用PSOC™Control C3

从低功耗模式唤醒PSOC™控制C3 MCU
《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PSOC™ 控制 C3 MCU》介绍了该 MCU 低功耗模式特性,包括 Active、Sleep、Deep Sleep 等多种模式及其功耗、进入与唤醒条件等。阐述了电源控制架构及模式转换方法,涉及硬件动作与软件操作,还介绍了系统电源管理库的使用及相关回调函数。提供如 Hibernate GPIO 唤醒等低功耗代码示例,助力开发人员实现低功耗应用。
从低功耗模式唤醒PSOC™控制C3

白皮书
PSOC™控制C3单片机中的伪差分处理ADC减少了时间复杂性和系统BOM成本
《PSOC™ 控制 C3 单片机中的伪差分处理 ADC 减少了时间复杂性和系统 BOM 成本》指出在控制系统中,信号噪声会影响性能。传统电机控制电流检测方法存在局限,而 PSOC™ Control C3 MCU 的伪差分方法利用其 HPPASS 特性,如直接模拟路径、多采样器等,可简化电路设计、降低成本与布局复杂度,在电流检测中展现出良好的降噪性能。

更多技术信息
PSOC™ 控制 C3 架构参考手册
《PSOC™ 控制 C3 架构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英飞凌基于 Arm® Cortex®-M33 的 PSOC™ Control C3 系列微控制器。涵盖 CPU 子系统、总线架构、存储、中断、外设(如通信、模拟、定时器等)及调试接口等内容,详述其特性、架构、操作模式、寄存器等信息,为硬件工程师、嵌入式开发者和系统架构师提供全面技术参考,助力开发基于该系列 MCU 的应用。
PSOC™ 控制 C3

PSOC™ 控制 C3 MCU 寄存器
《PSOC™ 控制 C3 MCU 寄存器》详细列出了 PSOC™ Control C3 MCU 各寄存器信息。按功能模块分类,涵盖 CPU 子系统、中断、DMA、存储、外设等多方面。对每个寄存器都给出了地址、读写权限、位域定义及功能描述等内容,为嵌入式硬件工程师、软件开发者和系统架构师深入了解该 MCU 寄存器细节、进行底层开发与系统配置提供了全面且关键的参考资料。
PSOC™ 控制 C3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