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使用单片机的PWM控制直流有刷电机转速。如果供电是9V,单片机供电5V,那么控制MOS管能...

楼主(2025-02-14):
使用单片机的PWM控制直流有刷电机转速。如果供电是9V,单片机供电5V,那么控制MOS管能否直接IO控制,5V是否可以让MOS完全开启?

使用单片机的PWM控制直流有刷电机转速时,若供电为9V,单片机供电为5V,能否直接用IO控制MOS管取决于MOS管的阈值电压(V<sub>GS(th)</sub>)。

关键点:
MOS管阈值电压:

若MOS管的V<sub>GS(th)</sub>较低(如2V以下),5V的IO信号通常可以使其完全开启。

若V<sub>GS(th)</sub>较高(如3V以上),5V可能不足以让MOS管完全导通,导致发热和效率下降。

MOS管类型:

逻辑电平MOS管:专为低电压驱动设计,5V足以使其完全开启。

标准MOS管:通常需要10V以上的V<sub>GS</sub>才能完全导通,5V可能不够。

驱动电路:

如果MOS管需要更高电压,可以使用MOS管驱动芯片(如IR2104、TC4420)或NPN/PNP晶体管搭建驱动电路,将5V信号升压到适合MOS管的电平。

总结:
如果使用逻辑电平MOS管,5V可以直接控制。

如果使用标准MOS管,建议增加驱动电路以确保MOS管完全开启。

建议:
选择低V<sub>GS(th)</sub>的逻辑电平MOS管,或使用驱动电路提升控制信号电压。

楼主:
如果需要驱动能力,那么该如何用三极管搭建驱动MOS的电路呢?

网友A(2025-08-28):
可让单片机 PWM 引脚接 N 沟道 MOS 管栅极(需串限流电阻),MOS 管源极接地、漏极接电机一端,电机另一端接 9V 电源,5V PWM 信号可控制 MOS 管通断,实现电机转速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