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M3514开发板测评】开发板上电测试

楼主(2025-02-14):
本贴只简单记录开发板的上电评测发现的几个问题及解决过程,后续有新的研究成果再贴上来。

1、安装官方pack文件的问题电脑原本安装的是keil 版本mdk5.25安装官方提供的Geehy.APM32M35XX_DFP.1.0.0.pack
提示SVDConv exited with an error

尝试换到最新的mdk5.41,安装pack不报错误,但是mdk5.41的编译器只有compiler 6,没有compiler 5。
而厂家提供的FOC例程是基于compiler 5,用compiler 6编译,会报几个error。

于是换到mdk5.36,安装pack还是报错,不管它,但是能正常打开官方foc例程,以及正常编译,也不报编译error.

2、在线debug,使用jlink 发现不了主芯片
官网上找了一下,这个APM32M3514比较新, jlink 确实识别不了,在线debug时,选择采用通用Cortex  M0+就行

3、电机接线及启动
电源接24V,电机用的图中的普通直流无刷电机

连接后,不改电机参数,直接把开发板的lock开关拨一下,然后调节板上的可调电阻,就能实现电机开环控制了
实际电机转速很稳,抖动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