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DLRK3588开发板deepseek-r1-1.5b/7b部署指南

楼主(2025-02-14):
ATK-DLRK3588开发板deepseek-r1-1.5b/7b部署指南

最近deepseek爆火,当DeepSeek这样的国产大模型部署在RK3588上时,由于RK3588的强大性能支持,同样的模型规模可以得到更强大的推理能力、实时性能以及边缘计算能力。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一口气教大家从下载模型、转换模型到最终部署deepseek-r1-1.5b和deepseek-r1-7b的模型到正点原子的ATK-DLRK3588上面测试。

1、安装anaconda软件环境
第1小节至第4小节讲解从安装conda环境到转换模型,如果需要想要直接在ATK-DLRK3588开发板体验模型的话请直接移步第5小节-deepseek部署章节。

安装anaconda环境请参考正点原子ATK-DLRK3588资料盘的开发板光盘A盘-基础资料\10、用户手册\01、测试文档目录下《03【正点原子】ATK-DLRK3588_AI例程测试手册V1.1》的1.3章节,如下图。

2、安装rkllm转换环境
2.1、新建conda环境
在ubuntu终端里面打开终端,执行以下命令新建conda环境
conda create -n RKLLM-Toolkit python=3.8

2.2、安装rkllm_toolkit工具
首先解压rkllm压缩包,这里在家目录下新建了一个software目录下,并在software目录下面新建了个rkllm目录,将rknn-llm-release-v1.1.4压缩包解压到当前文件夹下,然后在打开终端,执行以下命令进入RKLLM-Toolkit的conda环境。
ubuntu终端下运行
conda activate RKLLM-Toolkit
cd rkllm-toolkit/packages
pip3 install rkllm_toolkit-1.1.4-cp38-cp38-linux_x86_64.whl

3、下载deepseek模型
3.1、安装huggingface-cli工具

ubuntu终端中conda环境下运行
pip3 install huggingface-cli -i https://mirrors.huaweicloud.com/repository/pypi/simple

3.2、下载deepseek模型
可以配置加速节点,下载deepseek的huggingface格式模型(有时候也会失效,建议直接官网直接点击下载键来下载模型会更快),网盘中也有提供下载好的原始huggingface格式模型。
在~/software/rkllm/rknn-llm-release-v1.1.4/rkllm-toolkit/examples/下新建一个huggingface文件夹:
mkdir ~/software/rkllm/rknn-llm-release-v1.1.4/rkllm-toolkit/examples/huggingface -p

然后执行如下命令:
export HF_ENDPOINT=https://hf-mirror.com
cd ~/software/rkllm/rknn-llm-release-v1.1.4/rkllm-toolkit/examples/huggingface/

再新建一个文件夹deepseek-r1-1.5b,进入该文件夹下:
mkdir deepseek-r1-1.5b && cd deepseek-r1-1.5b

再执行命令并下载DeepSeek-R1-Distill-Qwen-1.5B模型到对应文件夹中:
huggingface-cli download deepseek-ai/DeepSeek-R1-Distill-Qwen-1.5B --local-dir . --local-dir-use-symlinks False

我们已经提供了下载好的deepseek-r1 1.5b/7b原始huggingface模型在网盘,想要自己转换的可以自行下载转换模型。

4、deepseek转换rkllm模型4.1、转换deepseek_1.5b版本的脚本
进入到前面解压的rkllm-toolkit工具里的rkllm-toolkit/examples目录,将开发板光盘C盘-大模型资料\1、程序源码\3、导出rkllm脚本里面的三个文件均放在rkllm-toolkit/examples目录下,并在在当前目录打开终端并进入conda环境。
from rkllm.api import RKLLM
import os
#os.environ['CUDA_VISIBLE_DEVICES']='0'

modelpath = './huggingface/deepseek-r1-1.5b'
llm = RKLLM()

# Load model
# Use 'export CUDA_VISIBLE_DEVICES=0' to specify GPU device
# options ['cpu', 'cuda']
ret = llm.load_huggingface(model=modelpath, model_lora = None, device='cpu')
if ret != 0:
    print('Load model failed!')
    exit(ret)

# Build model
dataset = "./data_quant.json"
qparams = None
ret = llm.build(do_quantization=True, optimization_level=1, quantized_dtype='w8a8',
                quantized_algorithm='normal', target_platform='rk3588', num_npu_core=3,
                extra_qparams=qparams,dataset=dataset)
if ret != 0:
    print('Build model failed!')
    exit(ret)

# Export rkllm model
ret = llm.export_rkllm(f"./deepseek-1.5b-w8a8-rk3588.rkllm")
if ret != 0:
    print('Export model failed!')
    exit(ret)

1、在命令行中执行以下命令,进入conda环境
conda activate RKLLM-Toolkit
2、转换deepseek-r1-1.5b模型时,执行以下python脚本进行转换模型。
python3 export_deepseek_1.5b_rkllm.py
当出现INFO: Model has been saved to ./deepseek-1.5b-w8a8-rk3588.rkllm!,即转换模型成功。
4.2、转换deepseek_7b版本的脚本
  1. from rkllm.api import RKLLM

  2. import os

  3. #os.environ['CUDA_VISIBLE_DEVICES']='0'

  4. modelpath = './huggingface/deepseek-r1-7b'

  5. llm = RKLLM()

# Load model

# Use 'export CUDA_VISIBLE_DEVICES=0' to specify GPU device

# options ['cpu', 'cuda']

ret = llm.load_huggingface(model=modelpath, model_lora = None, device='cpu')

if ret != 0:

    print('Load model failed!')

    exit(ret)

# Build model

dataset = "./data_quant.json"

qparams = None

ret = llm.build(do_quantization=True, optimization_level=1, quantized_dtype='w8a8',

                quantized_algorithm='normal', target_platform='rk3588', num_npu_core=3,

                extra_qparams=qparams,dataset=dataset)

if ret != 0:

    print('Build model failed!')

    exit(ret)

# Export rkllm model

ret = llm.export_rkllm(f"./deepseek-7b-w8a8-rk3588.rkllm")

if ret != 0:

    print('Export model failed!')

    exit(ret)

1、转换deepseek-r1-7b模型时,执行以下python脚本进行转换模型。
python3 export_deepseek_7b_rkllm.py
将模型拷贝到部署模型目录下,编译部署程序。
注意!!!转换deepseek-r1-7b及以上规模(包含7b,8b,14b甚至32b等)rkllm模型对PC设备要求比较高,如果想要自己另外转换更大规模的rkllm模型,请确保虚拟机的运行内存充足,如果内存不足,可以通过使用存储来配置交换内存来作为临时内存使用。
一般我们的电脑的运行内存转换huggingface模型为rkllm模型时都不够用,在转换时很容易出现无法转换直接杀死进程的情况,转换前可以创建交换分区,使用硬盘的空间作为运存,在ubuntu下创建10g的交换分区(可根据实际内存创建更大的swap分区),执行以下命令进行创建。
  1. sudo dd if=/dev/zero of=/tmp/swapfile bs=1M count=10240

  2. 使用chmod权限

  3. sudo chmod 0600 /tmp/swapfile

  4. 创建swap分区文件系统

  5. sudo mkswap /tmp/swapfile

  6. 开启swap分区

  7. sudo swapon /tmp/swapfile

  8. 查看分区情况

  9. swapon -s

5、编译deepseek部署程序5.1、安装编译器
将r8的编译器拷贝到ubuntu中,编译器在资料盘开发板光盘A盘-基础资料\05、开发工具\03、交叉编译工具目录下的atk-dlrk3588-toolchain-aarch64-buildroot-linux-gnu-x86_64_5_10_r8_20250120-v1.1.run。
在当前目录打开终端,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1. chmod a+x atk-dlrk3588-toolchain-aarch64-buildroot-linux-gnu-x86_64_5_10_r8_20250120-v1.1.run

  2. ./atk-dlrk3588-toolchain-aarch64-buildroot-linux-gnu-x86_64_5_10_r8_20250120-v1.1.run
当提示“Enter target directory for toolchain (default: /opt/atk-dlrk3588-toolchain):”时, 表示是否选择默认安装在/opt/atk-dlrk3588-toolchain 目录下,建议直接选择默认安装路径(注意!!!!这里会把原先安装的编译器给覆盖,所以原先的编译器还有用处请修改路径, 或者下次需要用到再重新安装原先的编译器),直接按下回车键即可。当提示“You are ab out to install the toolchain to "/opt/atk-dlrk3588-toolchain". Proceed[Y/n]?”时,直接按下 “Y”回车即可。输入 ubuntu 密码回车后,当弹出提示“$. source /opt/atk-dlrk3588-toolchain/environment-setup”时,表示已经安装完成。
5.2、编译部署程序
将提供的deepseek例程压缩包解压,位置在开发板光盘C盘-大模型资料\1、程序源码\2、板端部署程序里的atk_deepseek_demo.zip,解压后将资料盘中的rkllm文件或者转换好的文件拷贝到rkllm_model目录中,打开终端,执行以下命令执行编译部署程序的脚本。
./build-linux.sh
等待编译完成后,需要拷贝rkllm和libgomp库到开发板的usr/lib目录下,可通过adb或者scp工具传输到rk3588开发板上。
#传输一些库到开发板中

adb push lib/libgomp/libgomp.so  /usr/lib/libgomp.so.1

adb push lib/librkllm_api/librkllmrt /usr/lib

#将编译好的可执行文件和模型传输到开发板中

adb push install/atk_deepseek_rkllm_demo/ /

6、运行测试6.1、烧录R8版本镜像
正点原子ATK-DLRK3588开发板准备,请参考资料盘开发板光盘A盘-基础资料\10、用户手册\03、辅助文档\31【正点原子】ATK-DLRK3588出厂镜像烧录指导V1.1.pdf烧录r8系统镜像。
6.2、运行测试
运行测试时建议连接网线,开发板使用ssh登录,否则会不断打印npu切换iommu信息
此处请注意,4+32g版本rk3588目前仅支持deepseek-R1-1.5b版本运行,7b版本在8+64g的rk3588需要创建swap分区才能运行,创建方法如下。
  1. 执行以下命令会比较慢

  2. dd if=/dev/zero of=/userdata/swapfile bs=1M count=10240

  3. 使用chmod权限

  4. chmod 0600 /userdata/swapfile

  5. 创建swap分区文件系统

  6. mkswap /userdata/swapfile

  7. 开启swap分区

  8. swapon /userdata/swapfile

  9. 查看分区情况

  10. free -mh

  11. 所有内存版本rk3588均使用以下命令进行部署测试。

  12. 打开RK3588板端shell(建议ssh登录),执行以下命令进行测试。

  13. cd /atk_deepseek_rkllm_demo

  14. 运行deepseek-R1-1.5b程序

  15. ./atk_deepseek_demo rkllm_model/deepseek-1.5b-w8a8-rk3588.rkllm 5000 5000

  16. 运行deepseek-R1-7b程序

  17. ./atk_deepseek_demo rkllm_model/deepseek-7b-w8a8-rk3588.rkllm 5000 5000

等待加载完毕后,可以在里面进行提问,或者输入预设序号进行提问,deepseek-r1-1.5b和deepseek-r1-7b测试结果分别如下。
  1. root@ATK-DLRK3588:/atk_deepseek_rkllm_demo# ./atk_deepseek_demo rkllm_model/deepseek-1.5b-w8a8-rk3588.rkllm 5000 5000

  2. rkllm init start

  3. W rkllm: Warning: Your rknpu driver version is too low, please upgrade to 0.9.7.

  4. I rkllm: rkllm-runtime version: 1.1.4, rknpu driver version: 0.9.6, platform: RK3588

  5. rkllm init success

  6. **********************可输入以下问题对应序号获取回答/或自定义输入********************

  7. [0] 现有一笼子,里面有鸡和兔子若干只,数一数,共有头14个,腿38条,求鸡和兔子各有多少只?

  8. [1] 有28位小朋友排成一行,从左边开始数第10位是学豆,从右边开始数他是第几位?

  9. *************************************************************************

  10. user: 请问你能做些什么

  11. robot: <think>

  12. </think>

  13. 您好!我是由中国的深度求索(DeepSeek)公司开发的智能助手DeepSeek-R1。有关模型和产品的详细内容请参考官方文档。

  14. user: 能写一首关于春天的诗吗

  15. robot: <think>

  16. 嗯,用户想要一首关于春天的诗。首先,我得考虑春天的特点,比如花开、绿草、鸟鸣这些元素。然后,可能需要一些意象来表达春天的美好和变化。

  17. 也许可以从自然景象入手,比如柳树在春风中摇曳,这样的画面很生动。接着,可以加入一些动态的元素,比如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这样能增加诗的活力。

  18. 再想想季节的变化,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所以可以用“春”字来表达整体的主题。同时,要让诗句流畅自然,避免生硬的连接。

  19. 可能还需要一些比喻或者拟人化的手法,让文字更有画面感。比如把花朵比作小精灵,或者把蝴蝶比作舞者,这样能让读者更容易想象出春天的美好场景。

  20. 最后,确保整首诗有节奏感和韵律,这样读起来更顺口,也更有感染力。可能需要调整句子的长度和用词,让每一句都能传达出春天的不同方面。

  21. 总的来说,这首诗应该包含自然景象、动态元素以及季节的变化,通过生动的意象和比喻来展现春天的美好和生机。

  22. </think>

  23. ## 《春日》

  24. 柳絮飘飘

  25. 在春风中摇曳

  26. 蝴蝶翩翩

  27. 在花间起舞

  28. 花开得正盛

  29. 绿草如茵

  30. 小精灵们

  31. 正朝向春天奔走

  32. 我看见

  33. 春天的影子

  34. 正在阳光下

  35. 慢慢升起

  36. root@ATK-DLRK3588:/atk_deepseek_rkllm_demo# ./atk_deepseek_demo rkllm_model/deepseek-7b-w8a8-rk3588.rkllm 5000 5000

  37. rkllm init start

  38. W rkllm: Warning: Your rknpu driver version is too low, please upgrade to 0.9.7.

  39. I rkllm: rkllm-runtime version: 1.1.4, rknpu driver version: 0.9.6, platform: RK3588

  40. rkllm init success

  41. **********************可输入以下问题对应序号获取回答/或自定义输入********************

  42. [0] 现有一笼子,里面有鸡和兔子若干只,数一数,共有头14个,腿38条,求鸡和兔子各有多少只?

  43. [1] 有28位小朋友排成一行,从左边开始数第10位是学豆,从右边开始数他是第几位?

  44. *************************************************************************

  45. user: 0

  46. 现有一笼子,里面有鸡和兔子若干只,数一数,共有头14个,腿38条,求鸡和兔子各有多少只?

  47. robot: <think>

  48. 设鸡的数量为x,兔子的数量为y。

  49. 根据题意,头的总数是14,可以得到方程:

  50. x + y = 14

  51. 腿的总数是38,鸡有2条腿,兔子有4条腿,因此可以得到第二个方程:

  52. 2x + 4y = 38

将第一个方程解为x = 14 - y,并代入第二个方程中:

2(14 - y) + 4y = 38

28 - 2y + 4y = 38

2y = 10

y = 5

  58. 然后,将y的值代入x = 14 - y中:

  59. x = 14 - 5 = 9

  60. 因此,鸡有9只,兔子有5只。

  61. </think>

  62. 设鸡的数量为 \( x \),兔子的数量为 \( y \)。

  63. 根据题意,可以列出以下两个方程:

\[

\begin{cases}

x + y = 14 \\

2x + 4y = 38

\end{cases}

\]

  70. **步骤如下:**

  71. 1. **解第一个方程求 \( x \):**

  72.    \[

  73.    x = 14 - y

  74.    \]

2. **将 \( x = 14 - y \) 代入第二个方程:**

   \[

   2(14 - y) + 4y = 38 \\

   28 - 2y + 4y = 38 \\

   2y = 10 \\

   y = 5

   \]

  82. 3. **将 \( y = 5 \) 代入 \( x = 14 - y \):**

  83.    \[

  84.    x = 14 - 5 = 9

  85.    \]

  86. **最终答案:**

  87. 鸡有 \(\boxed{9}\) 只,兔子有 \(\boxed{5}\) 只。

至此部署测试完毕
测试硬件为ATK-DLRK3588开发板16+128版本

点击下方链接观看视频:
https://mp.weixin.qq.com/s/eqBVHOkFvXXWi9-DvbuO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