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丽电子,PCBA贴片加工中有哪些不良的焊接方式

楼主(2025-02-14):
英特丽电子,PCBA贴片加工中有哪些不良的焊接方式英特丽电子SMT贴片加工中有哪些不良的焊接方式:

一、胡乱选择烙铁头,不考虑合适的尺寸。在贴片加工的过程中,烙铁头的尺寸选择是很重要的,如果烙铁头的尺寸太小会延长烙铁头的滞留时间,使焊 料流动不充分而导致出现冷焊点。

  二、温度设定不正确。温度也是焊接过程中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温度设定过高会导致焊盘翘起,焊料被过度加热以及损伤电路贴片。设定正确的温度对贴片加工的质量保证尤为重要。

  三、助焊剂使用不当。据了解,很多工作人员在贴片加工的过程中习惯使用过多的助焊剂,其实这不但不能够帮助你有一个好的焊点,而且还会引发下焊脚是否可靠的问题,容易产生腐蚀,电子转移等问题。

  四、焊接加热桥的过程不恰当。SMT贴片加工中的焊接热桥是阻止焊料形成了桥接,如果这一过程操作不恰当,则会导致冷焊点或焊料流动不充分。

  五、在SMT贴片加工时,对引脚焊接用力过大。所以在焊接的过程用力过大是完全没必要的,为了保证贴片加工的质 量,只需要将烙铁头轻轻地接触焊盘即可。

  六、转移焊接操作不当。转移焊接是指将焊料先加在烙铁头,然后再转移到连接处。而不恰当的转移焊接会损伤烙铁头,造成润湿不良。所以正常的转移 焊接方式应该是烙铁头放置于焊盘与引脚之间,锡线靠近烙铁头,待锡熔时将锡线移至对面。将锡线放置于焊盘与引脚之间。烙铁放置于锡线之上,待锡熔时将锡线 移至对面。

网友A:
讲的全面,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