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升降桌控制器的方案

楼主(2025-02-14):
需要升降桌控制器的方案,单电机或者双电机,带一对霍尔传感器

网友A:
这个我和同事给一家合作伙伴做过,似乎没量产,客户需求太严格,成本和产线认证很严格,我设计的原理图,同事设计的软件,合作伙伴设计的PCB和试产测试。难点应该是双电机的平衡检测和控制

网友B:
难点在于双柱同步.电气同步看似简单实施难.单电机机械同步较省事.去淘宝搜"升降桌配件",找合适的搭,成本低.

网友C:
电机控制可以直接用开源 CDFOC 无刷伺服方案,虽然是单电机,但是配 2 个就可以同步控制升降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0404-1-1.html

譬如帖子里面提到的 CDPNP 贴片机,它的 Y 轴是两个 CDSTEP 步进伺服,通过一个命令可以同时控制其同步运动

然后你主机可以弄一个简单的 MCU 小板,上面是操控按钮

网友D:
大部分都是单电机的吧

网友E:
加两个编码器,搞细微控制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两边可靠同步。
需要整套方案的话联系我,我接外包项目

网友F:
我有这种传感器,磁编1355594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