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学会这些电路板技巧,覆铜工艺事半功倍!

楼主(2025-02-15):
学会这些电路板技巧,覆铜工艺事半功倍!

大家都知道,在PCB工艺中,覆铜是极为关键的,它可以提高电路板的电气性能和抗干扰能力,延长电路板的使用寿命。

电路板要想覆铜效果好,将直接取决于PCB设计细节的处理,本文将列出优化PCB覆铜效果的具体设计策略。

1、单点连接处理

0欧电阻或磁珠/电感连接:对于不同地的单点连接,应使用0欧电阻、磁珠或电感进行连接,以确保信号的连续性和电气隔离。

2、晶振附近覆铜
环绕覆铜与外壳接地:晶振作为高频发射源,其附近应环绕覆铜,并将晶振外壳另行接地,以减少电磁干扰。

3、孤岛问题处理

添加地过孔:对于较大的孤岛区域,应通过添加地过孔来连接,确保整个覆铜区域的连续性。

4、地线布线

地线优先布线:在布线初期,应优先处理地线,确保地线走线合理,避免以来覆铜好哦添加过孔来消除未连接的地引脚。

5、避免尖角

PCB圆弧边沿线:PCB设计中应避免尖角出现,建议使用圆弧边沿线,以减少电磁辐射和干扰。

6、多地处理

独立覆铜与加粗电源线:对于SGND、AGND、GND等地,应根据PCB板面位置独立覆铜,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处理。同时,加粗5.0V、3.3V等电源线,形成多个不同形状的多边形结构。

7、中间层空旷区域

不覆铜:多层板中间层的空旷区域应避免覆铜,因为难以实现良好接地。

8、金属部件接地
良好接地:设备内部的金属部件,如金属散热器、金属加固条等,应实现良好接地,以减少电磁干扰。

9、三端稳压器与晶振接地

散热金属块与隔离带接地:三端稳压器的散热金属块和晶振附近的接地隔离带应实现良好接地,以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线路板的覆铜工艺能有效降低地线阻抗,增强电路的抗干扰能力,还可辅助散热,提升元件稳定性。同时,合理的覆铜能增加电路板的机械强度,不过若设计不当,可能会引发短路等问题,需谨慎规划。

网友A:
在PCB工艺中,覆铜是极为关键的,它可以提高电路板的电气性能和抗干扰能力,延长电路板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