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gd32F330系列配置3通道互补pwm功能最小封装必须是LQFP48?

楼主(2025-02-15):
看规格书好像只能PA8,9,10和PB13,14,15口组成互补,如果是这样48脚以下因为没有PB13.14.15就无法组成互补了

网友A:
可以的,,除了20引脚外,,所有型号(QFN28、QFN32、LQFP32、LQFP48、LQFP64)都可以构成3通道互补pwm功能,可以查看数据手册引脚功能描述

网友B:
不一定是LQFP48。

网友C:
只有在 PB13, PB14, PB15 和 PA8, PA9, PA10 这些管脚上,才可以配置互补输出。

网友D(2025-04-10):
GD32F330 系列提供多种封装,包括 LQFP48、LQFP32、QFN32、TSSOP20 等。引脚数量:封装越小,引脚数量越少。例如:LQFP48:48 引脚LQFP32:32 引脚TSSOP20:20 引脚

网友E:
3 通道互补 PWM 需要以下引脚:3 个 PWM 输出引脚(CH1、CH2、CH3)。3 个互补 PWM 输出引脚(CH1N、CH2N、CH3N)。其他功能引脚(如 BKIN、刹车输入)。总引脚需求:至少需要 6 个引脚用于 PWM 输出,再加上其他功能引脚(如 VDD、GND、调试接口等)。

网友F:
48 引脚封装可以满足 3 通道互补 PWM 的引脚需求,并且有足够的引脚用于其他功能。

网友G:
LQFP48 是支持 3 通道互补 PWM 的最小推荐封装,因为它提供了足够的引脚用于 PWM 输出和其他功能。

网友H:
如果使用更小的封装(如 LQFP32 或 TSSOP20),可能无法实现完整的 3 通道互补 PWM 功能,因为引脚数量不足。

网友I:
在选型时,可以参考 GD32F330 的数据手册(Datasheet)和引脚分配表(Pinout),确认目标封装是否支持所需的 PWM 引脚。

网友J:
建议啊,使用 GD32 提供的开发工具(如 GD32 MCU ISP 或 Keil/IAR)进行引脚配置和验证。

网友K:
LQFP48 是支持 3 通道互补 PWM 的最小推荐封装。

网友L:
更小的封装(如 LQFP32 或 TSSOP20)可能无法满足 3 通道互补 PWM 的引脚需求。

网友M:
在选型时,务必参考数据手册和引脚分配表,确保目标封装支持所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