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ockchip RK3588 - uboot引导方式介绍

楼主(2025-02-15):
开发板 RK3588 EVB开发板
eMMC :256GB
LPDDR4 :16GB
显示屏 10.1英寸HDMI接口显示屏
u-boot :2017.09
linux :6.1
----------------------------------------------------------------------------------------------------------------------------
在前面的文章我们对Rockhip Linux SDK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涉及到了SDK编译过程、编译源码,具体可以参考:
Rockchip RK3588 - Rockchip Linux SDK编译;(如需要此文档的可以联系博主获取)
Rockchip RK3588 - Rockchip Linux SDK Buildroot文件系统构建;(如需要此文档的可以联系博主获取)
Rockchip RK3588 - Rockchip Linux SDK脚本分析。(如需要此文档的可以联系博主获取)
此外,我们还是深入分析了Recovery模式下的系统升级功能,具体可参考:
Rockchip RK3588 - Rockchip Linux Recovery updateEngine源码分析;(如需要此文档的可以联系博主获取)
Rockchip RK3588 - Rockchip Linux Recovery updateEngine测试。 (如需要此文档的可以联系博主获取)
接下来我们将尝试在RK3588开发板实现系统升级功能,当然我们还期望当根文件系统损坏时,开发板能够通过按住GPIO口进入到recovery系统恢复正常系统。
一、uboot启动方式
既然要实现在开发板实现系统升级功能,我们就需要了解uboot启动内核的方式,并制作以下分区镜像;
misc.img:misc分区是一个没有文件系统的分区,用于存放一些引导配置参数
recovery.img:由kernel + dtb + ramdisk组成,主要用于升级操作;
uboot会根据misc分区存放的字段来判断将要引导的系统是normal系统还是recovery系统。
1.1 系统固件
我们使用的是RK3588开发板,这里我们就去下载官方提供的固件
这里我们选择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images.tgz作为测试使用的镜像文件,将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images.tgz(位于"�3_分区镜像文件"目录下,以实际下载的文件为准)拷贝到/work/sambashare/rk3588/friendly/sd-fuse_rk3588目录下;
root@ubuntu:/work/sambashare/rk3588/friendly/sd-fuse_rk3588# ll debian*
-rwxrw-rw- 1 root root 1590466719 Dec  3 01:49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images.tgz*
-rwxrw-rw- 1 root root         75 Nov 18 19:05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images.tgz.hash.md5*
root@ubuntu:/work/sambashare/rk3588/friendly/sd-fuse_rk3588# tar -xvzf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images.tgz
解压得到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文件夹;
root@ubuntu:/work/sambashare/rk3588/friendly/sd-fuse_rk3588# ll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
-rw-r--r--  1 root root    8072140 May 28  2023 boot.img
-rw-r--r--  1 root root       1424 May 28  2023 dtbo.img
-rw-r--r--  1 root root     307200 Sep  8 23:33 idbloader.img
-rw-r--r--  1 root root         64 Nov 17 10:03 info.conf
-rw-r--r--  1 root root   35551252 Nov 16 16:17 kernel.img
-rw-r--r--  1 root root     471488 Sep  8 23:33 MiniLoaderAll.bin
-rw-r--r--  1 root root      49152 May 28  2023 misc.img
-rw-r--r--  1 root root        470 Nov 17 10:03 parameter.txt
-rw-r--r--  1 root root    6227456 Nov 16 16:17 resource.img
-rw-r--r--  1 root root 3992675220 Nov 17 10:03 rootfs.img
-rw-r--r--  1 root root    4194304 Sep  8 23:33 uboot.img
-rw-r--r--  1 root root     159868 Nov 17 10:03 userdata.img
可以看到解压的文件已经包含了misc.img,但是并没有recovery.img。
1.1.1 系统分区介绍
parameter.txt保存着分区信息
FIRMWARE_VER: 12.0
MACHINE_MODEL: RK3588
MACHINE_ID: 007
MANUFACTURER: RK3588
MAGIC: 0x5041524B
ATAG: 0x00200800
MACHINE: NanoPi6
CHECK_MASK: 0x80
PWR_HLD: 0,0,A,0,1
TYPE: GPT
CMDLINE: mtdparts=rk29xxnand:0x00002000@0x00004000(uboot),0x00002000@0x00006000(misc),0x00002000@0x00008000(dtbo),0x00008000@0x0000a000(resource),0x00014000@0x00012000(kernel),0x00010000@0x00026000(boot),0x00010000@0x00036000(recovery),0x007c0000@0x00046000(rootfs),-@0x00806000(userdata:grow)
解析信息如下:
Number
Name
镜像文件
Start (sector)
End (sector)
Size
uboot
uboot.img
0x4000(16384)
0x5FFF
4M
misc
misc.img
0x6000(24576)
0x7FFF
4M
dtbo
dtbo.img
0x8000(32768)
0x9FFF
4M
resource
resource.img
0xa000(40960)
0x11FFF
16MB
kernel
kernel.img
0x12000(73728)
0x25FFF
40MB
boot
boot.img
0x26000(155648)
0x35FFF
32MB
recovery
recovery.img
0x36000(221184)
0x45FFF
32MB
rootfs
rootfs.img
0x46000(286720)
0x804FFF
3.968GB
userdata
userdata.img
0x806000(8413184)
-
其中:
uboot分区:供uboot编译出来的uboot.img;
misc分区:引导参数分区,供misc.img,给recovery使用;
dtbo::供kernel编译出来的dtbo.img;
resource:资源分区,由设备树、图片资源文件组成,不包含内核;
boot:供kernel编译出来的boot.img(可能是FIT uImage镜像格式,也有可能是Android bootimg镜像格式);
kernel:供kernel编译出来的kernel.img(由tools/mkkrnlimg工具编译内核镜像Image文件得到);
recovery分区:供recovery编译出的recovery.img(kernel + dtb + ramdisk);
rootfs分区:供buildroot、debian或yocto编出来的rootfs.img;
userdata分区:供APP临时生成文件或给最终用户使用,挂载在/userdata目录下。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分区时存放了内核镜像,分别是boot和kernel,那问题来了,uboot启动到底使用的是哪个内核呢?
1.1.2 生成统一固件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目录下的镜像文件重新打包成SD卡固件:
root@@ubuntu:/work/sambashare/rk3588/friendly/sd-fuse_rk3588# sudo ./mk-sd-image.sh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
Creating RAW image: out/rk3588-sd-debian-bullseye-desktop-6.1-arm64-20240714.img (7800 MB)
---------------------------------
记录了0+0 的读入
记录了0+0 的写出
0字节已复制,0.0001181 s,0.0 kB/s
----------------------------------------------------------------
[out/rk3588-sd-debian-bullseye-desktop-6.1-arm64-20240714.img] capacity = 7438MB, 7799999488 bytes
current out/rk3588-sd-debian-bullseye-desktop-6.1-arm64-20240714.img partition:
----------------------------------------------------------------
parsing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parameter.txt:
create new GPT 9:
----------------------------------------------------------------
copy from: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 to out/rk3588-sd-debian-bullseye-desktop-6.1-arm64-20240714.img
[RAW. 0]:      300 KB |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idbloader.img  > 100% : done.
[RAW. 1]:     4096 KB |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uboot.img      > 100% : done.
[RAW. 2]:       48 KB |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misc.img       > 100% : done.
[RAW. 3]:        1 KB |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dtbo.img       > 100% : done.
[RAW. 4]:     2518 KB |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resource.img   > 100% : done.
[RAW. 5]:    34590 KB |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kernel.img     > 100% : done.
[RAW. 6]:     7882 KB |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boot.img       > 100% : done.
[RAW. 8]:  3907280 KB |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rootfs.img     > 100% : done.
[RAW. 9]:      156 KB |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userdata.img   > 100% : done.
----------------------------------------------------------------
---------------------------------
RAW image successfully created (21:09:10).
-rw-r--r-- 1 root root 7799999488  7月 14 21:09
sh脚本内部调用了Rockchip官方提供的打包工具sd_update生成的统一固件,由于打包工具并不开源,所以无法研究源码。
不过我们大致可以猜测出应该就是做了一个镜像文件,然后按照parameter.txt进行划分分区,并将各个分区镜像依次烧录进去。
View Code
1.1.3 制作
SD
启动卡
我们将SD卡插入PC上,在虚拟机ubuntu中运行demsg查看新接入的设备;
[36809.524292]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2
[36813.382382] usb 2-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ehci-pci
[36813.657882]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4cd, idProduct=1212, bcdDevice= 1.00
[36813.657887]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3, SerialNumber=2
[36813.657889] usb 2-1: Product: Mass Storage Device
[36813.657890] usb 2-1: Manufacturer: Generic
[36813.657891] usb 2-1: SerialNumber: 121220160204
[36813.660529] usb-storage 2-1:1.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detected
[36813.661135] scsi host33: usb-storage 2-1:1.0
[36814.676011] scsi 33:0:0:0: Direct-Access     Mass     Storage Device   1.00 PQ: 0 ANSI: 0 CCS
[36814.677119] sd 33:0:0:0: Attached scsi generic sg2 type 0
[36814.681851] sd 33:0:0:0: [sdb] 62333952 512-byte logical blocks: (31.9 GB/29.7 GiB)
[36814.685829] sd 33:0:0:0: [sdb] Write Protect is off
[36814.685833] sd 33:0:0:0: [sdb] Mode Sense: 03 00 00 00
[36814.690127] sd 33:0:0:0: [sdb] No Caching mode page found
[36814.690132] sd 33:0:0:0: [sdb]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36814.713610]  sdb: sdb1
[36814.714055] sd 33:0:0:0: [sdb]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可以看到SD卡对应的设备节点为/dev/sdb,对应1个分区sdb1;
root@@ubuntu:/work/sambashare/rk3588/friendly/sd-fuse_rk3588# sudo ls /dev/sdb*
/dev/sdb  /dev/sdb1
root@ubuntu:/work/sambashare/rk3588/friendly/sd-fuse_rk3588# df -hT
文件系统       类型      容量  已用  可用 已用% 挂载点
udev           devtmpfs  3.9G     0  3.9G    0% /dev
tmpfs          tmpfs     791M  3.6M  787M    1% /run
/dev/sda5      ext4       98G   69G   24G   75% /
tmpfs          tmpfs     3.9G     0  3.9G    0% /dev/shm
tmpfs          tmpfs     5.0M  4.0K  5.0M    1% /run/lock
tmpfs          tmpfs     3.9G     0  3.9G    0% /sys/fs/cgroup
/dev/sda1      vfat      511M  4.0K  511M    1% /boot/efi
/dev/loop15    squashfs  497M  497M     0  100% /snap/gnome-42-2204/132
tmpfs          tmpfs     791M     0  791M    0% /run/user/0
tmpfs          tmpfs     791M   36K  791M    1% /run/user/1000
/dev/sdc2      ext4       11G  311M  9.8G    4% /media/zhengyang/userdata
/dev/sdc1      ext4      4.5G  4.4G   35M  100% /media/zhengyang/rootfs
开始制作SD启动卡:
root@ubuntu:/work/sambashare/rk3588/friendly/sd-fuse_rk3588# sudo dd if=out/rk3588-sd-debian-bullseye-desktop-6.1-arm64-20240714.img of=/dev/sdb bs=4M status=progress
1.2 uboot环境变量
SD卡插入到开发板,并使用准备好的USB转串口适配器和连接线(需另购),连接开发板,给开发板上电。在启动过程中按下CTRL+C进入uboot命令行模式;
View Code
1.2.1 启动命令行
查看内核启动命令;
=> print bootcmd
bootcmd=boot_fit;boot_android ${devtype} ${devnum};bootrkp;run distro_bootcmd;
1.2.2 启动参数
查看内核启动参数:
=> pri bootargs
bootargs=storagemedia=sd androidboot.storagemedia=sd androidboot.mode=normal androidboot.dtbo_idx=1
1.2.3 资源文件
uboot查看资源文件:
# 切换到SD卡所属设备
==> mmc dev 1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1 is current device
==> mmc info
Device: mmc@fe2c0000
Manufacturer ID: 3
OEM: 5344
Name: SD32G
Timing Interface: Legacy
Tran Speed: 52000000
Rd Block Len: 512
SD version 3.0
High Capacity: Yes
Capacity: 29.7 GiB
Bus Width: 4-bit
Erase Group Size: 512 Bytes
# 从resource分区读取20个扇区数据
==> mmc read 0x10000000  0xa000 20
MMC read: dev # 1, block # 40960, count 32 ... 32 blocks read: OK
# 查看前两个扇区数据
==> md.b 0x10000000 0x400
10000000: 52 53 43 45 00 00 00 00 01 01 01 00 18 00 00 00    RSCE............
1000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
10000200: 45 4e 54 52 72 6b 33 33 39 39 2d 6e 61 6e 6f 70    ENTRrk3399-nanop
10000210: 69 34 2d 72 65 76 30 30 2e 64 74 62 00 00 00 00    i4-rev00.dtb....
100002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
100002e0: 02 8a cd 4f a8 69 32 dd d0 bd de 09 34 59 ad 6e    ...O.i2.....4Y.n
100002f0: 7d 42 d6 a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B..............
......
这里我们读取resource分区的数据,也就是resource.img镜像,可以看到以上输出内容中包含了设备树文件的数据。
1.2.4 设备树
查看设备树:
=> print dtb_name
dtb_name=rk3588-nano0pi6-rev01.dtb
1.3 启动内核
当我们在uboot命令行执行了boot命令时,uboot会获取bootcmd环境变量的内容,然后执行bootcmd中保存的启动命令。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bootcmd默认配置,在默认环境变量default_environment(位于uboot-rockchip/include/env_default.h)中定义有,其内容大致如下:
const uchar default_environment[] = {
        "bootcmd="      CONFIG_BOOTCOMMAND              "�"
    "bootdelay="    __stringify(CONFIG_BOOTDELAY)    "�"
    "baudrate="    __stringify(CONFIG_BAUDRATE)    "�"
    "ipaddr="    __stringify(CONFIG_IPADDR)    "�"
    "serverip="    __stringify(CONFIG_SERVERIP)    "�"
    "netmask="    __stringify(CONFIG_NETMASK)    "�"
    ......
#ifdef  CONFIG_EXTRA_ENV_SETTINGS
        CONFIG_EXTRA_ENV_SETTINGS
#endif
        "�"
};
默认启动命令CONFIG_BOOTCOMMAND定义在uboot-rockchip/include/configs/nanopi6.h,该文件存放着开发板配置信息,被uboot-rockchip/include/config.h文件引入。
#include < configs/rk3588_common.h >
/* Remove or override few declarations from rk3588-common.h */
#undef CONFIG_BOOTCOMMAND
#undef CONFIG_DISPLAY_BOARDINFO_LATE
#undef RKIMG_DET_BOOTDEV
#undef RKIMG_BOOTCOMMAND
#define CONFIG_SYS_MMC_ENV_DEV          0
#define CONFIG_SYS_MMC_MAX_BLK_COUNT    32768
#define CONFIG_MISC_INIT_R
#define CONFIG_SERIAL_TAG
#ifndef CONFIG_SPL_BUILD
#define ROCKCHIP_DEVICE_SETTINGS
        "stdout=serial,vidconsole�"
        "stderr=serial,vidconsole�"
#define RKIMG_DET_BOOTDEV
        "rkimg_bootdev="
        "if mmc dev 1 && rkimgtest mmc 1; then "
                "setenv devtype mmc; setenv devnum 1; echo Boot from SDcard;"
        "elif mmc dev 0; then "
                "setenv devtype mmc; setenv devnum 0;"
        "elif rksfc dev 1; then "
                "setenv devtype spinor; setenv devnum 1;"
        "fi; �"
#define RKIMG_BOOTCOMMAND
        "boot_fit;"
        "boot_android ${devtype} ${devnum};"
        "bootrkp;"
        "run distro_bootcmd;"
#define CONFIG_BOOTCOMMAND              RKIMG_BOOTCOMMAND
#endif
这里引入了uboot-rockchip/include/configs/rk3588_common.h,而该文件又引入了uboot-rockchip/include/configs/rockchip-common.h。
这里支持了内核的4种引导方式:
boot_fit:从eMMC中boot/recovery分区(如果进入的是normal系统,则为boot分区;如果进入的是recovery系统,则为recovery分区)加载FIT uImage镜像文件(通常由kernel + dtb + ramdisk组成)到内存,然后启动内核 ;
boot_android:启动Android内核镜像;
bootrkp:通常用于Rockchip平台上的特定启动操作,可能用于启动特定的固件或者特殊的操作模式;
distro_bootcmd:运行uboot环境中定义的 distro_bootcmd,这是一个uboot环境变量,通常包含了一系列的启动命令,比如尝试从网络引导、从存储设备引导等;
其中boot_fit、distro_bootcmd启动方式我们在《 Rockchip RK3399 - 移植linux 5.2.8》中有过介绍。
1.3.1 内核启动日志
输入boot命令启动内核:
=> boot
## Booting FIT Image FIT: No fit blob           # 命令boot_fit
FIT: No FIT image
ANDROID: reboot reason: "(none)"                # 命令boot_android
Not AVB images, AVB skip
No valid android hdr
Android image load failed
Android boot failed, error -1.
## Booting Rockchip Format Image                # 命令bootrkp
fdt      @ 0x08300000 (0x000421b2)              # fdt加载到内存的地址
kernel   @ 0x00400000 (0x021c7808)              # kernel加载到内存的地址
ramdisk  @ 0x0a200000 (0x007b2bc0)              # ramdisk加载到内存的地址
Fdt Ramdisk skip relocation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0x083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08300000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0000000008300000, end 00000000083451b1
## reserved-memory:
  cma: addr=10000000 size=8000000
  drm-**@00000000: addr=edf00000 size=468000
  vendor-storage-rm@00000000: addr=ebcd3000 size=10000
  ramoops@110000: addr=110000 size=e0000
Adding bank: 0x00200000 - 0x08400000 (size: 0x08200000)
Adding bank: 0x09400000 - 0xf0000000 (size: 0xe6c00000)
Adding bank: 0x100000000 - 0x3fc000000 (size: 0x2fc000000)
Adding bank: 0x3fc500000 - 0x3fff00000 (size: 0x03a00000)
Adding bank: 0x4f0000000 - 0x500000000 (size: 0x10000000)
Total: 10246.299/11135.828 ms
Starting kernel ...
[   11.146608]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000000000 [0x412fd050]
[   11.146631] Linux version 6.1.25 (root@ubuntu) (aarch64-linux-gnu-gcc (Ubuntu 10.5.0-1ubuntu1~20.04) 10.5.0, GNU ld (GNU Binutils for Ubuntu) 2.34) #1 SMP Wed Dec 27 21:53:18 CST 2023
[   11.153743] Machine model: FriendlyElec NanoPC-T6
......
[   11.510154] Kernel command line: storagemedia=sd androidboot.storagemedia=sd androidboot.mode=normal androidboot.dtbo_idx=1 androidboot.verifiedbootstate=orange earlycon=uart8250,mmio32,0xfeb50000 console=ttyFIQ0 coherent_pool=1m irqchip.gicv3_pseudo_nmi=0 rw root=/dev/mmcblk0p8 rootfstype=ext4 data=/dev/mmcblk0p9 consoleblank=0 cgroup_enable=cpuset cgroup_memory=1 cgroup_enable=memory swapaccount=1
......
Debian GNU/Linux 11 NanoPC-T6 ttyFIQ0
NanoPC-T6 login: [   20.885195] systemd-journald[409]: File /var/log/journal/b9164042f80842f6968af54e1d15c9af/user-1000.journal corrupted or uncleanly shut down, renaming and replacing.
[   21.783657] rk_hdmirx fdee0000.hdmirx-controller: hdmirx_audio_startup: device is no connected or audio is off
[   26.433687] platform mtd_vendor_storage: deferred probe pending
NanoPC-T6 login:
(1) 首先执行boot_fit命令,对于FIT uImage,其中地址范围0x00000000~0x00000027表示的是fdt_header结构体的成员信息。
因此会调用fit_get_blob函数获取boot/recovery分区(如果进入的是normal系统,则获取boot分区;如果进入的是recovery系统,则获取recovery分区)第一个扇区数据,并对fdt_header结构体进行校验判断是不是FIT uImage。
由于正常情况下我们进入的是normal系统,则从boot分区加载boot.img数据,从输出的日志信息可以看出我们烧录的boot.img并不是FIT uIamge。
(2) 接着执行boot_android命令,从输出日志可以看到应该也是引导失败了。
(3) 执行bootrkp命令。
(4) 执行distro_bootcmd命令。
有关bootrkp和distro_bootcmd启动方式,我们接下来详细介绍。
1.3.2 加载命令行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内核启动输出命令行信息;
[   11.510154] Kernel command line: storagemedia=sd androidboot.storagemedia=sd androidboot.mode=normal androidboot.dtbo_idx=1 androidboot.verifiedbootstate=orange earlycon=uart8250,mmio32,0xfeb50000 console=ttyFIQ0 coherent_pool=1m irqchip.gicv3_pseudo_nmi=0 rw root=/dev/mmcblk0p8 rootfstype=ext4 data=/dev/mmcblk0p9 consoleblank=0 cgroup_enable=cpuset cgroup_memory=1 cgroup_enable=memory swapaccount=1
这里输出的信息为啥和bootargs环境变量以及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88-nanopi6-common.dtsi内容不一样呢?
=> pri bootargs
bootargs=storagemedia=sd androidboot.storagemedia=sd androidboot.mode=normal androidboot.dtbo_idx=1
# 设备树设备节点内容
chosen: chosen {
        bootargs = "earlycon=uart8250,mmio32,0xfeb50000 console=ttyFIQ0 coherent_pool=1m irqchip.gicv3_pseudo_nmi=0";
};
那么我们不得不介绍内核启动后是如何获取到启动参数。对于ARM64来说,uboot在启动内核时会将r2设置为dtb文件的开始地址。
1.3.2.1 内核
bootargs
来源
对于开发板开发板而言,r2设置为了rk3588-nanopi6-rev01.dtb加载到内存的地址。
这里我们直接从内核start_kernel函数开始说起,其位于init/main.c文件,函数调用栈如下;
#char __initdata boot_command_line[COMMAND_LINE_SIZE];   // 全局变量,定义在init/main.c
start_kernel()  // init/main.c
    char *command_line;
        .......
        setup_arch(&command_line);  // arch/arm64/kernel/setup.c
                  ......
                  *cmdline_p = boot_command_line;
                  ......
          // __fdt_pointer:dtb所在的物理地址,由bootloader通过x0寄存器传递过来
                  setup_machine_fdt(__fdt_pointer);      // arch/arm64/kernel/setup.c
                                // 返回dtb所在的虚拟地址dt_virt
                                  void *dt_virt = fixmap_remap_fdt(dt_phys, &size, PAGE_KERNEL)
                                if (!dt_virt || !early_init_dt_scan(dt_virt)) {
                    ........
                }
                name = of_flat_dt_get_machine_name();
                                pr_info("Machine model: %sn", name);
         machine_desc = mdesc;
        ......
这里我们重点关注early_init_dt_scan函数,early_init_dt_scan主要是对dtb进行早期的扫描工作,下面是简要介绍函数的调用流程和实现细节:
early_init_dt_scan(dt_virt)                // drivers/of/fdt.c
    // 对dtb头进行检查
        early_init_dt_verify(dt_virt)
           early_init_dt_scan_nodes()   // 遍历设备树的节点,解析出重要的信息用于内核启动
        /* Retrieve various information from the /chosen node */
        of_scan_flat_dt(early_init_dt_scan_chosen, boot_command_line);
        /* Initialize {size,address}-cells info */
        of_scan_flat_dt(early_init_dt_scan_root, NULL);
        /* Setup memory, calling early_init_dt_add_memory_arch */
        of_scan_flat_dt(early_init_dt_scan_memory, NULL);
of_scan_flat_dt对dtb里面的所有节点进行扫描,用提供的回调函数循环处理节点信息,回调函数返回0继续扫描,返回非0结束扫描,当扫描到最后一个节点也会结束扫描;
/**
* of_scan_flat_dt - scan flattened tree blob and call callback on each.
* @it: callback function
* @data: context data pointer
*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scan the flattened device-tree, it is
* used to extract the memory information at boot before we can
* unflatten the tree
*/
int __init of_scan_flat_dt(int (*it)(unsigned long node,
                                     const char *uname, int depth,
                                     void *data),
                           void *data)
{
            //dtb数据的地址,也就是根节点的地址
        const void *blob = initial_boot_params;
        const char *pathp;
        int offset, rc = 0, depth = -1;
        if (!blob)
                return 0;
            // 从根节点遍历dtb中每个节点,返回的offset就是每个节点的地址
        // offset:表示节点的地址相对于根节点的偏移量,也是节点数据所在地址
        // depth:代表节点相对于根节点的深度,比如根节点深度是0,/chosen节点是1
        for (offset = fdt_next_node(blob, -1, &depth);
             offset >= 0 && depth >= 0 && !rc;
             offset = fdt_next_node(blob, offset, &depth)) {
                    // 解析出节点名称
                pathp = fdt_get_name(blob, offset, NULL);
                if (*pathp == '/')
                        pathp = kbasename(pathp);
                    // 回调函数解析节点,it是传递进来的设备树节点的解析函数,需要解析什么消息就传递进来相应的节点解析函数
                rc = it(offset, pathp, depth, data);
        }
        return rc;
}
early_init_dt_scan_chosen用于扫描chosen节点,并把bootargs属性值拷贝到boot_command_line中,如果内核定义了CONFIG_CMDLINE这个宏,则把配置的命令行参数也拷贝到boot_command_line;
/*
* Convert configs to something easy to use in C code
*/
#if defined(CONFIG_CMDLINE_FORCE)
static const int overwrite_incoming_cmdline = 1;
static const int read_dt_cmdline;
static const int concat_cmdline;
#elif defined(CONFIG_CMDLINE_EXTEND)
static const int overwrite_incoming_cmdline;
static const int read_dt_cmdline = 1;
static const int concat_cmdline = 1;
#else /* CMDLINE_FROM_BOOTLOADER */             // 走这里
static const int overwrite_incoming_cmdline;
static const int read_dt_cmdline = 1;
static const int concat_cmdline;
#endif
#ifdef CONFIG_CMDLINE
static const char *config_cmdline = CONFIG_CMDLINE;
#else
static const char *config_cmdline = "";
#endif
int __init early_init_dt_scan_chosen(unsigned long node, const char *uname,
                                     int depth, void *data)
{
        int l = 0;
        const char *p = NULL;
        char *cmdline = data;     // 即boot_command_line
        const void *rng_seed;
        pr_debug("search "chosen", depth: %d, uname: %sn", depth, uname);
            // 节点的深度要为1,数据不能使NULL,同时节点名字是"chosen"或者"chosen@0"
        if (depth != 1 || !cmdline ||
            (strcmp(uname, "chosen") != 0 && strcmp(uname, "chosen@0") != 0))
                return 0;
            // 解析initrd相关
        early_init_dt_check_for_initrd(node);
        /* Put CONFIG_CMDLINE in if forced or if data had nothing in it to start */
        if (overwrite_incoming_cmdline || !cmdline[0])  // 进入
                strlcpy(cmdline, config_cmdline, COMMAND_LINE_SIZE);
        /* Retrieve command line unless forcing */
        if (read_dt_cmdline)   // 从chosen节点中解析出bootargs属性
                p = of_get_flat_dt_prop(node, "bootargs", &l);
        if (p != NULL && l > 0) {
                if (concat_cmdline) {
                        int cmdline_len;
                        int copy_len;
                        strlcat(cmdline, " ", COMMAND_LINE_SIZE);
                        cmdline_len = strlen(cmdline);
                        copy_len = COMMAND_LINE_SIZE - cmdline_len - 1;
                        copy_len = min((int)l, copy_len);
                        strncpy(cmdline + cmdline_len, p, copy_len);
                        cmdline[cmdline_len + copy_len] = '�';
                } else {   // 追加bootargs参数到boot_command_line
                        strlcpy(cmdline, p, min((int)l, COMMAND_LINE_SIZE));
                }
        }
        pr_debug("Command line is: %sn", (char*)data);
        rng_seed = of_get_flat_dt_prop(node, "rng-seed", &l);
        if (rng_seed && l > 0) {
                add_bootloader_randomness(rng_seed, l);
                /* try to clear seed so it won't be found. */
                fdt_nop_property(initial_boot_params, node, "rng-seed");
                /* update CRC check value */
                of_fdt_crc32 = crc32_be(~0, initial_boot_params,
                                fdt_totalsize(initial_boot_params));
        }
        /* break now */
        return 1;
}
如果想查看内核debug级别日志可以配置:
# arch/arm64/configs/nanopi6_linux_defconfig
Kernel hacking  --->
    printk and dmesg options  --->
        (8) Default console loglevel (1-15)   # CONFIG_CONSOLE_LOGLEVEL_DEFAULT

# 修改drivers/of/fdt.c  即在需要输出debug级别日志的文件头部定义如下宏
#define DEBUG
通过追加日志,我们重新编译并烧录会发现启动命令行的确是如下这个内容:
[    0.000000] OF: fdt: search "chosen", depth: 1, uname: chosen
[    0.000000] OF: fdt: Looking for initrd properties...
[    0.000000] OF: fdt: initrd_start=0xa200000  initrd_end=0xa9b2bc0
[    0.000000] OF: fdt: Command line is: storagemedia=sd androidboot.storagemedia=sd androidboot.mode=normal androidboot.dtbo_idx=1 androidboot.verifiedbootstate=orange earlycon=uart8250,mmio32,0xfeb50000 console=ttyFIQ0 coherent_pool=1m irqchip.gicv3_pseudo_nmi=0 rw root=/dev/mmcblk0p8 rootfstype=ext4 data=/dev/mmcblk0p9 consoleblank=0 cgroup_enable=cpuset cgroup_memory=1 cgroup_enable=memory swapaccount=1
1.3.2.2
dtb
bootargs
来源
实际上dtb中的bootargs的来源有如下几种;
内核启动参数bootargs保存在dts的chosen节点的bootargs属性,这里就是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88-nanopi6-common.dtsi这个设备树源文件;
bootargs数据可以是在dts源文件中定义,也可以是uboot启动内核时传递给内核;
其中uboot传递的bootargs参数优先级高于设备树中定义的bootargs,如果是uboot传递的bootargs,在内核启动阶段就会调用fdt_chosen函数将环境变量中的bootargs参数写进dtb数据中;
既然uboot传递了bootargs参数,那么内核将会使用uboot传递过来的bootargs参数,不过该参数为何和内核启动输出的不太一样呢?为此我们不得不去研究bootrkp启动是否追加了启动参数;
boot_rockchip_image(dev_desc, &part)   // bootrkp启动方式
        ......
    // 设置内核加载地址(Image镜像)
        images.ep = kernel_addr_r;
        images.initrd_start = ramdisk_addr_r;
        images.initrd_end = ramdisk_addr_r + ramdisk_size;
        // 设置设备树加载地址
        images.ft_addr = (void *)fdt_addr_r;
    // 设备树长度
        images.ft_len = fdt_totalsize(fdt_addr_r);
        do_bootm_linux(0, 0, NULL, &images);      // arch/arm/lib/bootm.c
                boot_prep_linux(images);              // arch/arm/lib/bootm.c
                        image_setup_linux(images)         // common/image.c
                ulong of_size = images->ft_len;
                char **of_flat_tree = &images->ft_addr;
                                struct lmb *lmb = &images->lmb;
                boot_fdt_add_mem_rsv_regions(lmb, *of_flat_tree);
                                boot_get_cmdline(lmb, &images->cmdline_start,
                                &images->cmdline_end);
                                boot_relocate_fdt(lmb, of_flat_tree, &of_size);
                                image_setup_libfdt(images, *of_flat_tree, of_size, lmb); // common/image-fdt.c
            ......
        ......

# 可以通过如下代码输出启动参数
char *commandline = env_get("bootargs");
printf("%s %d:%sn", __func__, __LINE__, commandline);
重点关注image_setup_libfdt,定义在common/image-fdt.c;
int image_setup_libfdt(bootm_headers_t *images, void *blob,
                       int of_size, struct lmb *lmb)
{
        ulong *initrd_start = &images->initrd_start;
        ulong *initrd_end = &images->initrd_end;
        int ret = -EPERM;
        int fdt_ret;
            // 进行架构特定的设备树修正
        if (arch_fixup_fdt(blob) < 0) {
                printf("ERROR: arch-specific fdt fixup failedn");
                goto err;
        }
#if defined(CONFIG_PASS_DEVICE_SERIAL_BY_FDT)     // 定义
            // 配置根节点
        if (fdt_root(blob) < 0) {
                printf("ERROR: root node setup failedn");
                goto err;
        }
#endif
            // 创建/chosen节点
        if (fdt_chosen(blob) < 0) {
                printf("ERROR: /chosen node create failedn");
                goto err;
        }
        /* Update ethernet nodes */
        fdt_fixup_ethernet(blob);
        if (IMAGE_OF_BOARD_SETUP) {
                fdt_ret = ft_board_setup(blob, gd- >bd);
                if (fdt_ret) {
                        printf("ERROR: board-specific fdt fixup failed: %sn",
                               fdt_strerror(fdt_ret));
                        goto err;
                }
        }
        if (IMAGE_OF_SYSTEM_SETUP) {
                fdt_ret = ft_system_setup(blob, gd->bd);
                if (fdt_ret) {
                        printf("ERROR: system-specific fdt fixup failed: %sn",
                               fdt_strerror(fdt_ret));
                        goto err;
                }
        }
        /* Delete the old LMB reservation */
        if (lmb)
                lmb_free(lmb, (phys_addr_t)(u32)(uintptr_t)blob,
                         (phys_size_t)fdt_totalsize(blob));
        ret = fdt_shrink_to_minimum(blob, 0);
        if (ret < 0)
                goto err;
        of_size = ret;
        if (*initrd_start && *initrd_end) {
                of_size += FDT_RAMDISK_OVERHEAD;
                fdt_set_totalsize(blob, of_size);
        }
        /* Create a new LMB reservation */
        if (lmb)
                lmb_reserve(lmb, (ulong)blob, of_size);
        fdt_initrd(blob, *initrd_start, *initrd_end);
        if (!ft_verify_fdt(blob))
                goto err;
#if defined(CONFIG_SOC_KEYSTONE)
        if (IMAGE_OF_BOARD_SETUP)
                ft_board_setup_ex(blob, gd- >bd);
#endif
        return 0;
err:
        printf(" - must RESET the board to recover.nn");
        return ret;
}
这里我们只需要关注fdt_chosen函数,定义在common/fdt_support.c;其中rk3399和rk3588 SDK的u-boot源码是不一样的;
rk3588为例:
int fdt_chosen(void *fdt)
{
        int   nodeoffset;
        int   err;
        char  *str;             /* used to set string properties */
            // 检查设备树头部是否有效
        err = fdt_check_header(fdt);
        if (err < 0) {
                printf("fdt_chosen: %sn", fdt_strerror(err));
                return err;
        }
        /* find or create "/chosen" node.  查找或创建/chosen节点 */
        nodeoffset = fdt_find_or_add_subnode(fdt, 0, "chosen");
        if (nodeoffset < 0)
                return nodeoffset;
            // 获取环境变量bootargs的值
        str = board_fdt_chosen_bootargs(fdt);
        if (str) {
                    // 设置设备树中的bootargs属性
                err = fdt_setprop(fdt, nodeoffset, "bootargs", str,
                                  strlen(str) + 1);
                if (err < 0) {
                        printf("WARNING: could not set bootargs %s.n",
                               fdt_strerror(err));
                        return err;
                }
        }
        return fdt_fixup_stdout(fdt, nodeoffset);
}
其中board_fdt_chosen_bootargs定义在arch/arm/mach-rockchip/board.c:
char *board_fdt_chosen_bootargs(void *fdt)
{
        /* bootargs_ext is used when dtbo is applied. */
        const char *arr_bootargs[] = { "bootargs", "bootargs_ext" };
        const char *bootargs;
        int nodeoffset;
        int i, dump;
        char *msg = "kernel";
        /* debug */
        hotkey_run(HK_INITCALL);
        dump = is_hotkey(HK_CMDLINE);
        if (dump)
                printf("## bootargs(u-boot): %snn", env_get("bootargs"));
        /* find or create "/chosen" node. */
        nodeoffset = fdt_find_or_add_subnode(fdt, 0, "chosen");
        if (nodeoffset < 0)
                return NULL;
            // 遍历arr_bootargs,检查设备树中是否已有相关的bootargs
        for (i = 0; i < ARRAY_SIZE(arr_bootargs); i++) {
                    // 获取/chosen节点的bootargs、bootargs_ext属性值
                bootargs = fdt_getprop(fdt, nodeoffset, arr_bootargs, NULL);
                if (!bootargs)
                        continue;
                if (dump)
                        printf("## bootargs(%s-%s): %snn",
                               msg, arr_bootargs, bootargs);
                /*
                 * Append kernel bootargs
                 * If use AB system, delete default "root=" which route
                 * to rootfs. Then the ab bootctl will choose the
                 * high priority system to boot and add its UUID
                 * to cmdline. The format is "roo=PARTUUID=xxxx...".
                 */
#ifdef CONFIG_ANDROID_AB
                env_update_filter("bootargs", bootargs, "root=");
#else
                    // 进入,更新bootargs环境变量,追加设备树中配置的bootargs
                env_update("bootargs", bootargs);
#endif
        }
#ifdef CONFIG_VENDOR_FRIENDLYELEC // 针对FriendlyELEC板卡的处理,进入
        char *panel = board_get_panel_name();
            // 如果设置了panel,更新bootargs环境变量,比如追加lcd=HD702E,213dpi
        if (panel) {
                char lcdinfo[128] = { 0 };
                strcpy(lcdinfo, "lcd=");
                strncat(lcdinfo, panel, sizeof(lcdinfo) - 5);
                env_update("bootargs", lcdinfo);
        }
#endif
#if defined(CONFIG_ENVF) || defined(CONFIG_ENV_PARTITION)
        ......
#endif
#ifdef CONFIG_MTD_BLK
        ......
#endif
#ifdef CONFIG_ANDROID_AB
        ab_update_root_partition();
#endif
        /*
         * Initrd fixup: remove unused "initrd=0x...,0x...",
         * this for compatible with legacy parameter.txt
         */
        env_delete("bootargs", "initrd=", 0);
        /*
         * If uart is required to be disabled during
         * power on, it would be not initialized by
         * any pre-loader and U-Boot.
         *
         * If we don't remove earlycon from commandline,
         * kernel hangs while using earlycon to putc/getc
         * which may dead loop for waiting uart status.
         * (It seems the root cause is baundrate is not
         * initilalized)
         *
         * So let's remove earlycon from commandline.
         */
        if (gd- >flags & GD_**_DISABLE_CONSOLE)
                env_delete("bootargs", "earlycon=", 0);
        /* Android header v4+ need this handle */
#ifdef CONFIG_ANDROID_BOOT_IMAGE
        struct andr_img_hdr *hdr;
        hdr = (void *)env_get_ulong("android_addr_r", 16, 0);
        if (hdr && !android_image_check_header(hdr) && hdr->header_version >= 4) {
                if (env_update_extract_subset("bootargs", "andr_bootargs", "androidboot."))
                        printf("extract androidboot.xxx errorn");
                if (dump)
                        printf("## bootargs(android): %snn", env_get("andr_bootargs"));
        }
#endif
        bootargs = env_get("bootargs");
        if (dump)
                printf("## bootargs(merged): %snn", bootargs);
        return (char *)bootargs;
}
rk3399为例:
int fdt_chosen(void *fdt)
{
        /*
         * "bootargs_ext" is used when dtbo is applied.
         */
        const char *arr_bootargs[] = { "bootargs", "bootargs_ext" };
        int   nodeoffset;
        int   err;
        int   i;
        char  *str;             /* used to set string properties */
        int dump;
            // 判断HK_CMDLINE是否是热键,返回false
        dump = is_hotkey(HK_CMDLINE);
            // 检查设备树头部是否有效
        err = fdt_check_header(fdt);
        if (err < 0) {
                printf("fdt_chosen: %sn", fdt_strerror(err));
                return err;
        }
        /* find or create "/chosen" node.  查找或创建/chosen节点 */
        nodeoffset = fdt_find_or_add_subnode(fdt, 0, "chosen");
        if (nodeoffset < 0)
                return nodeoffset;
            // 获取环境变量bootargs的值
        str = env_get("bootargs");
        if (str) {  // 如果环境变量配置了bootargs
#ifdef CONFIG_ARCH_ROCKCHIP       // 针对Rockchip架构的处理
                const char *bootargs;
                if (dump)
                        printf("## U-Boot bootargs: %sn", str);
                    // 遍历arr_bootargs,检查设备树中是否已有相关的bootargs
                for (i = 0; i < ARRAY_SIZE(arr_bootargs); i++) {
                            // 获取/chosen节点的bootargs、bootargs_ext属性值
                        bootargs = fdt_getprop(fdt, nodeoffset,
                                               arr_bootargs, NULL);
                            // 1. fdt_chosen 389:earlycon=uart8250,mmio32,0xff1a0000 swiotlb=1 coherent_pool=1m
                            // 2. fdt_chosen 389:root=/dev/mmcblk2p8 rw rootfstype=ext4 rootflags=discard data=/dev/mmcblk2p9 console=ttyFIQ0 consoleblank=0 cgroup_enable=cpuset cgroup_memory=1 cgroup_enable=memory swapaccount=1
                                                printf("%s %d:%sn", __func__, __LINE__, bootargs);
                        // 如果存在,更新环境变量bootargs
                        if (bootargs) {
                                if (dump)
                                        printf("## Kernel %s: %sn",
                                               arr_bootargs, bootargs);
                                /*
                                 * Append kernel bootargs
                                 * If use AB system, delete default "root=" which route
                                 * to rootfs. Then the ab bootctl will choose the
                                 * high priority system to boot and add its UUID
                                 * to cmdline. The format is "roo=PARTUUID=xxxx...".
                                 */
                                hotkey_run(HK_INITCALL);
#ifdef CONFIG_ANDROID_AB       // 未定义
                                env_update_filter("bootargs", bootargs, "root=");
#else                           // 进入,更新bootargs环境变量,追加设备树中配置的bootargs
                                env_update("bootargs", bootargs);
#endif
#ifdef CONFIG_MTD_BLK          // 未定义
                                char *mtd_par_info = mtd_part_parse();
                                if (mtd_par_info) {
                                        if (memcmp(env_get("devtype"), "mtd", 3) == 0)
                                                env_update("bootargs", mtd_par_info);
                                }
#endif
                                /*
                                 * Initrd fixup: remove unused "initrd=0x...,0x...",
                                 * this for compatible with legacy parameter.txt
                                 */
                                env_delete("bootargs", "initrd=", 0);
                                /*
                                 * If uart is required to be disabled during
                                 * power on, it would be not initialized by
                                 * any pre-loader and U-Boot.
                                 *
                                 * If we don't remove earlycon from commandline,
                                 * kernel hangs while using earlycon to putc/getc
                                 * which may dead loop for waiting uart status.
                                 * (It seems the root cause is baundrate is not
                                 * initilalized)
                                 *
                                 * So let's remove earlycon from commandline.
                                 */
                                if (gd- >flags & GD_**_DISABLE_CONSOLE)
                                        env_delete("bootargs", "earlycon=", 0);
                        }
                }
#endif
#ifdef CONFIG_VENDOR_FRIENDLYELEC        // 针对FriendlyELEC板卡的处理,进入
                char *panel = board_get_panel_name();
                    // 如果设置了panel,更新bootargs环境变量,比如追加lcd=HD702E,213dpi
                if (panel) {
                        char lcdinfo[128] = { 0 };
                        strcpy(lcdinfo, "lcd=");
                        strncat(lcdinfo, panel, sizeof(lcdinfo) - 5);
                        env_update("bootargs", lcdinfo);
                }
#endif
                                // 获取更新后的bootargs环境变量,并设置设备树中的bootargs属性
                str = env_get("bootargs");
                    // fdt_chosen 451:storagemedia=emmc androidboot.storagemedia=emmc androidboot.mode=normal androidboot.dtbo_idx=0 earlycon=uart8250,mmio32,0xff1a0000 swiotlb=1 coherent_pool=1m rw root=/dev/mmcblk2p8 rootfstype=ext4 rootflags=discard data=/dev/mmcblk2p9 console=ttyFIQ0 consoleblank=0 cgroup_enable=cpuset cgroup_memory=1 cgroup_enable=memory swapaccount=1 lcd=HD702E,213dpi
                printf("%s %d:%sn", __func__, __LINE__, str);
                err = fdt_setprop(fdt, nodeoffset, "bootargs", str,
                                  strlen(str) + 1);
                if (err < 0) {
                        printf("WARNING: could not set bootargs %s.n",
                               fdt_strerror(err));
                        return err;
                }
        }
        if (dump)
                printf("## Merged bootargs: %sn", env_get("bootargs"));
        return fdt_fixup_stdout(fdt, nodeoffset);
}
通过分析,可以了解到fdt_chosen 函数主要完成了以下任务:
确保设备树的 /chosen 节点存在;
从环境变量中获取和处理启动参数 bootargs;
根据不同的硬件配置(如Rockchip架构或FriendlyELEC板卡)调整启动参数;
更新设备树中的 bootargs 属性,确保内核可以正确获得启动参数;
修正标准输出设备配置。
在上面代码执行过程中我们输出了/chosen节点的bootargs、bootargs_ext属性值,其中bootargs_ext属性值哪里来的呢?
root=/dev/mmcblk2p8 rw rootfstype=ext4 rootflags=discard data=/dev/mmcblk2p9 console=ttyFIQ0 consoleblank=0 cgroup_enable=cpuset cgroup_memory=1 cgroup_enable=memory swapaccount=1
这个值实际上配置在dtbo.img镜像中,具体可以参考android_fdt_overlay_apply函数,这个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会介绍到。
1.4 uboot编译和烧录
1.4.1 编译
如果我们对uboot源码有改动,执行如下命令进行编译;
root@ubuntu:/work/sambashare/rk3588/friendly/sd-fuse_rk3588# UBOOT_SRC=$PWD/uboot-rockchip ./build-uboot.sh 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
编译完成后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目录下的uboot.img被更新了。
1.4.2
dd
烧录
由于uboot.img占用的分区是uboot分区,假设SD/TF Card设备节点为/dev/mmcblk0。
我们在ubuntu开启http下载服务,或者使用scp将镜像文件发送到开发版;
root@ubuntu:/work/sambashare/rk3588/friendly/sd-fuse_rk3588/debian-bullseye-desktop-arm64$ python3 -m http.server 8080
开发板下载uboot.img,然后使用如下命令烧录;
root@linaro-alip:/opt# sudo wget 192.168.0.200:8080/uboot.img
root@linaro-alip:/opt# sudo dd if=uboot.img of=/dev/mmcblk0p1 bs=1M
同样如果我们修改了resource.img,也可以使用如下命令烧录;
root@linaro-alip:/opt# sudo wget 192.168.0.200:8080/resource.img
root@linaro-alip:/opt# sudo dd if=resource.img of=/dev/mmcblk0p4 bs=1M
1.5 补充
新创云RK3588核心板介绍
1.1 适用范围
产品采用核心板加底板方式,核心板主要集成四大主件(分别为主控,内存,存储和电源管理),核心板安装可方便拆卸,客户可以快速进行二次开发,主要应用于工业控制,商显,智能家居汽车电子,医疗设备,产品形态有,广告*,无人值守机器人,送餐机器人,工业应用机器人,平板电脑,学习机,匝机通道,客流统计,车牌识别,数字标牌、智能自助终端、智能零售终端等相关产品。
1.2 产品概述
核心板采用 ROCKCHIP 八核 RK3588 四核 A76+四核 A55,搭载Android/Linux+QT/Ubuntu 系 统 ,A76 主 频 2.4GHz , A55 主 频1.8G,采用 Mali-G610 MP4 GPU,内置 6T 算力 NPU,内存最大支持16GB,支持市面上通用显示屏接口,支持多屏异显,核心板接口丰富,引出全部功能引脚,支持多款外设扩展,是您在人机交互、工控项目上的最佳选择。
1.3 产品特点
◆ BDB 板对板连接器可拆卸式核心板,引脚高达 320P,引出全部功能。
◆ 支持 2 路 HDMI 输出,2 路 MIPI 显示屏,2 路 EDP 显示屏,支持多屏异显。
◆ 内置 6T 算力 NPU。
◆ 最大支持 16GB 内存。
◆ 支持 Android/Linux+QT/麒麟信安、鸿蒙系统定制,提供系统调用接口 API 参考代码,完美支持客户上层应用 APP 开发及SDK。
主要硬件指标
CPU
ROCKCHIP RK3588 八核 A76+A55
NPU
6 TOPS
GPU
Mali G61 MP4
DDR
LPDDR4x 可选配 4G/8G/16G
EMMC
EMMC 5.1 标配 8GB 选配 32G/64G/128G
工作电压
3.4-5.5V 5A 以上
工作温度
-10 到+60 度
连接方式
板对板连接器
尺寸
60mm 长*50mm 宽*4.2mm 高
寿命
连续运行寿命大于 5 年以上

网友A(2025-05-30):
boot属于引导启动是吧,这个一般是通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