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和Jlink硬件连接

楼主(2025-02-15):
AT32F407和Jlink硬件连接最少要多少条线?
我就用了 Vcc , SWD-D , SWD-K, GND,
我注意到官方的407用了很多条线, 是不是都要接上去? 但是我们用其他ARM都是上面的4条线的

官方有些文档要求5条线, 多一个reset
我就挺好奇, 到底多少线合适?

网友A:
最好是reset也要接上,(1)MCU进读保护了、(2)SWD脚禁用了或者(3)MCU进低功耗了,这些特殊情形需要reset脚。

网友B:
4线的是SWD接口,JTAG接口是6条信号线。

楼主:
谢谢各位, 最好是reset也要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reset也要接上,(1)MCU进读保护了、(2)SWD脚禁用了或者(3)MCU进低功耗了,这些特殊情形需要res ...

已经很全了,补充一下,有时候使用工具烧录程序也需要RESET

网友D:
JATG编程接口和SWD编程接口使用到的信号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