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周分享】你知道大多数方板PCB为什么不做圆角呢?这里来说道说道!

楼主(2025-02-16):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我们在设计PCB的时候,有时会将边框直角改成圆角的形式,这样做的目的无外乎是为了安全不伤手来做考虑的,当然也许有的工程师会觉得圆弧形的会更好看些。但是大多数我们还是偏向于做成直角的方式,如一些转接板,开发板,验证板之类。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这都不是事,但这里还是以了解的态度来说道说道下, 如下图以一块小的转接板为例

这种小板就是做成直角的。也许很多人都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别人怎么样做就跟着怎么样做就可以了,没必要去想那么多。当然,现实中也确实如此,一为常见性、随众性;二为偷懒性、省事性。
其实这方板做成直角还是圆角,还是可以从成本的角度上来做考量的。我们在量产时,一般这PCB洗板是要做拼板处理的,拼板的目的这里就不另做说明了,下图是做成直角时的PCB拼板2D图,

图中拼板的横竖线都是以微切(V-CUT)的工艺来制作,左右两边有5mm宽的工艺边,这样的拼板,除了工艺边外,是不会增加过多的板材的,贴片完后将小板掰开就可以了。
下面再来看下PCB做成圆角形式的拼板情况,如下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为了能更好的切出圆角来,在板间会增加一定的间隙,这样一来,整个的拼板面积就会增加。如果洗板厂是自家的或者说洗板的价格是按拼板面积来算的,那你觉得哪种方式更省成本些呢?
所以说,方板PCB的边角做成直角的方式还是能省很多事的,做板框时直接一个矩形框就搞定了,在拼板时也不用这里挖下那里挖下了,不用在板上挖呀挖的了。
希望本文能给人带来点小乐趣!津津乐道地来指点指点!
谢谢您的观赏!

感谢大佬分享~~本文未满八百字不予审核~~

网友:
对用用户来说,直角比较喇手。
对于生厂商来讲,不太懂了

网友A:
楼主有关PCB板因设计圆角而会增加成本的说明有点牵强,PCB的加工厂家通常不是自己设计PCB板的,而是客户设计好委托加工的。加工PCB板的价格并不会因为圆角或直角而有所区别,所以设计者并不会从成本角度来考虑是否使用圆角。之所以大部分PCB板是直角的,我认为主要是设计时省事而已。因为以前要将板框设计成圆角非常麻烦,要将原直角边线缩短,然后再添加一段圆弧,所以通常大家都会省略这个操作而直接使用直角。虽然现在多数设计软件已经可以直接从板框的属性里面设置成圆角,比原来省事多了,但多数设计者通常还是会省略这个步骤,就保持直角。毕竟PCB板通常不会外露,不需要考虑美观问题和安全问题。

网友B:
原来还有这个道道啊。了解了。

网友C:
牵强了,现在模块都上铣刀工艺了,没毛刺,分板应力损伤少。根本不在乎那点距离。

网友D:
说直接点是不是成本价格问题?
如果不是那就是设计者个人爱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