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MDK的一些推荐功能

楼主(2025-02-16):
1.编码格式、tab空格设置、自动保存编写代码时通常会写中文注释,但是在Keil MDK的默认编码格式中,中文占两个字符的位置,需要删除两次,而且经常会乱码,所以选择使用GB2312编码;
另外,在使用tab键进行缩进时,为了发生不同编辑器发生乱码,一个tab键=4个空格:

在编辑代码时,我们可以选择设置自动保存功能,图中三个选项的意思是:
  • 在进入调试时保存工程;
  • 在进入调试时保存所有文件;
  • 每1min自动保存被修改过的文件;

2.代码自动提示功能MDK中有代码的自动提示功能,如图:

3.动态语法检查在MDK中编写代码时,IDE可以动态的进行语法检查,及时报错,非常方便~ 有的时候因为编译问题,动态语法检查会误报错,可以不用理会,编译无错即可~

4.多核编译MDK中在编译时可以开启多核编译并选择使用的CPU核数量:

网友A:
图中?图呢?没看到啊,废贴

网友B(2025-07-16):
推荐 Keil MDK 的功能:集成调试器、Cortex-M 内核支持、Device Database、软件仿真、Flash 编程器、RTOS 集成等。

网友C(2025-08-28):
Keil MDK 推荐功能:集成 Cortex-M 调试器,支持实时跟踪与断点调试;代码分析工具检测潜在错误;RTX RTOS 简化多任务开发;Pack Installer 便捷管理芯片支持包;逻辑分析仪实时监控外设状态;还有代码折叠、自动补全提升编码效率,适合嵌入式开发。

网友D:
Keil MDK 推荐功能:代码补全与跳转提升效率;调试器支持实时断点、单步执行;性能分析工具查看函数耗时;静态代码分析检测潜在错误;RTOS-aware 调试实时监控任务状态;Flash 编程器支持多种芯片烧录,提升开发效率。

网友D:
Keil MDK 实用功能:智能代码补全与快速跳转,提升编写效率;强大调试器支持断点、单步及外设寄存器级监控;静态分析检测代码隐患;RTOS 调试可视化任务状态;性能分析工具追踪函数耗时;多芯片 Flash 编程器,简化烧录流程。

网友E:
自动保存功能对于防止意外丢失代码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在调试过程中。每分钟自动保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F(2025-09-28):
Keil MDK 有多项实用功能:1. 集成调试器,支持实时断点、变量监控和性能分析;2. 代码生成器,可快速生成外设初始化代码;3. 软件模拟器,无需硬件即可验证逻辑;4. 代码分析工具,检测潜在错误与优化点;5. 版本控制集成,方便团队协作;6. 组件包管理器,轻松添加外设库与中间件,提升开发效率。

网友F:
Keil MDK 推荐功能:μVision IDE 集成调试,支持实时断点与变量监控;ARM Compiler 6 优化代码生成,提升执行效率;CMSIS 库简化外设配置;软件仿真可模拟外设行为;RTOS-aware 调试支持任务状态跟踪;代码覆盖率分析助于测试完善;还可集成第三方工具,适配多系列 STM32 等芯片,便捷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