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TF-8编码文件编译报错

楼主(2025-02-16):
项目必须使用UTF-8编码格式时,keil编码总是报错!如下图所示:恢复文件编码格式为ANSI则编译正常。
修复办法:将编码格式修改为UTF-8有BOM编码格式
使用notepad++软件修改后,状态栏的编码格式发生了改变(UTF-8变为UTF-8-BOM)
然后即可正常编译该项目
另外建议大家不要用Keil直接修改此文件,很容易将文件编码格式改乱。建议采用专用的编辑器来修改对应特殊文件。

网友A:
我了给去,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原来如此。

网友B: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是按这种方法也解决不了!
Keil5.4.1主控芯片是M031,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