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常见错误/警告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5-02-17):
keil 是使用比较广泛的单片机开发环境,在使用的过程中,工程编译完毕后可能会出现错误或者警告。对于错误必须要改,但是对于警告而言,你可以忽略。但值得一提的是,搞技术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强迫症,如果把警告在那里放着,你看着肯定不舒服,对于经常出现的警告和错误我大体总结了一下,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1. Warning 280:’i’:unreferenced local variable
说明 局部变量 i 在函数中未作任何的存取操作;
解决方法 消除函数中 i变量的声明;

2 Warning 206:’LED_Init’: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说明 LED_Init( )函数未作声明 或未作外部声明,所以无法给其他函数调用;
解决方法 将叙述LED_Init (void)写在程序的最前端声明,如果是其他文件的函数则要写成 extern void LED_Init (void),即作外部声明;

3 Compling :C:\8051\MANN.C
Error:318:can’t open file ‘led.h’
说明 在编译 C:\8051\MANN.C 程序过程中 由于 main.c 用了指令#include “led.h”,但却找不该文件;
解决方法 编写一个led.h 的包含档并存入到 c:\8051 的工作目录中;

4 Compling:C:\8051\LED.C
Error 237:’Led_ON’:function already has a body
说明 Led_ON( )函数名称重复定义 即有两个以上一样的函数名称;
解决方法 修正其中的一个函数名称 使得函数名称都是独立的;

5 ***WARNING 16:UNCALLED SEGMENT,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ELAYX1MS?DELAY
说明 DelayX1ms( )函数未被其它函数调用 也会占用程序**体空间;
解决方法 去掉 DelayX1ms( )函数 或利用条件编译#if …..#endif,可保留该函数并不编译;

6 ***WARNING 6 :XDATA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 0025H
TO: 0025H
说明 外部资料ROM 的 0025H重复定义地址;
解决方法 外部资料 ROM的定义如下;
Pdata unsigned char XFR_ADC _at_0x25 其中 XFR_ADC 变量的名称为0x25,请检查是否有其它的变量名称也是定义在 0x25 处并修正它;

7 WARNING 206:’DelayX1ms’: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C:\8051\INPUT.C
Error 267:’DelayX1ms‘: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C:\8051\INPUT.C
说明 程序中有调用DelayX1ms 函数 但该函数没定义 即未编写程序内容或函数已定义但未作声明;
解决方法 编写 DelayX1ms 的内容 编写完后也要作声明或作外部声明可在 delay.h的包含档宣告成外部 以便其它函数调用;

8 ***WARNING 1: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MUSIC3
MODULE:C:\8051\MUSIC.OBJ(MUSIC)
***WARNING 2: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MUSIC3
MODULE:C:\8051\MUSIC.OBJ(MUSIC)
ADDRESS:0018H
说明 程序中有调用 MUSIC3函数,但未包含该函数的.c加入到工程中;
解决方法:将包含MUSIC3函数的MUSIC.c文件添加到工程文件中去;

9 ***ERROR 107:ADD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_DATA_GOUP_
LENGTH: 0018H
***ERROR 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VOLUME
MODULE: C:\8051\OSDM.OBJ(OSDM)
ADDRESS: 4036H
说明 data 存储空间的地址范围为 0~0x7f,当公用变量数目和函数里的局部变量 如果存储模式设为SMALL 则局部变量先使用工作寄存器R2~R7作暂存 当存储器不够用时则会以 data型别的空间作暂存的个数超过 0x7f 时就会出现地址不够的现象;
解决方法:将data型的公共变量修改为idata型;

10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如果你在用C51编译器出现上面的警告,这个只是初学者和粗心者才会犯的错误:没把C文件添加到项目中!
另外,还有可能是因为存在没有被调用的已经定义的函数,或者相关的已经定义的变量没有使用。

网友A:
我发现把函数实体放头文件就会报错,说重复定义,如果只把函数声明放头文件,把实体放.c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