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goto关键字

楼主(2025-02-18):
goto关键字基础知识
    关键字goto从字面的意思就是"去哪里"的意思,专业一点的话表示无条件跳转的意思(有学过汇编的小伙伴应该会觉得非常像jump指令),在C语言中的使用格式是:goto label,表示跳转到label的位置,并且我们的label一般都写在语句的开头,写成label:的形式。(下面一个小例子来简单介绍用法)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无条件跳转到标签处
  •     goto thelastBug;
  •     printf("未知bug\n");
  • //标签定义
  • thelastBug:
  •     printf("最后一个bug\n");
  •     return 0;
  • }

注意点:
    1)goto label;后面的分号一定得打。(个人经常忘记,这里提醒一下各位)
    2)goto只能在函数内部无条件跳转,不能从一个函数跳转到另外一个函数。
    3)label:的标识在使用goto语句的前后均可,不遵循先定义后使用。
    4)label的作用域在函数内部,不同函数之间可以定义相同的label。
    (上面的几点注意项大家有时间可以在电脑上实验下)

3、备受争议的C语言关键字-goto
    对于goto的使用程序语言界算是争议不断,并且大部分大学C语言老师在讲到到goto这关键字的时候一般都会叫大家慎用goto关键字,甚至有部分老师一棍子拍死“禁止使用goto关键字”。个人觉得一棍子打死终究不合适,慎用比较说得过去点。如果说禁止使用那为什么还要在C语言标准中定义呢?干脆直接剔除算了。有句话说得好,"存在即合理"。    我们在高中学习算法的时候应该画过基本的结构图,三大基本的程序结构分别是:顺序结构、分支结构和重复结构,这个三种结构就能够创造出所有的逻辑结构,那么我们C语言就是顺序执行的表示顺序结构;if、switch等表示分支结构;while、for等结构表示的是重复结构。可以说我们不用goto语句也能编写出我们想要实现的程序。
    那么我们换一种思考方式,我们的重复结构就比如说三个循环语句for、while、do...while,在我的实践编程经验来看他们都可拆成:一个分支语句+goto语句,下面我举一个if+goto实现for语句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 /**********************************
  • * Fucion: main
  • * Descri: if+goto 模拟for语句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循环变量定义
  •     int i = 0;
  •     i = 0;
  • Loop:if(i > 5){goto  LoopEnd;}i++;
  • //for(i= 0;i<5;i++)
  • //{
  •     printf("%d\n",i);
  •     goto  Loop;
  • //}
  • LoopEnd:
  •     printf("最后一个bug\n");
  •     return 0;
  • }

    其他的重复语句也可以由分支+goto模拟,这里就不再书写代码了,只是说用模拟循环的方式似乎书写上不是很美观。所以我觉得并不是goto不好用,而是怕大家滥用,导致对程序的把控力的下降。    那么我们再深入一点看待goto语句,我上面说了该关键字非常的灵活,其实goto本身的功能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跳转到所定义的标签label位置,灵活的地方在于label可以在一个函数内部每一句的开头都可以定义。所以我们要控制goto为我们所用主要就是控制label的使用问题,后面我们会有例子教大家怎么控制label,所以goto语句还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关键字,对于设计巧妙高效的算**非常有用!所以个人觉得只要对goto语句的使用加以管束为我们开发服务,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4、大佬都是这么用goto的!
1)瞄一瞄linux中的goto
    我们读过linux相关代码的小伙伴会发现goto语句的使用无处不在,首先我截取了uboot1.1.6中的一部分代码来欣赏一下(毕竟uboot也是大佬写的):

    第一张是一个函数的前半部分,第二张为该函数末尾,中间代码还有非常多这样的语句。程序大体的意思是:打开一个文件,然后对该文件一系列操作,一旦操作不成功就会goto到error标签,然后关掉该文件,否则如果都执行成功了就会return 1.表示成功。
    没错,这是goto常用的一种用法就是处理多种异常情况,这样带来的好处是高效,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些小伙伴就就会问题了,我直接在每个错误处理用return返回一个变量,然后再函数外面通过判断这个标志进行故障处理不就好了吗?
    个人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不过在我们进行驱动编程的过程中还是要有一定的规范,如上面的代码我们在函数前面申请了mem_fb,既然没有使用成功我们就应该在该函数中直接释放它,这样能够对函数有更好的封装和隐秘性。那有些小伙伴又会说,分支语句每个分支里面进行处理就好了呀,这种处理方式会使得每个分支语句里面都有相同的释放处理语句,加大了程序。
2)使用goto跳出多层循环
    我们都知道break仅仅只能跳出当前循环,如果遇到多层循环需要跳出的问题,就需要每个循环都需要break一下,并且还需要内层循环传递相关信号让外层循环break掉,从而退出多层循环,这样做实在有点麻烦,而且代码结构也不好看,那么有些小伙伴就会问那我直接return掉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代码你就会有自己的决定了:
  • /**********************************
  • * Fucion: main
  • * Descri: goto跳出多层循环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int i = 0,j = 0,k = 0;
  •     for(i = 0 ;i < 10;i++)
  •     {
  •         for(j = 0 ;j < 10;j++)
  •         {
  •             for(k = 0 ;k < 10;k++)
  •             {
  •                 //if(条件不满足)
  •                 //goto ERROR;
  •             }
  •             //if(条件不满足)
  •             //goto ERROR;
  •         }
  •         //if(条件不满足)
  •         //goto ERROR;
  •     }
  •     return 1;
  • ERROR:
  •     //相关资源释放
  •     printf("最后一个bug\n");
  •     return 0;
  • }
  • /**********************************
  • * Fucion: main
  • * Descri: return跳出多层循环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int i = 0,j = 0,k = 0;
  •     for(i = 0 ;i < 10;i++)
  •     {
  •         for(j = 0 ;j < 10;j++)
  •         {
  •             for(k = 0 ;k < 10;k++)
  •             {
  •                 //if(条件不满足)
  •                 //相关资源释放
  •                 //return 0;
  •             }
  •             //if(条件不满足)
  •             //相关资源释放
  •             //return 0;
  •         }
  •         //if(条件不满足)
  •         //相关资源释放
  •         //return 0;
  •     }

  •     return 1;
  • }

网友A:
在嵌入式C语言编程中,很少见用GOTO。

网友B:
goto语句会破坏程序的结构化,使代码的逻辑流程变得复杂和难以理解。特别是在大型项目中,可能导致代码可读性差,增加维护成本。

网友C:
俺这挺喜欢用goto的,确实方便

网友D:
过多的 goto 语句可能会导致程序执行效率降低。因为 goto 会使程序的执行顺序变得不规则,编译器难以进行有效的优化。例如,在一些循环结构中,如果滥用 goto 来控制循环流程,可能会阻止编译器对循环进行优化,如循环展开、指令重排等优化策略。

网友E:
在单片机编程中,goto关键字属于无条件跳转语句,它可以将程序控制权直接转移到标签指定的代码位置。

网友F:
在嵌入式编程里,goto确实用得比较少,但我看到Linux内核代码里到处都是goto

网友G:
goto语句会破坏程序的模块化结构,使程序可读性变差,增加维护的难度。因此,在结构化程序设计时,对goto语句应当慎用。

网友H:
不应存在不受条件控制的跳转语句。
不应存在不改变程序流程的跳转语句。

网友I:
在一些单片机系统中,特别是涉及到函数调用和中断处理时,goto 可能会破坏堆栈的正常状态。例如,在函数执行过程中使用 goto 跳出函数体,可能会导致堆栈指针没有正确恢复,从而影响到后续的函数调用和返回地址的正确性。

网友J:
可以使用结构化的控制流程(如if语句、for循环、while循环等)来替代goto语句。

网友K:
尽量避免使用goto语句。

网友C:
我感觉goto挺好用的啊

网友L:
结构化编程强调程序的模块化和顺序执行,而 goto 打破了这种结构。它使得程序结构变得松散,难以划分成清晰的功能模块。

网友M:
goto语句常与if语句配合使用,当满足某一条件时,程序自动跳转到指定的标号处执行。

网友N:
goto语句通常用于跳出多重循环、处理错误情况或优化特定条件下的代码执行路径。

网友O(2025-03-20):
在使用goto语句时,要特别注意跳转目标的位置,确保跳转后程序能够正确执行。

网友P:
在使用goto语句时,应注意避免与break、continue等循环控制语句产生冲突或混淆。

网友E:
过度使用goto可能会导致程序出现难以发现的错误。

网友Q:
禁止goto语句向嵌套的或无包含关系的作用域跳转。

网友R:
在处理多种异常情况时,goto语句确实很方便

网友S:
goto语句在C语言中确实挺有争议的

网友T(2025-04-25):
很多编程实践推荐尽量避免使用 goto,使用更具结构性的控制流程(如 if-else、while、for、break、continue、try-catch 等)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