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队列的实现(C语言)

楼主(2025-02-20):
1.结构体设计
结构说明:使用单链表作为基础的数据结构 链表结点存储数据和下一个结点地址

但是队列要可以访问队头和队尾 函数需要传两个指针参数 所以单独设计一个结构体存储这两个结点指针front和rear

再创建一个size记录队列结点个数

typedef int QueueNodeDataType;
typedef struct QListNode
{
        struct QListNode* _pNext;
        QueueNodeDataType _data;
}QNode;

typedef struct Queue
{
        QNode* _front;
        QNode* _rear;
        int _size;
}Queue;
2.功能设计
2.1 初始化: 将队列的front和rear都置为空 队列内有效元素置为0
void QueueInit(Queue* q)
{
        assert(q);
        q->_front = NULL;
        q->_rear = NULL;
        q->_size = 0;
}
2.2 插入元素设计 队尾入队列:判断front为不为空
1.为空则说明front和rear都要置为newNode

2.不为空则说明只需要改变rear即可 申请新节点链接到链表中 改变rear

void QueuePush(Queue* q, QueueNodeDataType val)
{
        assert(q);
        QNode* newNode = (QNode*)malloc(sizeof(QNode));
        assert(newNode);
        newNode->_data = val;
        newNode->_pNext = NULL;
        if (q->_front == NULL)//队列没有结点
        {
                q->_front = q->_rear = newNode;
        }
        else
        {
                q->_rear->_pNext = newNode;
                q->_rear = newNode;
        }
        q->_size++;
}
2.3 队头出队列:
判断队列为不为空 为空则返回 不为空分两种情况

1.只有一个结点 将front和rear都置为NULL

2.多个结点 只将front指向它的下一个结点即可

void QueuePop(Queue* q)
{
        assert(q);
        if (q->_front == NULL)
        {
                return;
        }
        else
        {
                if (q->_front == q->_rear)//说明只有一个结点
                {
                        free(q->_front);
                        q->_front = q->_rear = NULL;
                }
                else
                {
                        QNode* cur = q->_front->_pNext;
                        free(q->_front);
                        q->_front = cur;
                }
        }
        q->_size--;
}
2.4 判空:为空返回true 不为空返回false
bool QueueEmpty(Queue* q)
{
        assert(q);
        return q->_front == NULL;
}
2.5 取队列头元素和取队列尾部元素:判断队列为空的情况
QueueNodeDataType QueueFront(Queue* q)
{
        assert(q);
        assert(q->_front);
        return q->_front->_data;
}
QueueNodeDataType Queuerear(Queue* q)
{
        assert(q);
        assert(q->_rear);
        return q->_rear->_data;
}
2.6 返回队列有效元素个数:返回size
int QueueSize(Queue* q)
{
        assert(q);
        return q->_size;
}
2.7 销毁队列:遍历队列 销毁结点
void QueueDestory(Queue* q)
{
        assert(q);
        QNode* cur = q->_front;
        while (cur)
        {
                QNode* tmp = cur;
                cur = cur->_pNext;
                free(tmp);
        }
        q->_front = q->_rear = NULL;

}
整体代码
Queue.h
#pragma once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ssert.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stdbool.h>

typedef int QueueNodeDataType;
typedef struct QListNode
{
        struct QListNode* _pNext;
        QueueNodeDataType _data;
}QNode;

typedef struct Queue
{
        QNode* _front;
        QNode* _rear;
        int _size;
}Queue;

void QueueInit(Queue* q);
void QueuePush(Queue* q, QueueNodeDataType val);
void QueuePop(Queue* q);
bool QueueEmpty(Queue* q);
int QueueSize(Queue* q);
QueueNodeDataType QueueFront(Queue* q);
QueueNodeDataType Queuerear(Queue* q);
void QueueDestory(Queue* q);
Queue.c
#include"queue.h"
void QueueInit(Queue* q)
{
        assert(q);
        q->_front = NULL;
        q->_rear = NULL;
        q->_size = 0;
}
void QueuePush(Queue* q, QueueNodeDataType val)
{
        assert(q);
        QNode* newNode = (QNode*)malloc(sizeof(QNode));
        assert(newNode);
        newNode->_data = val;
        newNode->_pNext = NULL;
        if (q->_front == NULL)//队列没有结点
        {

网友A(2025-08-28):
用数组或链表存元素,设头指针(出队)和尾指针(入队)。入队尾增,出队头移,判空(头尾同)和满(尾 + 1 = 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