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只能访问SDRAM的前8MB是bug吗

楼主(2025-02-16):
最近在测试STM32H745I-Disco板子,但据笔者测试,只能访问SDRAM的前8MB,但据板子参考手册SDRAM是16MB的,详情可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3432362-1-1.html

而且和版友讨论下来,这不是个例,他们也复现了。有没有大牛或ST的工程师帮看看?

PS: 是用的最新的STM32Cube_FW_H7_V1.12.0/

网友A:
检查SDRAM的参数配置以及FMC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B: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更新固件库

网友D:
检查电源和地线是否连接良好,以及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E:
看原理图,我记得ST喜欢用32bit的sdram,但实际使用的是16bit接口,因此只有一半容量。

网友F:
使用调试器检查初始化后的SDRAM寄存器状态,以及读写操作期间的信号完整性。

网友G:
考虑尝试使用稍旧版本的固件库,看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原理图,我记得ST喜欢用32bit的sdram,但实际使用的是16bit接口,因此只有一半容量。 ...

果然是这个问题,32bit的,但只接了低16位

楼主:
ST真浪费阿,sdram容量白白少了一半

网友H:
32位的总线只接了低16位?估计是不是引脚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