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数据结构环形队列

楼主(2025-02-19):
环形队列的定义
        环形队列是一种队列数据结构,它与普通队列相似,但在内部实现上有一个特殊之处:队列的尾部指针连接到队列的头部,形成一个循环。

环形队列的特点
        环形队列是一种具有固定容量的队列,其特点在于尾指针与头指针相连,形成循环,从而实现元素的循环利用。这使得环形队列在高效的入队和出队操作方面表现出色,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存储空间。

环形队列的运算
入队:向队列尾部插入元素,尾指针向后移动。如果队列已满,入队操作将失败。

出队:从队列头部移除元素,头指针向后移动。如果队列为空,出队操作将失败。

查看队头元素:获取队列头部元素的值,但不移除元素。

判空:检查队列是否为空。

判满:检查队列是否已满。

队列大小:返回队列中元素的数量。

清空队列:将队列清空,使其变为空队列。

销毁队列:释放队列的内存和资源,回收队列所占用的空间。

环形队列的实现
初始化

/*循环队列初始化*/
int init(CirclesQueue *Q)
{
        Q->front =0;
     Q->rear = 0;
        return 0;
}
入队

/*入队*/
int enqueue(CirclesQueue *Q, DataType x)
{
        if(isfull(Q))
        {
                printf("队列已满!100001\n");
                return 100001;
        }

        Q->rear = (Q->rear+1) % MAXSIZE;
    Q->data[Q->rear] =x;

        return 0;
}
判断是否队满

/*队满?*/
int isfull(CirclesQueue *Q)
{
        return (Q->rear+1)%MAXSIZE == Q->front ? 1 : 0;
}
出队

/*出队*/
int dequeue(CirclesQueue *Q, DataType *x)
{
        if(isempty(Q))
        {
                printf("队列为空!100002\n");
                return 100002;
        }
        Q->front = (Q->front+1) % MAXSIZE;
        *x = Q->data[Q->front];
        return 0;
}
判断是否队空

/*队空*/
int isempty(CirclesQueue *Q)
{
        return (Q->front == Q->rear) ? 1 : 0;
}
队列长度

/*队列长度*/
int querylen(CirclesQueue *Q){

    return (Q->rear - Q->front + MAXSIZE) % MAXSIZE;
}
打印队首元素

/*打印队首元素*/
int printfront(CirclesQueue *Q)
{
        DataType a;
        if (isempty(Q))
        {
                printf("队列为空!100002\n");
                return 100002;
        }
        else
        {
                return Q->data[Q->front + 1 % MAXSIZE];
        }

        return 0;
}

输出队列

/*输出队列*/
void querylist(CirclesQueue *Q)
{
        int i;
        if (isempty(Q))
        {
                /* code */
                printf("队列为空\n");
                return;
        }
        i = (Q->front) % MAXSIZE;

        printf("队列:");
        do
        {
                printf("%d", Q->data[i + 1 % MAXSIZE]);
                i = (i + 1) % MAXSIZE;
        } while (i != Q->rear);

        printf("\n");
}
运行结果截图

完整Demo
main.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irclesQueue.c"
#include "welcome.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irclesQueue Q;
        DataType x, a, len;
        int cmd,i, m, n;
        char yn;

        for (i = 0; i < strlen(welcome); i++)
        {
                printf("%c", welcome[i]);
                for (m = 0; m < 2000; m++)
                        for (n = 0; n < 2000; n++)
                        {
                                ;
                        }
        }

        do
        {
                printf("-----------循环队列演示-----------\n");
                printf(" 1. 初始化\n");
                printf(" 2. 入队\n");
                printf(" 3. 出队\n");
                printf(" 4. 队空?\n");
                printf(" 5. 队满\n");
                printf(" 6. 队列长度\n");
                printf(" 7. 打印队首元素\n");
                printf(" 8. 打印队列\n");
                printf(" 9. 帮助\n");
                printf(" 0. 退出\n");
                printf(" 请选择(0~8):");
                scanf("%d", &cmd);
                switch (cmd)
                {
                case 1:
                        init(&Q);
                        printf("队列已初始化!\n");
                        break;
                case 2:
                        printf("请输入要入队的元素x=");
                        scanf("%d", &x);
                        if (!enqueue(&Q, x))
                        {
                                printf("元素x=%d已入队\n", x);
                        }
                        break;
                case 3:
                        printf("确定要出队(出队会将删除对首元素, y or n, n)?");
                        fflush(stdin);
                        scanf("%c", &yn);

                        if (yn == 'y' || yn == 'Y')
                        {
                                if (!dequeue(&Q, &x))
                                {
                                        printf("队首元素【%d】已出队!\n", x);
                                }
                        }
                        break;

                case 4:
                        if (isempty(&Q) == 1)
                        {
                                printf("队列为空!\n");
                        }
                        else
                        {
                                printf("队列不是空的!\n");
                        }
                        break;
                case 5:
                        if (isfull(&Q) == 1)
                        {
                                printf("队列已满!\n");
                        }
                        else
                        {
                                printf("队列未满!\n");
                        }
                        break;

                case 6:
                        len = querylen(&Q);
                        printf("队列长度为【%d】\n", len);
                        break;
                case 7:
                        a = printfront(&Q);
                        printf("队首元素为【%d】\n", a);
                        break;
                case 8:
                        querylist(&Q);
                        break;
                case 9:
                        printf("本程序为环形队列的演示程序,由陈勇豪设计开发,本程序演示了环形队列功能!\n");
                        break;
                }

        } while (cmd != 0);

        return 0;
}
CirclesQueue.c

/*
        CirclesQueue.c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irclesQueue.h"

/*循环队列初始化*/
int init(CirclesQueue *Q)
{
        Q->front = 0;
        Q->rear = 0;
        return 0;
}

/*入队*/
int enqueue(CirclesQueue *Q, DataType x)
{
        if (isfull(Q))
        {
                printf("队列已满!100001\n");
                return 100001;
        }

        Q->rear = (Q->rear + 1) % MAXSIZE;
        Q->data[Q->rear] = x;

        return 0;
}

/*队满?*/
int isfull(CirclesQueue *Q)
{
        return (Q->rear + 1) % MAXSIZE == Q->front ? 1 : 0;
}

/*出队*/
int dequeue(CirclesQueue *Q, DataType *x)
{
        if (isempty(Q))
        {
                printf("队列为空!100002\n");
                return 100002;
        }
        Q->front = (Q->front + 1) % MAXSIZE;
        *x = Q->data[Q->front];
        return 0;
}

/*队空*/
int isempty(CirclesQueue *Q)
{
        return (Q->front == Q->rear) ? 1 : 0;
}

/*队列长度*/
int querylen(CirclesQueue *Q)
{

        return (Q->rear - Q->front + MAXSIZE) % MAXSIZE;
}

/*打印队首元素*/
int printfront(CirclesQueue *Q)
{
        DataType a;
        if (isempty(Q))
        {
                printf("队列为空!100002\n");
                return 100002;
        }
        else
        {
                return Q->data[Q->front + 1 % MAXSIZE];
        }

        return 0;
}

/*输出队列*/
void querylist(CirclesQueue *Q)
{
        int i;
        if (isempty(Q))
        {
                /* code */
                printf("队列为空\n");
                return;
        }
        i = (Q->front) % MAXSIZE;

        printf("队列:");
        do
        {
                printf("%d", Q->data[i + 1 % MAXSIZE]);
                i = (i + 1) % MAXSIZE;
        } while (i != Q->rear);

        printf("\n");
}
CirclesQueue.h

/*
        CirclesQueue.h
        循环队列
*/
#include <stdio.h>

#define MAXSIZE 100

typedef int DataType;

typedef struct
{
        DataType data[MAXSIZE];
        int front;
        int rear;
}CirclesQueue;

/*循环队列初始化*/
int init(CirclesQueue *Q);

/*入队*/
int enqueue(CirclesQueue *Q, DataType x);

/*队满?*/
int isfull(CirclesQueue *Q);

/*出队*/
int dequeue(CirclesQueue *Q, DataType *);

/*队空*/
int isempty(CirclesQueue *Q);

/*队长*/
int querylen(CirclesQueue *Q);

/*打印队首元素*/
int printfront(CirclesQueue *Q);

/*输出队列*/
void querylist(CirclesQueue *Q);
小结
        环形队列是一种有限容量的队列,它能高效地处理入队和出队操作,同时充分利用存储空间,适合循环使用有限资源的应用。需要特别注意队列已满和队列为空的情况,以避免数据溢出或损失。

网友A:
在多任务或中断环境下,对环形队列的操作需要考虑线程安全,避免数据竞争

网友B:
预先分配数组空间,避免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C:
环形队列使用两个指针,一个用于指示队列的头部(下一个元素将被移除的位置),另一个用于指示队列的尾部(下一个元素将被添加的位置)。

网友D:
环形队列特别适用于需要高效、连续数据处理的场合

网友E: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nt.h>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fer;
    uint16_t head;
    uint16_t tail;
    uint16_t size;
} CircularQueue;

void CircularQueue_Init(CircularQueue *q, uint8_t *buf, uint16_t buf_size) {
    q->buffer = buf;
    q->head = 0;
    q->tail = 0;
    q->size = buf_size;
}

bool CircularQueue_Enqueue(CircularQueue *q, uint8_t data) {
    if ((q->tail + 1) % q->size == q->head) {
        return false;
    }
    q->buffer[q->tail++] = data;
    if (q->tail >= q->size) {
        q->tail = 0;
    }
    return true;
}

bool CircularQueue_Dequeue(CircularQueue *q, uint8_t *data) {
    if (q->head == q->tail) {
        return false;
    }
    *data = q->buffer[q->head++];
    if (q->head >= q->size) {
        q->head = 0;
    }
    return true;
}

uint16_t CircularQueue_GetLength(CircularQueue *q) {
    if (q->tail >= q->head) {
        return q->tail - q->head + 1;
    } else {
        return q->size - (q->head - q->tail);
    }
}

网友F:
用C语言实现并封装一个FIFO,方便应用。

网友G:
环形队列通过将数组的首尾相连,形成一个逻辑上的环形结构。
使用两个指针 front 和 rear 分别指向队列的头部和尾部。
当 rear 到达数组末尾时,可以重新回到数组的起始位置,从而实现循环利用数组空间。

网友H:
先进先出(FIFO),即先进入队列的元素先被取出处理;空间利用率高,由于是循环使用数组空间,相比普通的线性队列,在同样大小的存储空间下可以存储更多的数据元素;支持多线程或中断服务程序等并发操作,能够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

网友I:
从队头取出一个元素,然后将队头指针向后移动一位。同样,如果队头指针到达数组的末尾,也将其绕回到数组的开头。

网友J:
环形队列是一种先进先出(FIFO)‌的数据结构

网友K:
在一些实时系统中,如音频、视频处理,需要对连续的数据流进行处理。环形队列可以用来存储这些数据流,确保数据不会丢失,并且可以按照顺序进行处理。

网友L:
在单片机与外部设备进行串口通信时,接收和发送的数据速率可能不一致。使用环形队列作为缓冲区,可以暂时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待单片机有时间处理时再从队列中取出数据,避免了数据丢失。

网友M:
高效的数据结构,适用于固定大小的缓冲区管理,尤其在资源受限的场景下

网友N:
通过头尾指针的循环移动实现数据的先进先出(FIFO)原则,避免了动态内存分配的开销。

网友O:
在一些传感器数据采集的应用中,数据采集的频率可能较高,而数据处理的速度相对较慢。环形队列可以作为一个中间缓冲区,先将采集到的数据存入队列,然后由数据处理程序按照一定的节奏从队列中取出数据进行处理,保证了数据采集和处理的协调进行,不会因为处理不及时而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P:
在多任务系统中,环形队列可以用来管理任务的执行顺序。将待执行的任务依次入队,然后按照队列的顺序依次出队执行。

网友Q:
当指针达到数组末尾时,需要将其重置为0,实现循环。这通常通过取模运算或按位与运算实现。

网友R:
环形队列 是一种线性数据结构,它使用数组来模拟队列的操作,但在逻辑上形成一个环形。与普通队列不同的是,环形队列的队尾可以绕回到数组的开头

网友S:
环形队列是一种循环的队列结构,它使用一个固定大小的数组来存储数据元素,但逻辑上将这些元素连接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环。与传统的线性队列不同,环形队列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当到达数组末尾时,下一个元素会存储到数组的开头位置,从而形成一个循环。

网友T:
在栈上分配小容量缓冲区

网友U:
在复杂的单片机系统中,可能存在多个任务需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执行。环形队列可以用于任务的调度和管理,将各个任务按照优先级或到达的顺序放入队列中,然后依次从队列中取出任务并执行,实现了任务的有序调度和系统的稳定运行。

网友V:
当头部和尾部指向同一个位置时,认为队列为空。

网友W:
通过循环利用固定大小的数组,实现数据的高效存储和访问。

网友X:
在单片机开发中,环形队列是一种常用的数据结构,它具有高效的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

网友Y:
在单片机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通信时,由于数据的传输速率可能不一致,需要使用缓冲区来暂存数据。环形队列可以作为一个高效的缓冲区,当数据到达时,将其入队;当单片机有时间处理数据时,从队列中出队进行处理。

网友Z:
以在单片机中实现环形队列,高效地管理数据的存储和访问。

网友J:
当队尾指针的下一个位置等于队头指针时,认为队列已满;当队头指针等于队尾指针时,认为队列是空的。

网友AA(2025-05-11):
创建一个结构体包含缓冲区、读写指针和长度,提供初始化、入队、出队和检查满/空函数

网友AB:
在编写程序时,提前确定数组所需的最大大小,并在栈上直接分配空间,这样可以减少动态分配内存带来的开销。

网友AC:
环形队列就像一个圈,先进来的先出去,就像排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