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语言printf用法详解

楼主(2025-02-17):
1.转换说明符
占位符        说明
%a(%A)        浮点数、十六进制数字和p-(P-)记数法(C99)
%c        字符
%d        有符号十进制整数
%f        浮点数(包括float和doulbe)
%e(%E)        浮点数指数输出[e-(E-)记数法]
%g(%G)        浮点数不显无意义的零"0"
%i        有符号十进制整数(与%d相同)
%u        无符号十进制整数
%o        八进制整数 e.g. 0123
%x(%X)        十六进制整数<?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 e.g. 0x1234
%p        指针
%s        字符串
%%        “%”
2.特殊标志
显示        占位符        使用示例
左对齐        “-”        “%-20s”
右对齐        “+”        “%+20s”
空格        若符号为正,则显示空格,负则显示"-"        "% "
#        对c,s,d,u类无影响;对o类,在输出时加前缀o;对x类,在输出时加前缀0x;对e,g,f 类当结果有小数时才给出小数点。
3.格式字符串(格式)
[标志][输出最少宽度][.精度][长度]类型
"%-md" :左对齐,若m比实际少时,按实际输出。
"%m.ns":输出m位,取字符串(左起)n位,左补空格,当n>m or m省略时m=n。
int main()
{
        char buf[] = "CHINA";
        printf("%7.2s", buf);
        return 0;
}
C基础——使用printf打印各种数据类型的方式(示例)_格式控制

"%m.nf":输出浮点数,m为输出宽度,n为小数点右边数位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double df = 3852.99;
    printf("%6.1f\n",df );
    return 0;
}
C基础——使用printf打印各种数据类型的方式(示例)_数据_02

长度:为h短整形量,l为长整形量
printf的格式控制的完整格式:
% - .n l或h 格式字符
下面对组成格式说明的各项加以说明:
① %:表示格式说明的起始符号,不可缺少。

② -:有-表示左对齐输出,如省略表示右对齐输出。

③ 0:有0表示指定空位填0,如省略表示指定空位不填。

④ m.n:m指域宽,即对应的输出项在输出设备上所占的字符数。N指精度。用于说明输出的实型数的小数位数。为指定n时,隐含的精度为n=6位。

⑤ l或h:l对整型指long型,对实型指double型。h用于将整型的格式字符修正为short型。

一个h表示short,即short int
两个h表示short short,即 char。
%hhx 用于输出char
%hx 用于输出short int.
格式字符
格式        使用类型        用法        说明
d        用来输出十进制整数        %d        按整型数据的实际长度输出。
%md        m为指定的输出字段的宽度。如果数据的位数小于m,则左端补以空格,若大于m,则按实际位数输出。
%ld        输出长整型数据。
o        以无符号八进制形式输出整数。        %lo        对长整型可以用"%lo"格式输出
%mo        指定字段宽度用“%mo”格式输出
x        以无符号十六进制形式输出整数        %lx        对长整型可以用"%lx"格式输出
%mx        同样也可以指定字段宽度用"%mx"格式输出。
u        以无符号十进制形式输出整数        %lu        对长整型可以用"%lu"格式输出
%mu        同样也可以指定字段宽度用“%mu”格式输出。
c        输出一个字符。        %c
s        用来输出一个串        %s        输出字符串(不包括双引号)。
%ms        输出的字符串占m列,如字符串本身长度大于m,则突破获m的限制,将字符串全部输出。若串长小于m,则左补空格。
%-ms        如果串长小于m,则在m列范围内,字符串向左靠,右补空格。
%m.ns        输出占m列,但只取字符串中左端n个字符。这n个字符输出在m列的右侧,左补空格。
%-m.ns        其中m、n含义同上,n个字符输出在m列范围的左侧,右补空格。如果n>m,则自动取n值,即保证n个字符正常输出。
f        用来输出实数(包括单、双精度),以小数形式输出。        %f        不指定宽度,整数部分全部输出并输出6位小数。
%m.nf        输出共占m列,其中有n位小数,如数值宽度小于m左端补空格。
%-m.nf        输出共占n列,其中有n位小数,如数值宽度小于m右端补空格。
e        以指数形式输出实数。        %e        数字部分(又称尾数)输出6位小数,指数部分占5位或4位。
%m.ne和%-m.ne        m、n和”-”字符含义与前相同。此处n指数据的数字部分的小数位数,m表示整个输出数据所占的宽度。
g        自动选f格式或e格式中较短的一种输出,且不输出无意义的零。
格式字符用以指定输出项的数据类型和输出格式。

① d 格式:用来输出十进制整数。有以下几种用法:
  %d:按整型数据的实际长度输出。
  %md:m为指定的输出字段的宽度。如果数据的位数小于m,则左端补以空格,若大于m,则按实际位数输出。
  %ld:输出长整型数据。
② o 格式:以无符号八进制形式输出整数。对长整型可以用"%lo"格式输出。同样也可以指定字段宽度用“%mo”格式输出。
例: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int a = -1;
    printf("%d, %o \n", a, a);
    return 0;
}

C基础——使用printf打印各种数据类型的方式(示例)_整型_03

  程序解析:-1在内存单元中(以补码形式存放)为(1111111111111111)2,转换为八进制数为(177777)8。
③ x 格式:以无符号十六进制形式输出整数。对长整型可以用"%lx"格式输出。同样也可以指定字段宽度用"%mx"格式输出。
④ u 格式:以无符号十进制形式输出整数。对长整型可以用"%lu"格式输出。同样也可以指定字段宽度用“%mu”格式输出。
⑤ c 格式:输出一个字符。
⑥ s 格式:用来输出一个串。有几中用法
  %s:例如:printf("%s", "CHINA")输出"CHINA"字符串(不包括双引号)。
  %ms:输出的字符串占m列,如字符串本身长度大于m,则突破获m的限制,将字符串全部输出。若串长小于m,则左补空格。
  %-ms:如果串长小于m,则在m列范围内,字符串向左靠,右补空格。
  %m.ns:输出占m列,但只取字符串中左端n个字符。这n个字符输出在m列的右侧,左补空格。
  %-m.ns:其中m、n含义同上,n个字符输出在m列范围的左侧,右补空格。如果n>m,则自动取n值,即保证n个字符正常输出。
⑦ f 格式:用来输出实数(包括单、双精度),以小数形式输出。有以下几种用法:
  %f:不指定宽度,整数部分全部输出并输出6位小数。
  %m.nf:输出共占m列,其中有n位小数,如数值宽度小于m左端补空格。
  %-m.nf:输出共占n列,其中有n位小数,如数值宽度小于m右端补空格。
⑧ e 格式:以指数形式输出实数。可用以下形式:
  %e:数字部分(又称尾数)输出6位小数,指数部分占5位或4位。
  %m.ne和%-m.ne:m、n和”-”字符含义与前相同。此处n指数据的数字部分的小数位数,m表示整个输出数据所占的宽度。
⑨ g 格式:自动选f格式或e格式中较短的一种输出,且不输出无意义的零。
---------------------------------------

关于printf函数的进一步说明:
如果想输出字符"%",则应该在“格式控制”字符串中用连续两个%表示,如:
printf("%f%%", 1.0/3);
输出0.333333%。
对于单精度数,使用 %f 格式符输出时,仅前7位是有效数字,小数6位.
对于双精度数,使用 %lf 格式符输出时,前16位是有效数字,小数6位.
对于m.n的格式还可以用如下方法表示(例)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char ch[] = "hello world.";
    int m = 9;
    int n = 7;

    printf("%*.*s\n",m,n,ch);

    return 0;
}

C基础——使用printf打印各种数据类型的方式(示例)_格式控制_04

  前边的 \* 定义的是总的宽度,后边的 \* 定义的是输出的个数。分别对应外面的参数m和n 。我想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在语句之外对参数m和n赋值,从而控制输出格式。
%n 可以将所输出字符串的长度值赋绐一个变量, 见下例: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char ch[] = "hello world.";
    int m = 9;
    int n = 7;
    int len = 0;

    printf("%*.*s is hello world\n%n",m,n,ch, &len);

    printf("printf len = [%d]\n", len);
    return 0;
}

C基础——使用printf打印各种数据类型的方式(示例)_格式输出_05

补充(经常使用的方式):
1、格式输出函数的一般形式

  函数原型: int printf(char * format[,argument,…]);

  函数功能:按规定格式向输出设备(一般为显示器)输出数据,并返回实际输出的字符数,若出错,则返回负数。

  它使用的一般形式为:

           printf("格式控制字符串",输出项列表);

  语句中“输出项列表”列出要输出的表达式(如常量、变量、运算符表达式、函数返回值等),它可以是0个、一个或多个,每个输出项之间用逗号(,)分隔。输出的数据可以是整数、实数、字符和字符串。

  "格式控制字符串"必须用英文的双引号括起来,它的作用是 控制输出项的格式和输出一些提示信息,例如

                int i=97; printf("i=%d,%c\n",i,i);

            输出结果为:i=97,a

    语句“printf("i=%d,%c\n",i,i);”中的两个输出项都是变量i,但却以不同的格式输出,一个输出整型数97,另一个输出的却是字符a,其格式分别由“%d”与“%c”来控制。

    语句“printf("i=%d,%c\n",i,i);”的格式控制字符串中“i=”是普通字符,他将照原样输出;“%d”与“%c”是格式控制符;"\n"是转义字符,它的作用是换行。
2、格式控制

  格式控制由格式控制字符串实现。格式控制字符串由3部分组成:普通字符、转义字符、输出项格式说明。

  (1)普通字符。普通字符在输出时,按原样输出,主要用于输出提示信息。

  (2)转义字符。转义字符指明特定的操作,如"\n"表示换行,"\t"表示水平制表等。

  (3)格式说明部分由“%”和“格式字符串”组成,他表示按规定的格式输出数据。

    格式说明的形式为:

           %[flags][width][.prec][F|N|h|I][type]

    各部分说明如下:

        “[]”表示该项为可选项,即可有可无,如 printf("%d",100);
    flags为可选择的标志字符,常用的标志字符有:
    -   ——左对齐输出,默认为右对齐输出;
    +   ——正数输出加号(+),负数输出减号(-);
    空格 ——正数输出空格代替加号(+),负数输出减号(-)。
        width为可选择的宽度指示符。
    用十进制正整数表示设置输出值得最少字符个数。不足则补空格,多出则按实际输出,默认按实际输出,例如:
    printf("%8d\n",100);       printf("%6d\n",100);       printf("%-8d\n",100);        printf("%+8\n",100);
    输出结果为:└┘└┘└┘└┘└┘100
    └┘└┘└┘100          100└┘└┘└┘└┘└┘     └┘└┘└┘└┘+100
        [.prec]为可选的精度指示符
    用“小数点”加“十进制正整数”表示,对“整数”、“实数”和“字符串”的输出有如下功能:对“整数”,表示至少要输出的数字个数,不足补数字0,多则原样输出;对“实数”,表示小数点后至多输出的数字个数,不足则补数字0,多则做舍入处理;对“字符串”,表示最多输出的字符个数,不足补空格,多则丢弃。
    例如:printf("%8.2f\n",3.14159);
    printf("%8.5f\n",3.14159);
    输出结果为:└┘└┘└┘└┘3.14
    └┘3.14159
        [F|N|h|I]为可选的输出长度修饰符,其功能如下:
    F ——输出远指针存放的地址;
    N——输出近指针存放的地址;
    h——输出短整型数据的值;
    l——输出长整型或双精度型数据的值。
    例如:long  n=40000;
                printf("%8ld\n",n);/*因为200*200是长整型数据*/
type为可选的格式字符,用来进行格式转换。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for int
int i=30122121;
long i2=309095024l;
short i3=30;
unsigned i4=2123453;
printf("%d,%o,%x,%X,%ld,%hd,%u/n",i,i,i,i,i2,i3,i4);//如果是:%l,%h,则输不出结果
printf("%d,%ld/n",i,i2);//试验不出%ld和%d之间的差别,因为long是4bytes
printf("%hd,%hd/n/n/n",i,i3);//试验了%hd和%d之间的差别,因为short是2bytes
//for string and char
char ch1='d';
unsigned char ch2=160;
char *str="Hello everyone!";
printf("%c,%u,%s/n/n/n",ch1,ch2,str);//unsigned char超过128的没有字符对应

//for float and double,unsigned and signed can not be used with double and float
float fl=2.566545445F;//or 2.566545445f
double dl=265.5651445;
long double dl2=2.5654441454;
//%g没有e格式,默认6位包括小数点前面的数,
//%f没有e格式,默认6位仅只小数点后面包含6位
//%e采用e格式,默认6位为转化后的小数点后面的6位
printf("%f,%e,%g,%.7f/n",fl,dl,dl,dl);
printf("%f,%E,%G,%f/n",fl,dl,dl,dl);//%F is wrong
printf("%.8f,%.10e/n",fl,dl);
printf("%.8e,%.10f/n/n/n",fl,dl);
//for point
int *iP=&i;
char *iP1=new char;
void *iP2;//dangerous!
printf("%p,%p,%p/n/n/n",iP,iP1,iP2);

//其他知识:负号,表示左对齐(默认是右对齐);%6.3,6表示宽度,3表示精度
char *s="Hello world!";
printf(":%s: /n:%10s: /n:%.10s: /n:%-10s: /n:%.15s: /n:%-15s: /n:%15.10s: /n:%-15.10s:/n/n/n",s,s,s,s,s,s,s,s);
double ddd=563.908556444;
printf(":%g: /n:%10g: /n:%.10g: /n:%-10g: /n:%.15g: /n:%-15g: /n:%15.10g: /n:%-15.10g:/n/n/n",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还有一个特殊的格式%*.* ,这两个星号的值分别由第二个和第三个参数的值指定
printf("%.*s /n", 8, "abcdefgggggg");
printf("%*.*f /n", 3,3, 1.25456f);

return 0;
}

网友A:
printf 是 C 语言标准库函数之一,用于在标准输出(通常是控制台或屏幕)上打印格式化的字符串。

网友B:
通过宽度、精度、对齐等控制符优化输出格式。

网友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i = 123;
    float f = 3.14159;
    char c = 'A';
    char *s = "Hello, World!";

    printf("整数: %d\n", i);            // 输出整数
    printf("无符号整数: %u\n", i);      // 输出无符号整数
    printf("八进制: %o\n", i);          // 输出八进制
    printf("十六进制: %x\n", i);        // 输出十六进制(小写)
    printf("浮点数: %f\n", f);          // 输出浮点数
    printf("字符: %c\n", c);            // 输出字符
    printf("字符串: %s\n", s);          // 输出字符串
    printf("左对齐,宽度为10: %10d\n", i); // 左对齐,宽度为10
    printf("右对齐,宽度为10: %-10d\n", i); // 右对齐,宽度为10
    printf("保留两位小数: %.2f\n", f);    // 保留两位小数

    return 0;
}

网友D:
printf 函数是 C 语言中用于输出的标准库函数,它可以将格式化的字符串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通常是屏幕)。printf 函数的定义在 <stdio.h> 头文件中。

网友E:
在使用 %n 转换说明符时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可以将已打印的字符数写入到一个整数指针所指向的位置,这可能会引起安全问题。

网友F:
-:左对齐。
+:在数字前加上正负号。
0:在数字前填充零(用于整数)。
#:对于 x 或 X,在十六进制数前加上 0x 或 0X 前缀;对于 e、E、f,确保小数点后有数字。
.n:指定浮点数的小数位数或字符串的最大长度。
m:指定输出的最小宽度。
l 或 L:用于指定 long 或 long long 类型的整数,或 long double 类型的浮点数。
h:用于指定 short 类型的整数。

网友G:
格式符必须与参数类型严格匹配。

网友H:
字符串参数必须以'\0'结尾,否则可能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I:
int 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format是格式控制字符串,包含了两种类型的对象:普通字符和转换说明。
...代表可变参数列表,根据format字符串中的转换说明来插入相应的值。

网友J:
printf 是 C 语言中用于格式化输出的函数

网友K:
printf 函数不会检查格式说明符与提供参数之间的匹配性,如果不匹配可能会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L:
如果函数执行成功,则返回所打印的字符总数,如果函数执行失败,则返回一个负数。注意:返回的字符总数包括空格和 等转义字符。

网友M:
宽度: 指定输出的最小宽度。例如,%10d 表示输出的整数至少占 10 个字符宽度,不足则在左侧补空格。
对齐方式: 使用 - 修饰符可以指定左对齐。例如,%-10d 表示左对齐,右侧补空格。
精度: 对于浮点数,可以指定小数点后的位数。例如,%.2f 表示输出两位小数。
填充字符: 使用 0 作为宽度修饰符的一部分,可以指定用 0 填充。例如,%010d 表示用 0 填充到 10 个字符宽度。

网友N:
标志:如 - 用于左对齐,+ 表示强制显示正负号, (空格)用于在正数前留空格,# 用于十六进制和八进制前加 0x 或 0,0 用于在数字前填充零。
宽度:指定最小字段宽度。
精度:对于浮点数,指定小数点后的位数;对于字符串,指定最大字段宽度。
长度修饰符:如 h 表示 short,l 表示 long,ll 表示 long long,L 表示 long double。

网友O:
通过掌握 printf 的各种用法,可以灵活地控制输出的格式,使程序的输出更加美观和易读。

网友P:
对于浮点数输出,printf 使用的是 C 语言的默认浮点表示方式,可能会因为不同的编译器或平台而有所差异。

网友Q:
使用printf函数需要包含头文件<stdio.h>。

网友B: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num = -123;
    float pi = 3.141592653589793;
    char hex[] = "0x1A3F";

    printf("Default integer: %d\n", num);           // 默认整数输出
    printf("Signed integer with sign: %+d\n", num); // 带符号的整数输出
    printf("Left-aligned integer: %-10d\n", num);   // 左对齐整数输出
    printf("Zero-padded integer: %010d\n", num);    // 零填充整数输出
    printf("Hexadecimal with prefix: %#x\n", 0x1A3F); // 带前缀的十六进制输出
    printf("Floating-point with precision: %.2f\n", pi); // 保留两位小数的浮点数输出
    printf("String with maximum length: %.5s\n", hex);  // 最大长度为5的字符串输出

    return 0;
}

网友R:
printf 函数的返回值是成功打印的字符数,如果发生错误,则返回一个负数。

网友S:
printf函数是C语言中强大的格式化输出工具,通过使用格式说明符和修饰符,可以灵活地控制输出数据的格式

网友T:
格式符        类型        示例        说明
%d        int        printf("%d\n", 123);        输出十进制整数
%hd        short int        printf("%hd\n", -5);        输出短整型
%hu        unsigned short int        printf("%hu\n", 10000U);        输出无符号短整型
%ld        long int        printf("%ld\n", 123456789L);        输出长整型
%lld        long long int        printf("%lld\n", 123456789LL);        输出长长整型(C99)
%lu        unsigned long int        printf("%lu\n", 1000000000UL);        输出无符号长整型
%llu        unsigned long long int        printf("%llu\n", 1234567890000000000ULL);        输出无符号长长整型(C99)

网友U:
主要用于控制浮点数的输出和小数点后的位数,或者字符串的最大输出长度。对于浮点数,精度控制可以指定小数点后的位数;对于字符串,可以指定最大输出的字符数。例如:%.2f表示输出的小数点后两位;%.*s则通过后续的参数来指定字符串的最大输出长度。

网友V:
根据不同的format字符串,函数可能需要一系列的附加参数,每个参数包含了一个要被插入的值,替换了format参数中指定的每个%标签。关于附加参数,既可以是变量,也可以是常量。
附加参数的位置:printf函数的普通字符和转换说明放在" "双引号内,附加参数放在双引号外,每个附加参数之间用逗号隔开。
附加参数的个数:printf的附加参数与转换说明符是一一对应关系,如果有n个转换说明符,printf的参数就应该有n+1个。如果参数个数少于对应的转换说明符,printf可能会输出内存中的任意值。

网友W:
在多线程环境中使用 printf 时,需要注意线程安全性问题,可能需要使用互斥锁或其他同步机制来保护输出。

网友X:
用%0X%p打印地址和十六进制值,排查内存问题。

网友Y:
使用 printf 时,必须确保提供的参数类型与转换说明符匹配,否则可能会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Z:
格式化字符串由普通字符和格式说明符组成。普通字符将按原样输出,而格式说明符以 % 开头,用于指定如何输出参数。

网友AA:
指定最少输出的字符数。如果实际输出的字符数小于这个宽度,默认情况下会在左边填充空格。可以通过在宽度前加一个减号(-)来改变对齐方式。例如:%5d表示输出宽度至少为5的整数,不足部分用空格填充在左侧;而%-5d则表示在右侧填充空格。

网友AB:
使用 %s 输出字符串时,要确保提供的字符串指针是有效的,并且字符串是以空字符 \0 结尾的。

网友AC:
‌printf函数是C语言中用于格式化输出的函数,通过在格式字符串中使用以%开头的格式说明符,可以输出不同类型的数据

网友AD:
转换说明符通常由 % 符号开始,后跟一个字符,用于指定数据的类型。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转换说明符:

%d 或 %i:整数(十进制)
%u:无符号整数(十进制)
%o:无符号整数(八进制)
%x 或 %X:无符号整数(十六进制,小写或大写)
%f:浮点数(十进制小数)
%e 或 %E:浮点数(指数表示法)
%g 或 %G:浮点数(使用 %f 或 %e 的最紧凑形式)
%c:字符
%s:字符串
%p:指针(十六进制表示)
%%:输出一个 % 字符

网友AE: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num = 123;
    float pi = 3.14159;
    char letter = 'A';
    char str[] = "Hello, World!";

    printf("整数:%d\n", num);
    printf("浮点数:%.2f\n", pi); // 保留两位小数
    printf("字符:%c\n", letter);
    printf("字符串:%s\n", str);
    printf("十六进制:%x\n", num);
    printf("指针地址:%p\n", (void *)&num);
    printf("百分号:%%\n");

    return 0;
}

网友AF(2025-04-08):
字符串得像句号0一样结束,不然可能会导致数据溢出。

网友AG:
调整打印宽度、小数点后位数、文本对齐,让输出更整齐。

网友AH:
主要是格式化打印处理

网友AI:
格式符要与参数类型一致,比如%d用于整数,%s用于字符串。

网友AJ:
打印字符数或错误码,看返回值就知道了。

网友AK:
学会使用printf,能自由调整输出格式,让程序显示更漂亮、易懂。

网友AL:
printf得检查格式,不能不匹配就乱写

网友AM:
printf里参数类型要和说明符对上号,不然出问题。

网友AN(2025-05-13):
打印信息得用这个头文件<stdio.h>。

网友AO:
使用串口通信发送数据到串口显示屏或电脑。

网友AP:
printf用于输出文本,格式化输出,例:printf("Hello, World!"); 显示Hello, World!

网友AQ:
参数类型得跟说明符匹配,不匹配会出错。

网友AR:
字符串结束符就像句号,告诉程序哪里是结尾,不然信息太多会跑出边界。

网友AS:
用%s输出前,检查字符串指针和结尾是否正确,避免出错。

网友AT:
调整打印宽度,比如用`printf`设置宽度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