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ram和rom的区别

楼主(2025-02-18):
单片机运行时需要调用某个程序/函数/固定数据时就需要读取ROM,然后在RAM中执行这些程序/函数的功能,所产生的临时数据也都存在RAM内,断电后这些临时数据就丢失了。
ROM:(Read Only Memory)

程序存储器在单片机中用来存储程序数据及常量数据或变量数据,凡是c文件及h文件中所有代码、全局变量、局部变量、const’限定符定义的常量数据、startup.asm文件中的代码(类似ARM中的bootloader或者X86中的BIOS,一些低端的单片机是没有这个的)通通都存储在ROM中。

RAM:(Random Access Memory)

  随机访问存储器用来存储程序中用到的变量。凡是整个程序中,所用到的需要被改写的量,都存储在RAM中,“被改变的量”包括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堆栈段。程序经过编译、汇编、链接后,生成hex文件。用专用的烧录软件,通过烧录器将hex文件烧录到ROM中(究竟是怎样将hex文件传输到MCU内部的ROM中的呢?),因此,这个时候的ROM中,包含所有的程序内容:无论是一行一行的程序代码,函数中用到的局部变量,头文件中所声明的全局变量,const声明的只读常量,都被生成了二进制数据,包含在hex文件中,全部烧录到了ROM里面,此时的ROM,包含了程序的所有信息,正是由于这些信息,“指导”了CPU的所有动作。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既然所有的数据在ROM中,那RAM中的数据从哪里来?什么时候CPU将数据加载到RAM中?会不会是在烧录的时候,已经将需要放在RAM中数据烧录到了RAM中?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一条:ROM是只读存储器,CPU只能从里面读数据,而不能往里面写数据,掉电后数据依然保存在存储器中;RAM是随机存储器,CPU既可以从里面读出数据,又可以往里面写入数据,掉电后数据不保存,这是条永恒的真理,始终记挂在心。

  清楚了上面的问题,那么就很容易想到,RAM中的数据不是在烧录的时候写入的,因为烧录完毕后,拔掉电源,当再给MCU上电后,CPU能正常执行动作,RAM中照样有数据,这就说明:RAM中的数据不是在烧录的时候写入的,同时也说明,在CPU运行时,RAM中已经写入了数据。

  关键就在这里:这个数据不是人为写入的,CPU写入的,那CPU又是什么时候写入的呢?听我娓娓道来。上回说到,ROM中包含所有的程序内容,在MCU上电时,CPU开始从第1行代码处执行指令。这里所做的工作是为整个程序的顺利运行做好准备,或者说是对RAM的初始化(注:ROM是只读不写的),工作任务有几项:

1、 为全局变量分配地址空间—à如果全局变量已赋初值,则将初始值从ROM中拷贝到RAM中,如果没有赋初值,则这个全局变量所对应的地址下的初值为0或者是不确定的。当然,如果已经指定了变量的地址空间,则直接定位到对应的地址就行,那么这里分配地址及定位地址的任务由“连接器”完成。

2、 设置堆栈段的长度及地址—à用C语言开发的单片机程序里面,普遍都没有涉及到堆栈段长度的设置,但这不意味着不用设置。堆栈段主要是用来在中断处理时起“保存现场”及“现场还原”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么重要的内容,也包含在了编译器预设的内容里面,确实省事,可并不一定省心。平时怎么就没发现呢?奇怪。

3、 分配数据段data,常量段const,代码段code的起始地址。代码段与常量段的地址可以不管,它们都是固定在ROM里面的,无论它们怎么排列,都不会对程序产生影响。但是数据段的地址就必须得关心。数据段的数据时要从ROM拷贝到RAM中去的,而在RAM中,既有数据段data,也有堆栈段stack,还有通用的工作寄存器组。通常,工作寄存器组的地址是固定的,这就要求在绝对定址数据段时,不能使数据段覆盖所有的工作寄存器组的地址。必须引起严重关注。这里所说的“第一行代码处”,并不一定是你自己写的程序代码,绝大部分都是编译器代劳的,或者是编译器自带的demo程序文件。因为,你自己写的程序(C语言程序)里面,并不包含这些内容。高级一点的单片机,这些内容,都是在startup的文件里面。仔细阅读,有好处的。

  通常的做法是:普通的flashMCU是在上电时或复位时,PC指针里面的存放的是“0000”,表示CPU从ROM的0000地址开始执行指令,在该地址处放一条跳转指令,使程序跳转到_main函数中,然后根据不同的指令,一条一条的执行,当中断发生时(中断数量也很有限,2~5个中断),按照系统分配的中断向量表地址,在中断向量里面,放置一条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的指令,如此如此,整个程序就跑起来了。决定CPU这样做,是这种ROM结构所造成的。其实,这里面,C语言编译器作了很多的工作,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如果你仔细阅读编译器自带的help文件就会知道很多的事情,这是对编译器了解最好的途径。

  I/O口寄存器:也是可以被改变的量,它被安排在一个特别的RAM地址,为系统所访问,而不能将其他变量定义在这些位置。中断向量表:中断向量表是被固定在MCU内部的ROM地址中,不同的地址对应不同的中断。每次中断产生时,直接调用对应的中断服务子程序,将程序的入口地址放在中断向量表中。

  ROM的大小问题:对于flash类型的MCU,ROM空间的大小通常都是整字节的,即为ak*8bits。这很好理解,一眼就知道,ROM的空间为aK。但是,对于某些OTP类型的单片机,比如holtek或者sonix公司的单片机,经常看到数据手册上写的是“OTP progarming ROM 2k*15bit。。。。。”,可能会产生疑惑,这个“15bit”认为是1个字节有余,2个字节又不足,那这个ROM空间究竟是2k,多于2k,还是4k但是少了一点点呢?

  这里要明确两个概念:一个是指令的位宽,另一个是指令的长度。指令的位宽是指一条指令所占的数据位的宽度;有些是8位位宽,有些是15位位宽。指令长度是指每条指令所占的存储空间,有1个字节,有2个字节的,也有3个字节甚至4个字节的指令。这个可以打个形象的比方:我们做广播体操时,有很多动作要做,但是每个复杂的动作都可以分解为几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当做伸展运动时,我们只听到广播里面喊“2、2、3、4、5、6、7、8”,而这里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个指令,听到“3”这个指令后,我们的头、手、腰、腿、脚分别作出不同的动作:两眼目视前方,左手叉腰,右手往上抬起,五指伸直自然并拢打开,右腿伸直,左腿成弓步······等等一系列的分解动作,而要做完这些动作的指令只有一个“3”,要执行的动作却又很多,于是将多个分解动作合并成一个指令,而每个分解动作的“位宽”为15bits。实事上也确实如此,当在反汇编或者汇编时,可以看到,复合指令的确是有简单的指令组合起来的。到此,回答前面那个问题,这个OTP的ROM空间应该是2K,指令位宽为15位。一般的,当指令位宽不是8的倍数时,则说明该MCU的大部分指令长度是一个字节(注:该字节宽度为15位,不是8位),极少数为2个或多个字节,虽然其总的空间少,但是其能容下的空间数据并不少。

网友A:
RAM 是单片机的“工作区”,用于动态数据处理,但断电后数据消失。
ROM 是单片机的“数据库”,用于永久存储程序和固定数据。

网友B:
RAM:
构造: RAM是一种易失性存储器,其存储单元主要由电容器组成。
用途: RAM主要用于存储计算机当前正在运行的程序和数据,包括操作系统、应用程序以及用户数据等。RAM是计算机系统中的工作存储器,为CPU提供快速的数据访问服务。
ROM:
构造: ROM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其存储单元主要由晶体管和二极管组成。
用途: ROM主要用于存储固化的程序代码、系统设置和常量等不需要频繁修改的数据。ROM还可以用于存储字体、图形等静态数据。

网友C:
存储启动时需要执行的初始化代码和固件,确保单片机上电后能够正常启动

网友D:
RAM中的数据在断电后会丢失,因此用于存储程序运行时的临时数据和变量

网友E:
RAM:通常比ROM快,因为它设计用于频繁的数据读写操作。
ROM:访问速度较慢,因为它主要用于存储不经常改变的数据。

网友F:
RAM的读写速度较快,能够满足程序运行时对数据的快速访问需求

网友G:
RAM:具有易失性,即断电后数据会丢失。它允许数据的快速读写,能够随时修改存储在其中的数据,主要用于存储程序运行时的临时数据、变量、中断服务程序和栈等。
ROM:是非易失性存储器,断电后数据不会丢失。它只能读取数据,不能或不容易被修改,通常用于存储固定的程序代码、常量数据以及初始化过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网友H:
RAM:用于存储运行时的数据,包括程序变量、堆栈、缓冲区等。RAM是易失性的,也就是说,当电源关闭时,存储在RAM中的数据会丢失。
ROM: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和固定数据,这些数据在单片机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通常是不变的。ROM是非易失性的,即使电源关闭,存储在ROM中的数据也不会丢失。

网友A:
对于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数据,应存储在ROM中;而对于临时数据,则存储在RAM中

网友I:
单片机的程序代码固化在ROM中,即使断电也不会丢失,保证程序的长期保存

楼主:
关注内存容量限制,避免溢出,并通过工具(如内存映射表)管理存储区域。

网友J:
RAM以其易失性和快速读写能力,成为程序运行中临时数据存储的首选;而ROM则凭借非易失性和只读特性,稳固地承载着程序代码和常量数据。

网友K:
RAM:
主要用于存储程序运行时的动态数据,如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堆栈等。
临时存储和快速访问的数据,如串口发送和接收缓冲区。
ROM:
存储单片机的程序代码(固件)。
存储一些常量、初始化数据等。

网友L:
非易失性:ROM中的数据在单片机断电后仍然保留。
只读性:ROM的内容在制造时或通过特殊手段写入,之后通常不能修改(或修改很困难)。但在现代单片机中,通常使用Flash ROM,它可以在某些条件下通过特殊操作进行擦写和重编程。
存储程序代码:单片机启动时会从ROM中读取程序并执行。

网友M:
ROM中的数据在断电后仍然保留,用于存储固定不变的程序代码和数据

网友N:
ROM通常只能读取,或只能在制造时写入一次。现代单片机中的ROM可能是可编程的,如EEPROM和Flash,可以进行有限次数的擦写

网友O:
特性        RAM(随机存取存储器)‌        ROM(只读存储器)‌
数据持久性        易失性,断电后数据丢失        非易失性,断电后数据保留
读写能力        可读写        只读或有限次写入
用途        存储程序运行时的临时数据和变量        存储程序代码、常量和固件等固定数据
速度        快速读写        读取速度较慢
类型        SRAM、DRAM        Mask ROM、PROM、EPROM、EEPROM、Flash

网友P:
ROM的数据访问速度相对较慢,因为ROM中的数据被固定在芯片中,无法被修改或删除。

网友Q:
ROM的存储容量相对较大,可以达到几十兆字节甚至几个千兆字节。

网友R:
单片机中的RAM和ROM在功能特性、存储类型及应用场景上各有侧重。

网友S: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变量的值会不断变化,这些数据存储在RAM中

网友T:
将程序和常量放在ROM中以节省空间,将变量和临时数据放在RAM中以实现高效访问。

网友F:
函数调用时的参数传递、局部变量和返回地址等信息存储在RAM中的堆栈区域。

网友U:
RAM是易失性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运行时的临时数据和变量,断电后数据会丢失;ROM是非易失性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常量和固件等固定数据,断电后数据仍然保留。

网友V:
在单片机开发中,合理分配RAM和ROM资源非常重要。由于资源有限,应避免不必要的数据占用,确保程序的高效运行。

网友W:
由于单片机的RAM容量有限,应合理分配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和缓冲区的内存,避免内存浪费。

网友:
RAM中的数据可以随时读写和修改。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将新数据写入RAM中,并可以覆盖原有的数据。

网友X:
RAM:分为静态RAM(SRAM)和动态RAM(DRAM)。SRAM采用六晶体管存储单元,不需要周期性刷新,访问速度较快但成本较高;DRAM采用单晶体管存储单元,需要周期性刷新以保持数据,访问速度相对较慢但功耗和成本较低。
ROM:包括掩膜ROM、EPROM、EEPROM和Flash等类型。掩膜ROM中的数据在芯片制造时确定且不可更改;EPROM可通过紫外线擦除并重新编程;EEPROM支持字节级擦写;Flash则结合了EEPROM的字节级擦写能力和RAM的访问速度。

网友D:
由于ROM中的数据通常不能修改,因此在编程时需要确保写入的程序代码和数据是正确的,以避免在运行时出现问题。

网友Y(2025-04-29):
ROM里的东西断电也不丢,像电脑里的永久存储,存的都是不会变的程序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