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O口扩展

楼主(2025-02-18):
单片机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扩展I/O接口:

1. 并行扩展:使用并行接口芯片,例如74HC595、74HC164等,将单片机的少量I/O引脚扩展成多个I/O引脚。这些并行接口芯片具有串行输入和并行输出的功能,通过单片机的少量引脚来控制并传输数据。

2. 串行扩展:使用串行接口芯片,例如74HC165等,将外围设备通过串行通信方式连接到单片机,从而扩展I/O接口。单片机通过串行通信来读取和写入外围设备的数据。

3. I2C总线扩展:使用I2C总线芯片,例如PCF8574等,将外围设备通过I2C总线连接到单片机,从而扩展I/O接口。单片机通过I2C总线与外围设备进行数据的读取和写入。

4. SPI总线扩展:使用SPI总线芯片,例如74HC595等,将外围设备通过SPI总线连接到单片机,从而扩展I/O接口。单片机通过SPI总线与外围设备进行数据的读取和写入。

5. 中断方式扩展:通过使用中断控制器芯片,例如74HC541等,将外围设备连接到中断输入引脚,通过中断方式来扩展单片机的I/O接口。当外围设备发生特定事件时,产生中断信号,通知单片机进行相应的处理。

以上是常见的几种扩展I/O接口的方式,具体选择哪种方式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和资源的情况来确定。

网友A(2025-05-25):
单片机通过少量GPIO(如3根线:数据、时钟、锁存)串行发送数据到扩展芯片,芯片将数据转换为并行输出,控制多个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