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浮点数如何存储

楼主(2025-02-19):
1)浮点存储形式
    对于语法等知识一般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规范之上的,不然不利于技术的兼容统一发展,但是在不同的领域由于有着不同的需求,可能遵循的规范有所差异,对于浮点数的规范目前大部分系统都采用的是IEEE 754标准。我们这里以4字节单精度浮点类型为例子为大家讲解一下浮点数的存储形式:(其他浮点数存储仅仅每部分数据大小不同)

    对于浮点数的存储形式可以用2进制科学计数法表示:
    (符号:+/-)1.(二进制尾数)*2^(指数=实际指数+偏移量)
    对于这几个名词不是特别好解释,结合实际转化过程会更加好理解:(这里以float型浮点数:4.25为例子,如下转化示意图)

对于小数部分的二进制表示采用除二反取的方法获得;

23bit的尾数部分前面0001即为科学二进制的小数点后面部分,其他bit用0填充;
指数部分会添加一个偏移量127,这个仅仅是对于float类型;对于其他浮点类型由于表示的数据范围不同偏移也不同,比如double需要+1023的偏移。
由于我们举例4.25 > 1,那么我们实际指数 > 0;如果我们的浮点是0.025,这个时候实际指数为负数,大家可以尝试编码转化。

2)浮点精度问题
    我们通过上面浮点数的存储方式可以知道8bit的指数最大可以表示255,最大值的指数就是255 - 127 = 128,2^128 = 3.402..e+38;(确实非常大!)
    如果用我们的4byte无符号整形表示最大数据为2^32,看起来远远小于浮点表示;不过大家是否想过一个问题,根据数据二进制一一对应原则都是4byte的表示方法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异,难道浮点数凭空创造了更多的数据吗?
    非也非也,指数部分代表着浮点数的范围,尾数部分代表着浮点数的精度;我们从尾数的角度来看,浮点的二进制科学计数法小数点前始终是最高位,这也就意味指数越大,尾数部分所表示的数值越大,其精度越差。所以float与uint表示的数据个数都是一样的,整形表示的数据是均匀的,而浮点表示的数据在数值比较小的时候精度比较高,而数值比较大的时候就比较低了,同时也说明浮点表示仅仅是一种近似的表示方法,不能精确的表示数值,所以有时候大家在编程的过程中明明向float类型变量赋值了一个准确的数据,仿真一看数据成了一个近似值。

网友A:
二进制无法精确表示十进制小数

网友B:
通过调整运算顺序减少舍入误差。

网友C:
直接使用“=”运算符比较两个浮点数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果,因为浮点数的存储和运算存在精度限制。建议使用误差范围来间接比较浮点数。

网友D:
浮点数的运算顺序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因为中间结果可能会引入舍入误差。

网友E:
复杂的浮点数运算可能导致舍入误差累积

网友F:
了解C语言中浮点数的存储方式和运算规则对于编写高效、准确的程序至关重要。

网友G:
#include <math.h>

int floatEqual(float a, float b) {
    const float EPSILON = 1e-6;
    return fabs(a - b) < EPSILON;
}

网友H:
避免直接比较浮点数

网友:
C语言中的浮点数采用IEEE 754标准进行存储,该标准规定了浮点数的二进制格式及其运算规则。

网友I:
关注数值范围,防止溢出和下溢

网友J:
不应使用==或!=直接比较浮点数,因为精度误差可能导致意外结果

网友K:
使用浮点数作为循环计数器可能导致循环无法正确终止

网友L:
浮点数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是有限精度的,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十进制小数都能被精确表示。

网友A:
浮点数在二进制中是采用近似表示,所以有些浮点数表示是不精确的。

网友C:
当浮点数的值超出表示范围时,会发生溢出。当值非常接近0时,可能会发生下溢,导致结果变为0。

网友M:
优先选择 double 而非 float。

网友N:
浮点数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是近似的,因此可能会存在精度误差。例如,0.1在二进制中是一个无限循环小数,因此在浮点数表示中可能会有轻微的误差。

网友D:
编译器优化可能会改变浮点数运算的顺序和精度,有时候需要通过编译器选项来控制这些行为。

网友O:
由于精度误差,直接比较两个浮点数是否相等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网友P:
浮点数运算可能会导致下溢、误差累积等问题。
不要假设浮点运算结果是精确的。

网友C:
累积的舍入误差可能会导致最终结果出现较大偏差。因此,在进行浮点数运算时,应注意控制误差的传播。

网友Q:
浮点数无法精确表示所有小数,可能会存在舍入误差

网友R:
用浮点数时,需要注意精度限制,避免直接比较,合理选择数据类型,注意类型转换,避免使用浮点数作为循环计数器,处理好溢出和下溢等问题

网友S:
float类型:单精度浮点数,通常占用4个字节(32位)内存空间。其中,1位用于符号位,8位用于指数位,23位用于尾数位(包括一个隐含的领先位)。
double类型:双精度浮点数,通常占用8个字节(64位)内存空间。其中,1位用于符号位,11位用于指数位,52位用于尾数位(包括一个隐含的领先位)。

网友T:
在进行类型转换时,尤其是从浮点数转换为整数时,需要注意数据可能丢失或被截断。

网友U:
尽量简化计算,减少误差累积

网友V:
将 double 转换为 float 时可能丢失低位数据。

网友:
由于精度限制,浮点数运算可能会导致舍入误差。这些误差在连续运算中可能会累积,导致最终结果与实际预期有所偏差。

网友S:
减少 float 与 double 之间的类型转换。

网友K:
在进行浮点数运算时,可能会发生舍入误差。IEEE 754标准定义了几种舍入模式,如向偶数舍入、向零舍入、向上舍入和向下舍入。

网友W: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t main() {
    double a = 0.1;
    double b = a + a + a + a + a + a + a + a + a + a; // 10次相加
    printf("a = %.20f\n", a);           // 输出 0.10000000000000000

网友X:
由于舍入误差的存在,直接比较两个浮点数是否相等通常是不安全的。更好的做法是比较它们的差值是否在一个可接受的误差范围内。

网友Y:
不要直接比较两个浮点数是否相等,因为浮点数运算可能会有微小的误差。
可以使用一个阈值来判断两个浮点数是否足够接近。

网友Z:
由于浮点数的有限位数表示,某些十进制小数无法被精确地表示为二进制小数,因此在运算过程中可能会引入微小的误差。

网友AA:
loat‌:占用4字节,适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存储空间有限的场合。
‌double‌:占用8字节,精度更高,适用于需要高精度计算的场景。

网友AA:
浮点运算通常比整数运算更慢,因为它们涉及更复杂的硬件实现和更多的处理步骤。在性能敏感的应用中,需要考虑这一点并可能采用优化策略。

网友AB(2025-04-07):
检查数值,确保不超出最大和最小限制,避免数据错误。

网友AC:
IEEE 754标准确实是浮点数存储的主流规范,它确保了不同系统间的兼容性。

网友AD:
浮点数比大小得用近似值,别用等于不等于,精度问题会坑你。

网友AE:
在单片机里浮点数存储还是比较简单的,直接用memcpy即可

网友AF:
浮点数算术中,数值可能太小而无法表示,造成下溢。计算时误差会积累,所以要谨慎处理。

网友AG:
浮点数运算要小心,误差会越滚越大,得控制好。

网友AH:
浮点数运算时,每次计算都会引入舍入误差,多次运算后误差会累积。

网友AI:
超出范围就溢出,太接近零就下溢成零。

网友AJ(2025-05-08):
浮点数在单片机中存储为IEEE 754格式,运算时要考虑精度和舍入误差。

网友AK:
浮点数小数点后有无限位数的数,但最好不要超过6位

网友AL:
浮点数比较需考虑精度误差,通常用差值范围判断。

网友AM:
浮点数像水波,总有波纹,所以不完全准确。

网友AN:
编译器会调整计算顺序,影响精度,调整选项可控制。

网友AO:
使用低误差元件,短线路,简化运算公式。

网友AP:
转换浮点数到整数,小数部分会丢掉或四舍五入,小心数据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