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语言为什么一般不在.h中定义函数或者变量?(

楼主(2025-02-20):
大部分C编程爱好者都知道,在我们的.h文件里面经常看到的是函数的声明、变量的声明、以及各种各样的宏等等,而且在我前面的文章中我也提到过C语言的模块化设计中常常说到对应的.h和.c文件认为是一个对象,那么.h文件主要是对外的一些接口,一些私有的数据等等实现都会封装在我们的.c中,如果更加形象一点的说明我们的.h,就相当于文章下面的推荐文章链接组成的框,点进去就到了对应的具体文章,具体的文章也就是我们的.c文件了。
    这里再回到我们的程序中来,如下代码所示: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 int sAdd(int a,int b);
  • int sSub(int a,int b);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printf("Add:  %d\n",sAdd(1 , 1));
  •     printf("Sub:  %d\n",sSub(1 , 1));
  •     return 0;
  • }

  • /***************************************
  • * Fuction:sAdd
  • ***************************************/
  • int sAdd(int a,int b)
  • {
  •     return (a + b);
  • }

  • /***************************************
  • * Fuction:sSub
  • ***************************************/
  • int sSub(int a,int b)
  • {
  •     return (a - b);
  • }
  • //...

    解析一下: 上面是大部分小伙伴最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做法,那么我们把main函数前面的声明放到一个对应的.h文件,加法与减法的具体实现放到对应的.c文件,然后再main函数前面用#include "xxx.h",便可以了。简单点说.h完全可以直接在#include处进行展开以便于我们理解分析。

3、头文件中定义函数或者变量
    代码阅读量比较多的小伙伴应该见过直接在头文件里面定义函数或者变量的做法,那么这里我们直接对上面进行改造,得到如下代码:
  • //Filename: main.c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Add.h"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printf("Add:  %d\n",sAdd(global_Var1 , global_Var2));
  •     printf("Sub:  %d\n",sSub(global_Var1 , global_Var2));
  •     printf("公众号:最后一个bug\n");
  •     return 0;
  • }

  • //Filename : Add.h
  • /***************************************
  • * Fuction:sAdd
  • ***************************************/
  • int global_Var1 = 2;
  • int global_Var2 = 2;

  • /***************************************
  • * Fuction:sAdd
  • ***************************************/
  • int sAdd(int a,int b)
  • {
  •     return (a + b);
  • }

  • /***************************************
  • * Fuction:sSub
  • ***************************************/
  • int sSub(int a,int b)
  • {
  •     return (a - b);
  • }

    解析一下:上面的程序也能够成功编译并运行,并且能够获得正确的结果,这也进一步证明直接展开#include "xxx.h"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网友A:
编程规范:引用头文件内,放函数的声明、变量的声明、以及各种各样的宏!
所有的变量定义都放在源文件.c里面!另外,建议多使用局部变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量!

网友B:
头文件会被多个源文件(.c)包含。如果在头文件中定义函数或全局变量,每个包含该头文件的源文件都会生成一份独立的定义,导致链接器报错

网友C:
每个源文件(.c)独立编译为对象文件(.o)。若头文件中包含函数定义,每个对象文件都会包含该函数的副本。

网友D:
当多个源文件(.c)包含同一个头文件时,头文件中的函数或变量定义会被多次复制到每个源文件中。这会导致编译器在链接阶段报告重复定义错误。

网友E:
在头文件中定义全局变量会导致多个源文件中出现相同的全局变量,这不仅浪费内存,还会导致不可预测的行为。

网友F:
如果在头文件中定义非静态的全局变量(如 int global_var;),它会被所有包含该头文件的源文件视为同一个变量,导致重复定义错误。

网友G:
如果多个库或模块在头文件中定义函数或变量,而没有适当的命名空间或前缀约定,很容易发生命名冲突。通过将定义放在源文件中,并通过头文件提供唯一的接口,可以减少这种冲突的可能性。

网友E:
在头文件中定义函数或变量会导致每次这些定义发生变化时,包含该头文件的所有源文件都需要重新编译,这会降低编译效率。

网友H:
头文件应该提供接口,即函数声明,而不是实现。这样,用户只需关心如何使用函数,而不必关心函数是如何实现的。这有助于封装和抽象,使得代码更易于维护和理解。

网友I:
如果头文件中直接定义全局变量或函数,当多个源文件(.c文件)包含该头文件时,每个源文件都会生成一份独立的定义。

网友J:
头文件中声明:用 extern 声明变量。
源文件中定义:在唯一的源文件中分配内存。

网友B:
头文件通常用于声明函数和变量,而具体的实现放在对应的源文件(.c)中。这种分离有助于模块化设计,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和可读性。

网友K:
通过将接口(声明)与实现(定义)分离,C 语言实现了代码的高内聚、低耦合,同时兼容多源文件的协作开发。

网友L:
如果在头文件中定义了大量的函数或变量,每次包含该头文件的源文件都需要重新编译这些定义,这会增加编译时间。

网友M:
头文件应仅描述模块的接口,而非实现细节。在头文件中定义函数或变量会暴露内部实现,增加代码耦合性。

网友N:
头文件中的定义会直接进入全局命名空间,这可能导致命名冲突,尤其是在大型项目中。

网友O:
头文件的主要作用是声明接口,让其他源文件知道有哪些函数、变量和类型可以使用,而函数和变量的具体实现应该在源文件中。这样可以清晰地划分代码的接口和实现部分,便于代码的组织和管理。当需要修改函数或变量的实现时,只需要在对应的源文件中进行修改,而不需要在所有包含该头文件的地方都进行修改。

网友P:
如果函数或变量在头文件中定义,每次包含该头文件的源文件都会被编译器处理这些定义,这可能增加编译时间和内存占用。通过仅在源文件中定义,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编译负担。

网友Q:
如果多个源文件都包含同一个头文件,且头文件中有函数定义,那么在链接时会因为同一函数被多次定义而导致链接错误。例如,两个不同的源文件都包含了同一个定义了函数的头文件,编译器在编译每个源文件时都会生成该函数的代码,链接器在链接时就会发现冲突。

网友R:
即使使用条件编译(如 #ifndef、#define、#endif),也无法避免不同源文件中定义相同符号的问题,因为每个源文件在编译时都会独立处理头文件中的定义。

网友S:
将定义和声明分开可以使代码组织更加清晰。头文件通常包含接口声明、宏定义、类型定义等,而源文件则包含具体的实现细节。这种分离有助于开发者快速理解代码的结构和功能。

网友T:
使用 static 关键字可以在头文件中定义静态变量,但这会使每个源文件都有一个独立的副本,增加内存开销。

网友U:
头文件的核心目的是 声明接口(如函数原型、全局变量的声明、宏定义、结构体定义等),而非实现细节。

网友V:
如果一个头文件包含了函数或变量的定义,当多个源文件(.c文件)包含这个头文件时,会导致这些函数或变量在多个源文件中重复定义,从而引发编译错误。

网友W:
不在头文件中定义函数或全局变量的核心原因是 避免重复定义 和 模块化设计。

网友X:
在C语言中,不建议在头文件中定义函数或变量,主要是为了避免重复定义错误、管理全局变量、实现模块化设计、提高编译效率和遵循编码规范。

网友Y:
如果在头文件中定义了函数或变量,当头文件发生变化时,所有包含该头文件的源文件都需要重新编译。而如果只是声明,只有在实际使用到这些声明的源文件中发生变化时,才需要重新编译该源文件,减少了不必要的编译工作,提高了编译效率。

网友Z:
如果函数或变量仅在当前源文件中使用,可以将其声明为 static,并在源文件中定义。

网友D:
将声明和定义分开可以避免代码混淆,使得其他开发者更容易理解和维护代码。

网友AA:
在头文件中应该只包含函数、变量和宏的声明,而不是定义。例如,对于函数,只提供函数原型。

网友AB:
通过在头文件中声明函数和变量,并使用适当的访问修饰符(如static),可以控制它们的可见性和访问范围。例如,使用static关键字声明的函数或变量只能在定义它们的源文件中访问,这有助于封装和保护内部实现细节。

网友AC:
如果函数或变量在头文件中定义,而该头文件被多个源文件包含,那么每个源文件都会有一个该函数或变量的副本,这会导致链接时的多重定义错误。通过仅在头文件中声明,并在单个源文件中定义,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D:
如果头文件中定义全局变量,每个包含该头文件的源文件都会生成独立的变量副本,导致内存重复占用

网友V:
如果需要在头文件中提供小的函数实现,可以使用宏或者内联(inline)函数,但需要注意宏的使用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问题,如类型安全和作用域。

网友AE:
头文件可以看作是模块的接口,而源文件则是实现。这种方式使得其他模块只需要知道接口,而不必关心具体的实现细节。

网友AF:
将函数和变量的定义放在源文件中,声明放在头文件中,有助于实现模块化设计。每个源文件可以独立编译,而头文件提供了模块之间的接口。这有助于代码的维护和重用。

网友AG(2025-04-06):
编写规范吧,h文件也能定义函数和变量,但是一般不建议。

网友AH:
头文件主要用来声明接口,不包含具体实现。

网友AI:
为了防止重复定义和实现模块化。

网友AJ:
分开声明和定义,就像给代码分类,方便别人看懂你的思路。

网友AK:
头文件只存声明,定义放实现。

网友AL:
头文件就像餐厅的菜单,只告诉你有哪些菜,不告诉你怎么做的。

网友AM:
在.h文件中定义函数或变量会导致多个文件包含同一内容,引起链接错误。通常在.h中声明,实现放在.c文件中。

网友AN(2025-05-14):
变量或函数实现只在C文件,就不会影响到其他C文件。

网友AO:
头文件像菜单,列出函数和变量,不解释实现细节。

网友AP:
h文件主要定义接口,函数和变量放在c文件里实现,避免头文件臃肿。

网友AQ:
使用宏定义或预编译指令避免重复,模块化设计每个功能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