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static

楼主(2025-02-20):
都知道static表示静态的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对变量和函数进行文本上的限制,多个文件中是可以有同名的static函数和变量的,不过他们却代表着不同的函数和变量,这一点要尤为注意,如果该头文件在不同文件中大量使用其中的变量和函数也会导致程序的增加和内存的变大,下面作者就为这几点用程序来证明下:
  • //Filename:Add.h
  • #ifndef __ADD_H__
  • #define __ADD_H__

  • static int add(int a,int b)
  • {
  •     return (a + b);
  • }

  • #endif

  • //filename:App1.c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Add.h"
  • /*********************************************
  • * Fuction:add_APP1
  • ********************************************/
  • int add_APP1(int a,int b)
  • {
  •     printf("add_APP1_addFuc:0x%x\n",(int*)add);
  •     return add(a,b);
  • }

网友A:
当 static 作用于局部变量(函数内部)时,该变量的生命周期不再局限于函数调用,而是贯穿整个程序运行,且只初始化一次。

网友B:
头文件中避免定义 static 变量和函数,仅声明接口。

网友C:
将全局变量设为 static,除非需要跨文件共享。

网友D:
局部静态变量在多线程环境下无需额外同步(初始化是原子操作)。

网友E:
尽量避免在头文件中定义static全局变量,因为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内存浪费和潜在的命名冲突

网友F:
防止全局变量被意外修改。

网友G:
非static的全局变量和函数具有外部链接(external linkage),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多个文件之间共享。相反,static全局变量和函数具有内部链接(internal linkage),仅在其定义的文件内可见。

网友H:
static 修饰的变量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即使在函数调用结束后也不会被销毁。

网友I:
C语言中static关键字的正确与错误用法对比

场景        正确做法        错误做法
头文件中的全局变量        使用 extern 声明,在源文件中定义        在头文件中用 static 定义
文件内部私有变量        在源文件中用 static 定义        在头文件中用 static 定义
函数内部静态变量        在函数内用 static 定义        无

网友J:
未经初始化的静态局部变量会被程序自动初始化为0(对于数值类型)或空字符(对于字符类型)。而静态全局变量则会根据其类型进行默认初始化(如数值类型初始化为0,指针类型初始化为NULL等)。

网友K:
由于 static 限制了变量或函数的作用域,不同文件中可以有同名 static 变量或函数,它们是独立的,不会相互冲突。

网友L:
当 static 用于局部变量时,它改变了局部变量的存储期限,使得局部变量在程序执行期间一直存在,而不是在函数调用结束后销毁。

网友M:
使用 static 变量的函数可能不是线程安全的,因为 static 变量在多个函数调用之间共享状态。

网友N:
全局变量和函数在源文件中定义,且非static的全局变量需在头文件中用extern声明。

网友O:
static 修饰的全局变量仅在定义它的文件中可见,不会被其他文件中的代码访问。

网友D:
无论是静态局部变量还是静态全局变量,它们都具有静态存储期。这意味着这些变量在程序开始运行时就分配内存空间,并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存在。相比之下,普通局部变量具有自动存储期,它们在函数或语句块执行时分配内存空间,并在函数或语句块执行完毕后释放内存空间。

网友P:
当static用于变量时(无论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它都会限制该变量的作用域。对于全局变量,static会将其作用域限制在定义它的文件内,即该文件外的其他文件无法访问这个变量。这有助于避免命名冲突,因为不同的文件中可以有同名的static全局变量,但它们彼此独立。
当static用于函数时,它同样会限制该函数的作用域,使得该函数只能在定义它的文件内被调用。这有助于封装代码,隐藏实现细节。

网友Q:
static 修饰的变量默认初始化为0(对于整数类型)或NULL(对于指针类型)。

网友R:
过度使用 static 变量和函数可能会导致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因为它们的存在和行为可能不如全局变量和函数那样明显。

网友S:
如果一个头文件中定义了 static 变量或函数,并且这个头文件被多个源文件包含,那么每个源文件都会有自己独立的 static 变量或函数副本。这会导致程序的代码段和数据段增大,因为每个副本都会占用内存空间。

网友T:
虽然 static 可以限制变量和函数的作用域,但过度使用会导致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

网友U:
在文件作用域声明的静态函数,其作用域也仅限于定义它的文件内部。其他文件不能直接调用这些静态函数,这有助于实现函数的封装和隐藏,避免不同文件之间的函数命名冲突。

网友V:
static 用于全局变量或函数时,它限制了这些变量或函数的作用域,使得它们只在该文件(翻译单元)内部可见,外部文件无法访问。

网友U:
由于 static 变量和函数的作用域限制,调试时可能会遇到困难,特别是当多个文件中有同名的 static 变量和函数时。

网友W:
静态全局变量和静态局部变量(在程序运行期间始终存在的那些)都存放在全局数据区的静态变量区。这意味着它们占用的是静态存储空间,而不是栈空间或堆空间。

网友X:
过度使用可能导致代码耦合。

网友Y:
静态变量可能隐藏依赖关系。

网友Z:
在函数或语句块内部定义的静态变量,其作用域仅限于定义它的函数或语句块内部。但是,与普通局部变量不同的是,静态局部变量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保持其值,并且在函数调用之间不会失去其值。这意味着,即使函数返回后,静态局部变量的值仍然保持不变,直到下一次函数调用时才会继续使用上次函数调用结束时的值。

网友AA:
static 修饰的函数仅在定义它的文件中可见,不会被其他文件中的代码调用。

网友AB:
static 修饰的函数和变量不能被其他文件直接使用,降低了代码的复用性。

网友AC:
大量使用 static 变量和函数会增加程序的内存占用,尤其是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AD:
static用于限制作用域,而非共享数据。

网友AE:
为了避免 static 变量和函数可能导致的问题,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机制,如单例模式、全局对象管理器或者将状态封装在对象中。

网友AF:
如果在头文件中定义 static 全局变量或函数,每个包含该头文件的源文件都会独立生成一份副本,导致:
代码膨胀:重复的变量和函数会增加程序体积。
内存浪费:每个副本占用独立的内存空间。

网友AG:
由于静态变量(包括静态局部变量和静态全局变量)在多个函数调用之间保持其值,因此在多线程环境下使用静态变量时需要特别小心。如果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和修改同一个静态变量,可能会导致数据竞争和不一致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通常需要使用线程同步机制(如互斥锁)来保护对静态变量的访问。

网友AH:
每个文件中的 static 变量和函数都会占用一定的内存,如果大量使用可能会增加程序的内存占用。

网友AI:
在文件作用域(全局)定义时,static将变量或函数的作用域限制为当前文件(内部链接),其他文件无法访问。

网友AJ:
static 变量在程序的生命周期内只初始化一次,通常是在程序启动时。如果未显式初始化,static 局部变量会被自动初始化为 0。

网友AK:
所有全局变量默认设为 static。

网友AL:
默认全局变量和函数具有外部链接性(可在多个文件中被引用)。添加 static 后,它们的链接性变为内部,即仅在本文件可见,不同文件中同名标识符不会冲突。

网友AM:
如果在多个头文件中大量使用static变量(尤其是全局变量),并且这些头文件被多个源文件包含,那么每个源文件都会有一个该变量的独立副本。这会导致程序的二进制大小增加,因为每个副本都会占用空间。
此外,如果static变量在程序运行时被频繁地初始化和销毁(特别是在函数内部作为静态局部变量时),这可能会对内存使用产生影响,尤其是当这些变量占用大量内存或初始化/销毁过程复杂时。然而,对于static全局变量,它们在程序启动时初始化一次,在程序结束时销毁,因此对内存使用的动态影响较小。

网友AN:
谨慎使用局部静态变量,避免状态污染

网友AO:
局部静态变量复用内存,避免重复申请。

网友M:
全局静态变量占用内存直到程序结束。

网友AP:
static 是 C 语言中强大的工具,但其使用需权衡封装性、内存占用和可维护性。

网友G:
在函数内部定义时,static使变量存储在静态存储区(而非栈中),生命周期延长到整个程序运行期间,但作用域仍限于函数内部。

网友AQ:
在文件作用域(即所有函数之外)定义的静态变量,其作用域仅限于定义它的文件内部。这意味着其他文件无法直接访问或引用这些静态全局变量,从而避免了不同文件之间的命名冲突。

网友AR(2025-04-06):
局部静态变量在多线程中是安全的,因为每个线程都有自己的变量,初始化时是独立的。

网友AS:
确实,static关键字在C语言中用于限制变量和函数的作用域

网友AT:
静态变量在单片机程序中默认初始化为0或null,无需手动赋值。

网友AU:
静态变量也是比较常用的,我一般用于计数。

网友AV:
static相当于文件内部私有,限制了外部访问,影响代码共享。

网友AW:
static就像限制活动范围,用得太多,就像迷宫一样,容易迷路。

网友AX:
代码耦合过多,容易出问题。

网友AY:
使用局部变量或者封装变量在类或模块中,避免直接暴露在全局范围内。

网友AZ(2025-05-13):
静态变量在函数间共享,容易造成间接依赖,影响调试和测试。

网友BA:
静态变量和函数确实占用内存,多用会增大程序体积。

网友BB:
静态函数像只在自己的小屋里玩,别人进不去。

网友BC:
静态全局变量只在定义文件内可见。

网友BD:
静态变量在函数调用间保持,占用固定内存,减少重复分配。

网友BE:
静态变量只在函数或代码块内部可见,不会在多个实例间共享。

网友BF:
全局变量用static修饰,意味着它在程序中只初始化一次,且在程序运行期间保持不变。

网友BG:
头文件里主要是声明函数和变量,具体的实现和定义放在源文件里

网友BH:
局部静态变量会保留状态,多个函数调用可能造成数据混乱,使用时要注意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