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goto关键字

楼主(2025-02-20):
一、goto关键字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 = 10;
start://冒号记得要加
        printf("%d\n", a);
        if (a > 0)
        {
                printf("hello\n");
        }
        goto start;

        return 0;
}
goto关键字使用注意事项:goto语句只能用于在当前函数内部进行跳转,不能跨函数或跳出函数

二、void关键字
void本身就被解释为空类型,强制不允许定义变量,因为大小不明确
不允许强制类型转化 int a = (void)10写法错误
C语言中,函数可以不带返回类型,此时默认返回值是int,比如定义函数:add()此函数没带返回类型,默认返回int,并且默认函数不需要参数
add(void)明确函数不需要参数,如果一个函数没有参数,将参数列表设置成void,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因为可以将错误明确提前发现
void修饰函数返回值时,①:占位符,让用户明确不需要返回值 ②:告知编译器此返回值无法接受
void*
void* 可以定义变量,因为是指针,类型明确,大小为4/8个字节
void* 能被任何类型的指针接收
void* 能接收任意类型的指针(常用)
void* 的指针不能解引用,不能加减
在vs中sizeof(void)为0,而在Linux中sizeof(void)为1可以解引用和加减运算(了解)

网友A:
滥用 goto 会打乱代码的自然流程,使得逻辑难以追踪。

网友B: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用条件语句(if-else、switch)、循环控制语句(break、continue)和函数调用来代替goto语句。

网友C:
虽然goto关键字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能是有用的,但通常情况下最好避免使用它。在使用goto时,务必谨慎考虑其对代码可读性、可维护性和调试难度的影响。

网友D:
在使用goto语句时,要注意资源的释放问题。例如,在文件操作或动态内存分配后,如果发生错误需要跳转到错误处理代码段,应确保在跳转前释放已分配的资源,避免内存泄漏或文件占用。

网友E:
如果必须使用 goto,尽量限制在简单的跳转,比如跳出多层循环。
避免跨函数使用 goto。

网友F:
使用goto集中处理错误,避免了重复的资源释放代码,提高了代码的清晰度。

网友G:
在 goto 跳转前后避免修改同一个变量,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状态不一致。

网友H: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用更结构化的控制流语句(如if-else、while、for、switch-case等)来替代goto。这些语句通常更容易理解和维护。

网友I:
如果确实需要使用goto语句,请确保使用有意义的标签名称,以增加代码的可读性。
避免在嵌套结构中使用goto,以免使程序逻辑难以理解。

网友E:
不恰当的跳转可能导致程序逻辑错误,引入难以发现的bug

网友J:
合理使用 goto 可以提高代码效率,但过度依赖会严重影响代码质量。建议遵循“能用其他方式解决的,绝不使用 goto”的原则。

网友K:
尽可能使用if、else、for、while等结构化语句替代goto,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L:
goto语句可能导致程序结构不清晰,容易引入bug,特别是在较大的代码库中。因此,应尽量避免滥用goto语句,除非有特殊的需求或优势。

网友M:
跳转不会越过变量的声明和初始化语句,防止变量未定义或未初始化

网友N:
在多层函数调用中快速终止并返回。

网友O:
将复杂逻辑封装到函数中,通过函数调用实现跳转,避免使用goto。

网友P:
频繁使用goto会导致代码结构混乱,难以跟踪程序执行流程,增加调试和维护难度

网友Q:
在C语言中,标签是局部的,无法在函数之间共享。因此,标签的作用域仅限于定义它们的代码块内。这意味着goto语句只能在一个函数内部跳转,不允许跳转出一个函数外部。

网友R:
goto 可能直接跳过关键代码

网友S:
使用goto语句可能会增加调试的难度,因为跳转使得追踪程序流程变得复杂。因此,在编写和调试代码时,应充分考虑这一点。

网友T:
在某些情况下,goto可以用于处理异常和跳出多层循环。例如,在嵌套循环中,使用goto可以一次性跳出多层循环,而不需要逐层退出。

网友U:
使用goto可以优化性能。然而,这种情况非常罕见,通常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V:
当需要从多层嵌套循环中快速退出时,goto 可简化代码。

网友W:
考虑使用函数返回值或错误传递机制来处理错误,而不是 goto。

网友X:
尽量在局部范围内使用goto,避免跨大段代码跳转,保持跳转路径简洁

网友Y: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用循环语句(如for、while)或者控制语句(如break、continue)来替代goto。这些结构化的控制语句通常更易于理解和维护。

网友Z:
使用 goto 之前,考虑是否有更清晰的结构化方法(如 break、continue、函数返回等)可以替代。

网友AA:
尽量将goto的使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例如在一个函数内部处理错误或清理资源时。避免跨函数或跨模块使用goto。

楼主:
程序执行流程不清晰,难以跟踪和调试,可能导致隐藏的错误

网友B:
使用 goto 时要注意资源的释放,避免造成资源泄漏。

网友N:
goto语句破坏了程序的结构化,违背了良好的编程实践

网友AB:
在需要跳出多层嵌套循环或条件结构以处理错误或清理资源时,goto可能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请确保在这种情况下使用goto是清晰且必要的。

网友AC:
尽量用函数、条件语句和提前返回替代 goto。

网友AD:
优先考虑使用结构化的控制流语句替代goto

网友Y:
在错误处理中使用 goto 可以跳出多层嵌套的循环,但这应该谨慎使用。

网友AE:
goto 的目标标签清晰,且跳转路径不复杂。

网友AF:
尽量避免在程序中频繁使用goto,特别是在大型或复杂的项目中。过度使用goto会使代码流程变得难以追踪和理解。

网友AG(2025-04-02):
不当跳转会让程序乱套,寄存器状态不确定。

网友AH:
多层函数中快速返回,可在函数内部使用`return`语句。

网友AI:
把复杂逻辑当做一个函数,需要时调用即可,这样代码结构更清晰,也更易于维护。

网友AJ:
经常用goto就像把房间搞得乱七八糟,找东西都难,还容易迷路。

网友AK:
多层循环里用goto确实能快速跳出,但会影响代码可读性,建议用return或break。

网友AL:
跳转时别改同变量,免得状态乱。

网友AM:
goto用得少,性能提升不明显,容易造成代码混乱。

网友AN(2025-05-04):
用函数返回值或错误码代替goto,可以让程序结构更清晰,易于调试和维护

网友AO:
用goto时,记得检查是否释放了所有用到的资源

网友AP:
局部跳转有助于代码可读,防止逻辑混乱。

网友AQ:
用goto时,保持简洁,别用它来跳过函数或复杂逻辑,仅用于跳出多层循环。

网友AR:
用循环代替goto,使代码更易读,维护性更高。

网友AS:
结构化控制流更易读、维护,避免goto导致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