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函数内存和传值

楼主(2025-02-21):
明确几点
一 函数三要素  名称 参数 返回值
二 名称就是函数空间的地址指向
        参数在编译的时间就会定义好参数占用空间
        返回值 最近源码看了看感觉 0 或者其他的返回值代表正确或者不同的好很多

值传递和地址传递
那个值传递导致交换失败的案例导致最后要用地址传递的例子就不写了。。。。。

说一下 看源码时候 形参知识点

首先形参所占用的空间是提前定义好的 多大就看前面的类型
形参不等于实参 只是单纯的拷贝 传递值拷贝值 传递地址拷贝地址  但是要改变上层(调用函数)的数值必须地址传递
值传递
简单说就是 主要是保护 上层空间不想让下层空间修改数值 只能读(拷贝)不能改

地址传递
1 为了改变
2 如果直接值传递拷贝空间太大需要传递地址来节约内存

由于地址传递本来就有两种目的所以问题就出在怎么才能从源码的形参中看出函数的目的?

        1:我就看看 不修改 用用不改变  这种很好发现  比如
        主要用到的是 const  比如
        void copy (int &a ,const int &b) 这就是典型的 a 可以修改b 不能修改然后带着这个逻辑看源码。

        2 空间传递(地址就是首地址 )而且改变
                又分为两种: 字符空间(char *p  和 const char * p) 和 非字符空间(不是 char *p  和 const char * p   比如:unsigned  char *p)
                首先字符空间如果需要修改很简单:
                因为字符有其固定的结束标志0x00(8B)   要遍历很简单   比如传递过来是
                void add(char *p )
                {
                                int i = 0;
                                while(p[i])
                                {
                                //操作即可
                                i++
                                }
                }
                如果非字符空间呢? 他是没有固定的结束标志的? 那就是我们常见的传入其长度就可以
                这种源码中很常见  日常也很常见比如
                void add (unsigned char  *p, int num){
                int i   = 0;
                for(i<num;i++)
                {
                //操作
                }
                }
                在想一个问题    前面说过定义指针时候  就确定了 指针的存取方式  那这个函数 我岂不是不能传 int *p (int 存取是4字节 ) 每个都写一个?
                为了减少这种不必要的麻

网友A(2025-04-17):
当调用一个函数时,系统会在栈上为该函数创建一个栈帧,用于存放函数执行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网友B:
栈内存主要用于存储函数的局部变量、参数以及函数调用时的返回地址等。当一个函数被调用时,其局部变量会被分配在栈内存中。一旦函数执行完毕,这些局部变量所占用的内存空间就会被自动释放。

网友C:
若函数有参数,会在栈帧中为这些参数创建副本。参数传递的方式会影响参数副本的创建过程。

网友D:
栈帧存储参数、局部变量和返回地址,由编译器自动管理。

网友E:
记录调用该函数的下一条指令地址,当函数执行完毕后,程序会依据这个地址返回到调用处继续执行。

网友F:
当函数返回时,其栈帧会被自动释放,局部变量也随之消失。

网友G:
适用于不需要修改实参的情况,安全性高但可能效率低。

网友H:
函数参数传递主要有两种方式:传值和传址(通过指针实现)。

网友I:
全局区/静态区的优点是它们提供了一种在多个函数之间共享数据的方式。然而,过多地使用全局变量可能会导致程序的模块化程度降低,增加调试和维护的难度。

网友J:
在C语言中,函数的内存分配和参数传递机制是理解程序行为的关键,尤其在嵌入式开发或性能敏感场景中更为重要。

网友K:
值传递是C语言中最基础的参数传递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函数调用时实参的值会被拷贝一份传递给形参。这意味着函数内部对形参的任何修改都不会影响到实参。

网友L:
堆内存的优点是它可以处理任意大小的内存请求,并且内存块可以长期存在,直到显式释放为止。但是,堆内存的管理相对复杂,需要程序员小心地处理指针和内存分配/释放操作,以避免出现内存泄漏、野指针等问题。

网友M:
所有参数传递均为传值

网友N:
传址调用是指将实参的地址传递给形参。在函数内部可以通过指针操作来修改实参的值。

网友O:
通过指针可间接修改原变量。

网友P:
误用传值导致数据隔离、返回局部变量指针、未对齐参数引发性能问题。

网友Q:
函数内部对指针所指向的值的修改会反映到实参上。

网友R:
每次函数调用时,编译器会在栈上创建一个新的栈帧(stack frame),用于存储该函数的局部变量、参数和返回地址。

网友S:
指针传递的优点是效率高、灵活性强。它允许函数直接修改外部变量的值,适用于需要共享数据或返回多个值的场景。然而,指针的使用增加了代码的复杂性和维护难度,需要小心处理空指针、野指针等问题。

网友C:
栈内存的优点是内存分配和回收速度非常快,因为它是基于先进后出的原则进行管理的。但是,栈内存的空间是有限的,如果递归调用层次太深或者局部变量太多,就可能导致栈溢出。

网友T:
传值调用是指将实参的值复制一份传递给形参。在函数内部对形参的修改不会影响到实参。

网友U:
C语言中,函数参数默认是按值传递的。

网友V:
函数调用时,参数和局部变量存储在栈帧中。
动态分配的内存存储在堆中,需要手动释放。

网友W:
函数执行完毕后,栈帧会被销毁,释放分配的内存。

网友X:
通过传递变量的地址(指针)给函数,函数内部可以通过指针修改实参的值。

网友Y:
堆上的内存需要手动释放(使用free函数),否则会导致内存泄漏。

网友Z:
在函数调用时,实参的值被复制一份传递给形参。形参和实参是两个独立的变量,位于不同的内存地址。

网友AA:
在C语言中,函数是程序的基本构建块之一,而函数调用时涉及到的内存管理和参数传递(传值)是理解C语言程序行为的重要部分。

网友AB:
栈帧的内存分配顺序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分配。函数的局部变量和形参按照声明顺序依次压入栈帧。

网友:
当函数参数以传值方式传递时,实际传递的是参数的副本。这意味着函数内部对参数的修改不会影响到调用者中的原始变量。

网友AC:
默认是按值传递,函数内部对形参的修改不会影响实参。
通过指针可以实现按引用传递,从而修改实参的值。

网友AD:
每次函数调用时,编译器会在栈上分配一块内存(称为栈帧),用于存储局部变量、参数、返回地址等信息。

网友AE:
函数内部声明的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栈上。栈是一种后进先出(LIFO)的数据结构,用于管理函数调用和返回。

网友D:
使用指针传递参数时,需要确保指针的有效性。

网友AF:
可通过指针间接修改原数据

网友Q:
返回局部变量的地址会导致野指针问题。

网友U:
指针传递是通过传递变量的地址来实现的。这使得函数可以直接操作传递进来的变量的内存地址,从而可以修改实参的值。

网友AG:
通过inline关键字将函数体插入调用处,避免栈帧分配。

网友AH:
函数内部定义的局部变量也会在栈帧中分配内存。这些变量的生命周期仅限于函数执行期间,函数执行完毕后,它们所占用的内存会被释放。

网友AI:
值传递的优点是简单易懂、安全性高。它适用于不需要修改外部变量的场景。但是,当参数是较大数据结构(如数组、结构体等)时,值传递可能会导致较高的内存开销和性能损耗。

网友AJ:
C 语言中函数参数的传递方式主要有两种:传值调用和传址调用。

网友AD:
传值方式简单、安全,避免了原始数据被意外修改的风险。

网友N:
如果函数需要动态分配内存,可以使用malloc、calloc、realloc等函数从堆中分配内存。这些内存需要手动释放,通常使用free函数。

网友AB:
每当调用一个函数时,系统会在栈上为该函数分配一块内存区域,称为栈帧。栈帧用于存储函数的局部变量、形参和返回地址。

网友:
动态分配的内存需要手动释放,否则会导致内存泄漏。

网友AK:
引用传递(通过指针模拟)的优点是结合了值传递和指针传递的优点。它可以像指针传递一样高效地访问和修改数据,同时又避免了直接操作指针带来的复杂性和风险。但是,这种方式仍然需要小心处理指针的正确性和安全性问题。

网友AL:
当参数过多或寄存器不足时,参数存储在栈中。

网友AM:
C语言中没有真正的传引用机制,但可以通过传递指针来实现类似的效果。传递指针相当于传递变量的地址,函数内部可以通过指针直接修改原始变量的值。

网友S:
明确数据不可修改,避免意外副作用。

网友AN:
在函数调用时,传递的是实参的地址。形参是一个指针,指向实参的内存地址。

网友AO: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函数的三要素确实很重要。名称、参数和返回值,每一个都承载着特定的功能和意义。

网友:
虽然C语言本身并不直接支持引用传递,但可以通过指针来模拟引用传递的效果。引用传递允许函数直接操作原始数据,同时保持一定的安全性。

网友H:
适用于需要修改实参的情况,效率高但需要小心使用指针。

网友AP:
函数可以通过寄存器或栈返回结果。
避免返回局部变量的地址,推荐返回动态分配的内存地址。

网友Q:
局部变量存储在栈帧中,函数返回后栈帧被销毁,局部变量的地址变得无效。

网友AQ:
每次函数调用时,系统会在栈(Stack)上为该函数分配一块内存区域,称为栈帧。

网友AR:
可以通过返回动态分配的内存地址来避免上述问题。

网友AS:
在C++中,传引用是一种特殊的传址方式,形参是一个引用,直接绑定到实参。

网友AT:
在函数执行过程中,可能需要保存一些寄存器的值,以保证函数执行不会影响调用者的上下文。

网友AJ:
将实际参数的值复制到栈帧的参数区域。

网友AU:
设置数据为只读,防止误操作引发问题。

网友AV:
在单片机中,参数传递通常用传值方式,即复制变量值给函数或子程序,不会改变原始变量。

网友AW(2025-05-22):
指针不能指向的无效的内存位置。

网友AX:
使用只读变量,防止误修改,适合静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