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享一个免标定低成本电路结构简单的PT100电路

楼主(2025-02-17):
该电路是几年前看到论坛里的帖子有感而发设计的,2颗CS1237不到4块钱,1只10ppm的高精度电阻1块钱。该电路不受电源温漂影响,使用思路是先计算出PT100的电阻值然后查表得到温度。

网友A:
佬,这个电路打板实验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佬,这个电路打板实验过么

量产很多年了

网友B:
感觉很牛X,不过还没看懂巧妙之处

网友C:
能给小白科普下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给小白科普下原理吗?

原理就是欧姆定律,用两个ADC测得的电压做一下运算来消除线电阻

网友D:
基于假定上下两根线内阻一样,则要求的阻值=1000*(2*AD1采样值 – AD2采样值)/ AD满幅值 ,,,,,,是否正确还请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于假定上下两根线内阻一样,则要求的阻值=1000*(2*AD1采样值 – AD2采样值)/ AD满幅值 ,,,,,, ...

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没必要两个AD,用一片4052即可

网友E:
类似的,十几年来我一直用一片TM7705(兼容AD7705)就可以了,1元多一片,外基准,两个16位差分输入ADC。

方便请教一下不

网友F:
我感觉没必要这么复杂呀,用电桥取出电压,只要电阻选温漂小的,出厂校准一下即可,精度很好的呀,电源电压漂移都不影响精度

网友G:
有完整方案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完整方案资料吗?

很简单的,自己写写驱动就行了

网友H:
原帖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384-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原帖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384-1-1.html

好家伙,敢情这电路的渊源这么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帖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384-1-1.html

没错是这个,不知道为何楼主被骂得很惨,楼主引用帖子的楼主也被骂得很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错是这个,不知道为何楼主被骂得很惨,楼主引用帖子的楼主也被骂得很惨 ...

因为楼主吹牛说0.01的精度,不谈是否属实,先看前提,要求两根连线的电阻绝对相等,现实中怎么可能?离开了一个不可能的前提谈0.01的精度不是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楼主吹牛说0.01的精度,不谈是否属实,先看前提,要求两根连线的电阻绝对相等,现实中怎么可能?离开 ...

其实很多人分不清精度和分辨率的概念,常常把分辨率当精度

网友I:
想学习学习,
请问PT100是几线的,接在哪里?
我有点笨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学习学习,
请问PT100是几线的,接在哪里?
我有点笨看不出来。

三线的

网友J(2025-05-25):
这种方法比电阻桥的方法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
不用标定,器件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