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三】

楼主(2025-02-17):
RK3588 电源管理 ——RK806 介绍
一、RK806 典型应用图

二、RK806 特征

  • 输入范围:2.7V - 5.5V。
  • 待机电流:极低,仅为 10μA 。
  • 通信协议支持:支持 I2C 和 SPI 双通信协议,可根据不同应用场景灵活选择通信方式,满足多样化的系统通信需求。
  • 双芯片协同工作:具备双芯片协同工作能力,通过合理配置主从芯片,可有效提升系统电源管理性能,满足复杂系统对电源的特殊要求。
  • 纹波控制架构:采用纹波控制架构,能提供优异的瞬态响应,保障电源输出的稳定性,减少电压波动对系统的影响。
  • 输出电平编程:输出电平可通过 I2C 或 SPI 进行编程,方便用户根据实际需求精确调整电源输出参数,提高系统兼容性和适应性。
  • 电源启动时序控制:支持可选择的电源启动时序控制,可根据系统中不同组件的需求,设定合理的电源启动顺序,避免因电源启动顺序不当导致的系统故障。
  • 丰富的电源通道

    • Buck1:输出范围为 0.5V - 3.4V,最大输出电流可达 6.5A ,适用于对功率需求较大的组件供电。
    • Buck2/3/4:输出范围同样是 0.5V - 3.4V,最大输出电流为 5A ,可满足中等功率组件的供电需求。
    • Buck5/6/7/8/9/10:输出范围 0.5V - 3.4V,最大输出电流 2.5A ,为一些功耗相对较低的组件提供稳定电源。
    • NLDO1/2/5:输出范围 0.5V - 3.4V,最大输出电流 300mA ,常用于为对电源精度要求较高的低功耗组件供电。
    • NLDO3/4:输出范围 0.5V - 3.4V,最大输出电流 500mA ,满足部分对电流需求稍大的低功耗组件。
    • PLDO1/4:输出范围 0.5V - 3.4V,最大输出电流 500mA ,为特定的低功耗组件提供合适的电源。
    • PLDO2/3/5/6:输出范围 0.5V - 3.4V,最大输出电流 300mA ,满足相应低功耗组件的供电需求。
  • 外部 Buck 使能控制:具备外部 Buck 使能控制功能,方便用户根据系统运行状态灵活控制 Buck 电路的工作,实现更好的电源管理和节能效果。
  • 封装形式:采用 7mm x 7mm QFN68 封装,尺寸小巧,有利于在电路板上实现紧凑布局,减小系统体积。
三、RK806 注意事项(一)双 PMIC 协同工作
RK806 - 2 支持双 PMIC 协同工作,在使用时需进行如下设置:

  • 主从模式设置:将其中一颗芯片设为主芯片,设置方式为使 EXT_EN 不接高电平(可悬空或连接外部 BUCK 的 EN 脚);另一颗设为从芯片,通过将 EXT_EN 短接到 VCCA 来识别。使用时,需将两颗 PMIC 的 VDC、PWRON、RESET 短接在一起,确保信号同步。

    • 单 PMIC 应用:在单 PMIC 应用场景下,通过 EXT_EN 将 PMIC 设为主模式,此时 SYNC 和 SYNC_CLK 悬空即可。
  • 协同工作原理:两颗芯片的 SYNC_CLK 和 SYNC 相互连接。主芯片提供频率接近 32K 的 SYNC_CLK 时钟,从芯片接收该时钟信号;SYNC 则提供同步信号,产生同步脉冲,用于实现开机、关机、复位、上电及下电时序的精确控制。

    • 开机流程:主从芯片的 PWRON、VDC 和 RESET 分别连接在一起,因此能同时接收到开机信号。当开机信号有效后,主机会向从机提供 SYNC_CLK 时钟,并将 SYNC 拉高。主从芯片分别依据片内 OTP(One - time Programmable,一次性可编程)烧录好的主从时序,以 SYNC_CLK 时钟为计数时钟(大概以 1ms 为一个步进),按照既定时序依次打开 LDO 或 BUCK,完成开机过程。
    • 正常关机或重启:在正常关机或重启时,RESET 保持高电平,SYNC 拉低(持续时间需在 3clk 以上,大概 90us 左右),触发相应的关机或重启操作。
    • 异常关机:当出现异常关机情况时,SYNC 和 RESET 需在 22us 内同时拉低(需注意 reset 线上电容不能大于 0.3uF,否则会影响关机时序),确保系统能及时安全地关闭。
    • RESET 拉低复位:进行 RESET 拉低复位操作时,SYNC 保持为高电平,RESET 拉低(持续时间约为 2clk,即 60us 左右),实现系统复位。

(二)工作模式
RK806 具有 I2C 和 SPI 两种工作模式,其模式选择取决于上电瞬间 CS 脚的电平状态:

  • I2C 模式:若上电时 CS 脚连接到 VCCA,则设备工作在 I2C 模式。
  • SPI 模式:只要在 RK806 上电瞬间不给 CS 脚输入高电平,设备即工作在 SPI 模式。(可根据需要插入 SPI 接法的双 PMIC 工作模式图,帮助理解 SPI 模式下的电路连接和工作方式)
(三)引脚相关注意事项

  • VCCA 引脚(Pin21):VCCA 是 RK806 芯片内部数字逻辑和部分模拟控制的供电引脚。在设计时,要求该引脚的供电电压必须是 RK806 所有供电脚中的最高电压,或者大于 Vmax - 0.3V。因此,VCCA 必须最先上电,或者与其他电源同时上电,严禁出现 VCCA 没电而其他电源先供电的情况,以保证芯片正常工作和内部电路的安全。
  • RESETB 引脚(Pin40):RESETB 是给主控的复位信号输出引脚,同时在复位拉高后还作为外部复位信号及双 PMIC 的同步关机信号输入。由于该引脚具有输入功能,为提高抗干扰能力,应用时需外接 100nF 电容。但需注意,该线上的总电容容量不能超过 0.3uF,因为 RESET 具有同步关机功能,当 RESET 线上电容太大时,高电平上升速度会变慢,可能导致双 PMIC 同步关机时序检测异常,影响系统正常关机操作。
  • PLDO6 引脚:PLDO6 用于给 CS、MOSI(SDA)、CLK(SCL)、MISO(SLEEP3)、SLEEP2、SLEEP1 这些 io 的 VCCIO 供电。为实现电平匹配及上下电同步等目的,主控与这些 IO 相连的 GPIO 电源域最好也使用该电源供电,确保相关电路工作的稳定性和兼容性。
  • pin32(VDC)引脚:VDC 引脚用于外接电源自动开机。该引脚的识别高电平为 0.8V,推荐电压大于 1V 且小于等于 VCCA 电压。当满足 VCCA、VCC1、VCC2 大于 3.0V 的条件时,如果 VDC 检测到高电平,RK806 就会开机,并且在 VDC 为高电平期间,RK806 不能被关机。若要实现插适配器开机功能,需要给 VDC 脚做 RC 延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插入相应的 RC 延时电路图,便于理解其实现方式)。
四、RK806 开关机条件(一)VDC 开机流程

  • VCCA 必须处于有电状态,为芯片内部电路提供基本的工作电源。
  • VDC 脚电压高于 0.8V,推荐值为 1.0V 左右,作为开机触发的关键信号。
  • EXT_EN 输出高电平,启动相关的开机控制逻辑。
  • VCCA、VCC1、VCC2 需在 EXT_EN 输出高电平的 100mS 内,电压超过 VB_LO_SEL 电压(RK806 - 1/RK806 - 2 的值是 3.0V),否则无法开机,确保系统在满足一定电源条件下才能正常启动。
  • 启动上电流程,各 DC/DC、LDO 按照既定的时序分别上电,逐步为系统各组件提供稳定的电源。
  • 开机后,VDC 可以拉低或保持高电平,均不影响开机状态,系统进入正常工作模式。7.
  • (二)Power Key 开机流程

  • VCCA 处于有电状态,保证芯片基本供电。
  • PWRON 脚电压从高电平(大于 VCCA * 0.7)拉到低电平(小于 VCCA * 0.3V),且持续时间超过 20ms(具体时间可在 20 - 500ms 内通过 OTP 设置),作为开机触发信号。
  • EXT_EN 输出高电平,启动开机逻辑。
  • VCCA、VCC1、VCC2 在 EXT_EN 输出高电平的 100mS 内,电压超过 3.0V,否则不开机,满足系统启动的电源条件要求。
  • 启动上电流程,各 DC/DC、LDO 按时序分别上电,完成开机过程。
(三)关机方式

  • 当 VCC9、VCC1、VCC2 电压低于欠压设定值 VB_UV_SEL 设置的电压时,系统触发关机操作,以保护系统硬件免受低电压影响。
  • 若 VCC9、VCC1、VCC2 电压低于欠压设定值 VB_LO_SEL 设置的电压,并且 VB_LO_ACT = 0,系统也会执行关机操作。
  • 通过 I2C 或 SPI 命令写 DEV_OFF = 1,可实现软件控制关机,方便系统在软件层面进行电源管理。
  • 当系统温度达到超温保护阈值(140℃ / 160℃)时,为避免芯片过热损坏,系统自动关机。
  • 长按 PowerKey 超过 6 秒(时间可在 6 - 12 秒内配置),可实现强制关机,满足用户在特殊情况下的关机需求。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一】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二】

网友A(2025-05-30):
这个芯片属于电源集成芯片,非常方便的能给CPU提供电源,这个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