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BI_Open();函数的执行速度,请问有明确数据吗?

楼主(2025-02-17):
#define EBI_TIMING_FASTEST      0x0UL /*!< EBI timing is the fastest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TIMING_VERYFAST     0x1UL /*!< EBI timing is very fast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TIMING_FAST         0x2UL /*!< EBI timing is fast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TIMING_NORMAL       0x3UL /*!< EBI timing is normal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TIMING_SLOW         0x4UL /*!< EBI timing is slow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TIMING_VERYSLOW     0x5UL /*!< EBI timing is very slow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TIMING_SLOWEST      0x6UL /*!< EBI timing is the slowest \hideinitializer */

EBI_Open(EBI_BANK0, EBI_BUSWIDTH_16BIT, EBI_TIMING_NORMAL, 0, EBI_CS_ACTIVE_LOW);

另外,这个还需要单独设置吗?
#define EBI_MCLKDIV_1           0x0UL /*!< EBI output clock(MCLK) is HCLK/1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MCLKDIV_2           0x1UL /*!< EBI output clock(MCLK) is HCLK/2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MCLKDIV_4           0x2UL /*!< EBI output clock(MCLK) is HCLK/4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MCLKDIV_8           0x3UL /*!< EBI output clock(MCLK) is HCLK/8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MCLKDIV_16          0x4UL /*!< EBI output clock(MCLK) is HCLK/16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MCLKDIV_32          0x5UL /*!< EBI output clock(MCLK) is HCLK/32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MCLKDIV_64          0x6UL /*!< EBI output clock(MCLK) is HCLK/64 \hideinitializer */
#define EBI_MCLKDIV_128         0x7UL /*!< EBI output clock(MCLK) is HCLK/128 \hideinitializer */

网友A:
没有明确的、具体的执行时间数据

网友A:
但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硬件平台、合理配置时钟、优化函数参数以及降低系统负载等方式来提高其执行速度。

网友B(2025-08-28):
EBI_Open () 的执行速度无统一明确数据,其常受 MCU 时钟频率、所选 EBI 时序配置等因素的直接影响。

网友C:
目前没有关于 EBI_Open () 函数执行速度的明确官方数据。其执行速度可能受单片机型号、主频、时序参数等因素影响,如 M480 系列单片机使用 EBI 并行数据接口时,数据传输速度不超过主频 / 8。具体速度需根据实际硬件环境和测试来确定。

网友D:
目前没有明确的官方数据表明 EBI_Open (); 函数的具体执行速度。该函数主要用于初始化 EBI 总线,其执行速度可能受到单片机主频、EBI 总线配置(如总线宽度、时序参数等)以及编译器优化等因素的影响。实际应用中,可通过测量特定场景下的执行时间来评估其速度。

网友E(2025-10-04):
目前没有关于 EBI_Open () 函数执行速度的明确公开数据。其执行速度受 MCU 主频、EBI 配置参数(如总线宽度、时序等)以及系统负载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的应用场景和硬件配置会导致执行速度有所不同。

网友F:
目前没有关于 EBI_Open () 函数执行速度的明确公开数据。该函数执行速度与芯片主频、EBI 总线配置(如数据宽度、时序参数)等因素相关。例如在新唐 M480 系列中,EBI 传输速率不超过主频 / 8。具体速度需根据实际硬件环境和配置通过测试确定。

网友E(2025-11-03):
EBI_Open () 函数的执行速度无统一明确数据,因芯片型号、配置参数(如数据总线宽度、时序设置)及编译环境不同而差异较大。以新唐部分 MCU 为例,该函数通常在微秒级(如几到几十微秒)完成,具体需结合实际硬件和代码,通过示波器监测引脚电平变化或调试工具计时获取精确值。

网友G:
函数执行速度无统一明确数据,因受芯片架构、时钟频率、指令集、代码优化程度及具体操作(如运算、IO 交互)影响。例如同架构芯片,100MHz 下简单运算函数可能纳秒级完成,复杂函数或涉及外设操作则需微秒甚至毫秒级,需结合具体场景实测。

网友H:
关于EBI_MCLKDIV,如果需要调整EBI的时钟频率,可以单独设置

网友I:
EBI_Open () 函数的执行速度无统一明确数据,因依赖芯片型号、时钟频率及配置参数(如数据总线宽度、时序设置)。以常见 MCU 为例,在 80MHz 主频下,该函数初始化 EBI 控制器、配置时序等,执行时间通常在微秒级(约 1-10μs),具体需参考对应芯片的库函数手册或通过示波器实测。

网友J:
是的,EBI_MCLKDIV需要单独设置

网友K:
EBI_Open () 函数的执行速度没有统一的明确数据,其耗时受硬件平台、总线配置、外部设备类型等多重因素影响,通常需要结合具体场景通过工具实测获取

网友L:
EBI_Open () 函数没有明确的官方执行速度数据。其速度受 MCU 型号、主频、EBI 时序配置等影响,比如 M480 系列用 EBI 并行接口时,数据传输速度不超主频 / 8。可通过选适配硬件、优化时钟与函数参数、降低系统负载提升速度,具体需结合实际环境测试。

网友M:
新唐 EBI_Open () 函数无公开统一执行速度数据。它用于初始化 EBI 总线,执行速度和芯片型号、HCLK 时钟、总线时序配置相关。比如 Nano100 系列配 42MHz HCLK 时,搭配对应时序参数配置,可适配外设时序需求;而通过编译器优化或调整总线时钟分频,还能进一步改变其实际执行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