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1] BLE連線,flash寫入後斷線

楼主(2025-02-17):
想請問M031 BLE連線後,資料寫入flash後 造成BLE斷線問題,且無法找到該裝置

网友A:
天线设计或匹配不当可能导致信号不稳定,进而影响BLE连接的稳定性。

网友B:
固件代码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或时序问题,导致在数据写入flash时与BLE通信发生冲突。

网友C:
可能是芯片不兼容

网友D:
在BLE通信过程中进行flash写入操作,可能会因访问冲突而导致BLE断线。

网友E:
检查固件代码逻辑是否有误

网友F:
电压波动、电流过大导致的可能是

网友G:
试试重启BLE设备或整个系统

网友H:
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调整BLE连接参数,如增加广播间隔、调整连接间隔等,以提高连接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