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1LE3AE USCI0串口模式发送错误

楼主(2025-02-17):
使用M031LE3AE USCI0 配置为串口模式时,发送一次数据后程序跑飞,可以接收数据,但是不能发送,一发送就死机

网友A(2025-06-05):
在 M031LE3AE 上配置 USCI0 为 UART 模式 时,遇到 发送数据后程序跑飞(但接收正常)的问题,通常与 中断冲突、寄存器配置错误、时钟源不稳定 或 DMA 配置异常 有关

网友B:
发送中断(TXI)未正确清除,导致反复触发中断,程序跑飞。接收中断(RXI)和发送中断(TXI)冲突,导致中断嵌套异常。

网友C:
USCI0 寄存器配置错误,波特率计算错误,导致 UART 时序异常。

网友D:
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配置不匹配(如设备端是 8N1,但 MCU 配置为 9E2)。

网友E:
发送缓冲区未就绪(TXRDY 未置位) 时强行写入数据。

网友F:
HIRC(内部高速时钟)或外部晶振未稳定,导致 UART 时序错误。时钟分频错误,导致 USCI0 模块工作异常。

网友G:
DMA 配置问题(如果使用 DMA 发送)DMA 目标地址错误,导致写入非法内存。DMA 传输未完成标志未清除,导致后续发送卡死。

网友H:
建议检查 USCI0 初始化代码,确保 USCI0_UART 正确配置,示例代码(基于新唐 BSP)

网友I:
如果使用中断发送,确保 TXI(发送中断)正确清除,如果 未使用中断发送,确保轮询方式检查 TXRDY

网友J:
一定要保证HIRC(内部高速时钟)稳定如果使用外部晶振,检查是否起振

网友K:
检查波特率配置、引脚连接、数据格式是否匹配,及 TX 缓冲区溢出情况。

网友L(2025-07-15):
一般可能就这几个原因,检查波特率配置、引脚连接、数据格式,确认 TX/RX 是否反接及缓冲区状态

网友M(2025-08-28):
M031LE3AE 的 USCI0 串口发送错误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先检查引脚配置,确认 TX/RX 引脚是否正确复用为 USCI0 功能,而非通用 IO。
波特率计算错误会导致通信异常,需根据系统时钟准确配置分频寄存器。
发送缓冲区未空时连续写入数据,会引发溢出错误,应等待发送完成标志位再操作。
此外,中断服务程序若未正确清除标志位,可能导致发送中断异常。可通过示波器监测 TX 引脚波形,结合寄存器状态排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