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C32L136K8 单脉冲输出的程序示例

楼主(2025-02-17):
官网下载DDL的没有这个程序示例,那位大神有这个示例吗?

网友A:
这年头还不会用AI工具吗?问一下deepseek就知道了。

楼主:
deepseek我问过了,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B:
HC32L13x_DDL_Rev2.1.0中的 example -> generaltimer 文件夹下的 PWM 输出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我不是做这个的,但我是卖这个的

楼主:
generaltimer 里面的 oneshot 不是,其它的也不是,没有找到,

楼主:
generaltimer里也没有

网友D:
出了deepseek,还有豆包,kimi,文心一言等

网友E:
你问的简单,就当时你要输出一个高低电平的波形,那么:
比如你配置成锯齿波模式,单点比较,使能比较中断,然后启动PWM,进两次比较中断函数后关闭PWM输出。就是一个单脉冲了。
再不然你就直接写个GPIO翻转也是一个单脉冲,实现的方式千千万,不是非要原厂的例程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F:
这里说的单脉冲是啥意思,没太懂。

网友G:
端口映射,定义使能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