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超声波模块

楼主(2025-02-17):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资料
1. HC-SR04 简介
HC-SR04 是一种常见的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它通过超声波反射测量物体的距离,广泛应用于 机器人避障、液位测量、物联网设备 等领域。

2. HC-SR04 主要参数
工作电压:5V DC
工作电流:15mA
测量范围:2cm - 400cm
测距精度:±3mm
工作频率:40kHz
探测角度:<15°
接口方式:TTL 信号(Trig 输入,Echo 输出)
3. HC-SR04 引脚说明

4. HC-SR04 工作原理
触发信号(Trig):向 Trig 引脚输入 10µs 高电平,传感器发射超声波。
超声波传播:超声波遇到障碍物后反射回来。
回波信号(Echo):超声波返回后,Echo 引脚输出 高电平,高电平持续时间与物体距离成正比。
距离计算: 距离=(高电平持续时间×声速)2距离 = \frac{(高电平持续时间 × 声速)}{2} 空气中的声速:约 343m/s(≈ 0.0343 cm/µs)
5. HC-SR04 连接 STM32
STM32 连接方式(以 STM32F103C8T6 为例):

VCC → 5V
GND → GND
Trig → GPIO 输出引脚(如 PA0)
Echo → GPIO 输入引脚(如 PA1,需配置为外部中断)
6. STM32 代码示例
初始化 GPIO 和定时器

void HC_SR04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TIM2, ENABLE);

    // Trig 引脚(PA0)配置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cho 引脚(PA1)配置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测距函数

uint32_t HC_SR04_GetDistance(void) {
    uint32_t time;

    // 发送 10µs 触发信号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delay_us(1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 等待 Echo 高电平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 == RESET);
    time = 0;

    // 计算高电平持续时间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 == SET) {
        time++;
        delay_us(1);
    }

    // 计算距离(单位:cm)
    return (time * 0.0343) / 2;
}

7. 代码使用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HC_SR04_Init();

    while (1) {
        uint32_t distance = HC_SR04_GetDistance();
        printf("Distance: %d cm\n", distance);
        delay_ms(500);
    }
}
8. 总结
HC-SR04 通过 Trig 触发超声波发射,然后 Echo 回传信号。
通过测量 Echo 高电平时间,计算出距离。
在 STM32 中,可以使用 GPIO+定时器 进行测距。
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资料或示例代码,欢迎随时告诉我!

你的之前上传的文件已经过期,无法查看。如果你希望我提供 HC-SR04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的相关资料,我可以直接为你整理一份完整的介绍,包括其 工作原理、接线方法、STM32 驱动代码示例 等内容。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资料
1. HC-SR04 简介
HC-SR04 是一种常见的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可以用于 非接触式测距,广泛应用于 智能车避障、液位检测、机器人导航 等场景。

2. HC-SR04 主要参数
工作电压:5V
静态电流:小于 2mA
测距范围:2cm - 400cm
测距精度:±3mm
测距角度:小于 15°
信号触发:10µs 高电平
回波信号:TTL 电平,高电平时间代表测距值
3. HC-SR04 引脚定义

4. HC-SR04 工作原理
触发信号:MCU 发送一个 10µs 的高电平 脉冲到 Trig 引脚。
超声波发射:HC-SR04 发送 8 组 40kHz 的超声波信号。
回波检测:如果超声波遇到障碍物,则会被反射回来。
回波信号:Echo 引脚会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时间等于超声波往返时间。
距离计算: 距离=高电平时间(μs)×声速(340m/s)2距离 = \frac{高电平时间(μs) \times 声速(340m/s)}{2} 换算公式: 距离(cm)=高电平持续时间(μs)58距离(cm) = \frac{高电平持续时间(μs)}{58}
5. HC-SR04 与 STM32 连接
HC-SR04 通过 Trig 和 Echo 引脚 与 STM32 的 GPIO 端口 连接。

6. STM32 驱动 HC-SR04(标准库实现)
(1) GPIO 配置
void HC_SR04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Trig 触发引脚(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Echo 回波引脚(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下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2) 发送触发信号
void HC_SR04_Trigger(void)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Delay_us(10); // 保持高电平 10 微秒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0);
}
(3) 读取回波信号
uint32_t HC_SR04_GetEchoTime(void) {
    uint32_t time = 0;

    // 等待 Echo 变高(起始)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 == 0);

    // 计时开始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 == 1) {
        time++;
        Delay_us(1); // 微秒级延时
    }

    return time;
}
(4) 计算距离
float HC_SR04_GetDistance(void) {
    HC_SR04_Trigger(); // 发送触发信号
    uint32_t time = HC_SR04_GetEchoTime();

    // 转换为厘米(1us 对应 0.034cm,往返计算除以2)
    float distance = (time * 0.034) / 2;

    return distance;
}
7. 主函数示例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HC_SR04_GPIO_Init();

    while (1) {
        float distance = HC_SR04_GetDistance();
        printf("Distance: %.2f cm\r\n", distance);
        Delay_ms(500); // 每 500ms 读取一次
    }
}
8. 关键问题与调试
测量距离始终为 0?
检查 Trig 引脚 是否正确输出 10µs 高电平。
Echo 引脚是否有 高电平信号,用示波器观察。
测量距离不稳定?
确保 电源稳定,HC-SR04 需要 5V 供电。
避免 电磁干扰,远离马达等高功耗设备。
9. 结论
HC-SR04 是一个简单易用的超声波测距模块,适用于 STM32、Arduino、ESP8266 等平台。STM32 通过 GPIO 控制 Trig 触发信号,并读取 Echo 计算测距值。

10 项目:通过HC_SR04超声波传感器测量距离:

1配置GPIO引脚结构体(Tring PB11,Echo PB10)

2配置定时器结构体
3.配置定时器中断结构体
4.开启时钟(定时器,GPIO)
5.Trig引I脚输出高电平(10usl以上), 然后关闭
·6.等待Echo引脚输入高电平开始, 定时器打开.…2开启计数器计数
7.等待Echo引脚输入高电平结束, 定时器关闭>停止计数器计数
8.通过计数器的值计算得出超声波测量距离
距离公式:高电平持续时间·声速(340/秒)/2

通过OLED屏反馈数据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hc_sr04.h"
#include  "Delay.h"

uint16_t  Counter;
void hc_sr04_Init()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配置高电平触发引脚Tring引脚(PB11)

        GPIO_InitTypeDef   hc_sr04_inisturt;
         hc_sr04_inisturt.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hc_sr04_inisturt.GPIO_Pin =TRIG_PIN ;
         hc_sr04_inistur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TRIG_ECHO_PORT, & hc_sr04_inisturt);

        //配置高电平回响Echo引脚(PB10)

         hc_sr04_inistur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hc_sr04_inisturt.GPIO_Pin =ECHO_PIN ;
        GPIO_Init(TRIG_ECHO_PORT, & hc_sr04_inisturt);

        //配置TIM4的结构体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hc_sr04_tim_insturt;
        hc_sr04_tim_insturt.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
        hc_sr04_tim_insturt.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
        hc_sr04_tim_insturt.TIM_Period =1000-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时间为1s
        hc_sr04_tim_insturt.TIM_Prescaler =72-1;
        hc_sr04_tim_insturt.TIM_RepetitionCounter =0;
        TIM_TimeBaseInit(TIM4,&hc_sr04_tim_insturt);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 ENABLE );

        //配置NVIC中断向量嵌套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TypeDef   hc_sr04_nvic;
        hc_sr04_nvic.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hc_sr04_nvic.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hc_sr04_nvic.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hc_sr04_nvic.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hc_sr04_nvic);

}
//打开定时器计时
void Open_tim4()
{

        TIM_SetCounter(TIM4, 0);
        Counter =0;
        TIM_Cmd(TIM4, ENABLE );

}
//关闭定时器计时
void Close_tim4()
{
                TIM_Cmd(TIM4, DISABLE );

}
//编写关于TIM4的终端服务函数
void TIM4_IRQHandler()
{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Counter ++;

        }

}

float  Get_Echo_time()
{
         uint32_t   t=0;
        t=Counter *1000;
        t+=TIM_GetCounter(TIM4);
        TIM4->CNT =0;
        delay_ms (50);
        return  t ;

}
float  Getlength()
{
         uint32_t i=0;
         uint32_t  t=0;
         float Length =0;
         float sum=0;
         while(i!=5)
         {
                 TRIG_High;
                 delay_us(20);
           TRIG_LOw ;
                  while(ECHO_STATE!=SET) ;
                           Open_tim4();
                           i=i+1;
                  while(ECHO_STATE ==SET);
                         Close_tim4();
                   t=Get_Echo_time ();
                  Length =((float)t*0.017) ;  //cm

          }
                 sum =Length /5.0;
                 return  sum ;

        }

uint16_t  num;
float distance;
int main(void){

          SystemInit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hz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 (1,1,"ds:");
          OLED_ShowString (1,11,"cm");

                while(1)
                {
                        hc_sr04_Init();
            distance= Getlength();
                        OLED_ShowFloat (1,5,distance );
                        delay_ms (50);

    }

}

通过串口反馈数据

int main(void){

          SystemInit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hz
            Usart_Init();
//          OLED_Init();
//          OLED_ShowString (1,1,"ds:");
//          OLED_ShowString (1,11,"cm");
//
//
                while(1)
                {
//                        hc_sr04_Init();
            distance= Getlength();
                USART_SendData(USART1, distanc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1_80127410/article/details/145496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