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RTC 实时时钟说明

楼主(2025-02-18):
背景
通过本篇文章对常用的RTC时钟(实时时钟)进行说明. 以及了解如何通过程序来区分上电复位和管脚复位。

RTC(实时时钟)和后备寄存器
RTC 和后备寄存器通过一个开关供电,在 V DD 有效时该开关选择 V DD 供电,否则由 V BAT 引脚供电。后 备寄存器(10 个 16 位的寄存器 ) 可以用于在关闭 V DD 时,保存 20 个字节的用户应用数据。 RTC 和后备寄 存器不会被系统或电源复位源复位;当从待机模式唤醒时,也不会被复位。
实时时钟具有一组连续运行的计数器,可以通过适当的软件提供日历时钟功能,还具有闹钟中断和
阶段性中断功能。 RTC 的驱动时钟可以是一个使用外部晶体的 32.768kHz 的振荡器、内部低功耗 RC 振荡器或高速的外部时钟经128 分频。内部低功耗 RC 振荡器的典型频率为 40kHz 。为补偿天然晶体的偏差,可以通过输出一个512Hz的信号对RTC的时钟进行校准。RTC具有一个32位的可编程计数器, 使用比较寄存器可以进行长时间的测量。有一个20 位的预分频器用于时基时钟,默认情况下时钟为 32.768kHz时,它将产生一个 1 秒长的时间基准。
RTC晶振 (LSE:外部低速时钟):32.768KHZ

STM32单片机内部集成了一个40KHZ的RC振荡器,内部RC振荡器会会因为温度产生漂移,精度不够高,因此使用32.768HZ的LSE作为RTC的时钟源。RTC备用电池,在单片机主电源断开的时候,给RTC时钟供电,也可以用于保存备用存储器中的数据(计时器的时间值,以及用户临时存放的数据),备用寄存器 20字节保存用户数据

32.768HZ 如何产生1S定时信号
32.768KHZ的时钟晶振产生的振荡信号经过石英钟内部 分频器进行15次分频( 2的15次方就是32768)后得到1HZ秒信号,即秒针每秒钟走一下,石英钟内部分频器只能进行 15 次分频, 要是换成别的频率的晶振(比如说STM32中的内部RC振荡器40KHZ),15次分频后就不是1HZ的秒信号,时钟就不准了。32.768K=32768=2的15次方,数据转换比较方便、精确。

1970-01-01主要是因为这是Unix时间戳的起点。Unix时间戳是从1970年1月1日开始计算的秒数,被广泛用于计算机系统中以表示和记录时间.
RTC配置程序
RTC的配置有两种情况:
1)第一次上电
2)非第一次上电,且备用电池有电情况。
第一次上电RTC配置
void RTC_First_Config(void){ //首次启用RTC的设置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启用PWR和BKP的时钟(from APB1)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后备域解锁
    BKP_DeInit();//备份寄存器模块复位
    RCC_LSEConfig(RCC_LSE_ON);//外部32.768KHZ晶振开启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等待稳定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RTC时钟源配置成LSE(外部低速晶振32.768KHZ)
    RCC_RTCCLKCmd(ENABLE);//RTC开启
    RTC_WaitForSynchro();//开启后需要等待APB1时钟与RTC时钟同步,才能读写寄存器
    RTC_WaitForLastTask();//读写寄存器前,要确定上一个操作已经结束
    RTC_SetPrescaler(32767);//设置RTC分频器,使RTC时钟为1Hz,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寄存器写入完成
    //当不使用RTC秒中断,可以屏蔽下面2条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使能秒中断
//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写入完成
}

第1步、启用备用寄存器外设时钟和PWR外设时钟
通过stm32的数据手册可以知道RTC需要是能APB1

RCC_APB1Periph_PWR

主要用于控制电源管理单元(Power Control Unit,简称PWR)的时钟使能。‌

在STM32中,RCC(复位和时钟控制)模块负责管理微控制器的时钟树和外设的晶振、内部振荡器以及各种时钟源的分频和倍频。具体到RCC_APB1Periph_PWR ,它是APB1总线上的一个外设,用于控制电源管理单元(PWR)的时钟使能。通过使能或失能PWR的时钟,可以控制电源管理功能的工作状态,进而影响整个系统的功耗管理。

LSE作为RTC时钟源之后,即使VDD断电,仍然可以通过RTC纽扣电池(备用电池)使得RTC外设继续工作。因此要启用PWR外设的时钟!

RCC_APB1Periph_BKP

是和后备存储器相关

第2步、使能RTC和备份寄存器访问
后面需要对RTC进行分频设置和备份寄存器初始化!

第3步、备份寄存器初始化

第4步、开启LSE

第5步、等待LSE启动后稳定状态

第6步、配置LSE为RTC时钟源

stm32数据手册中的时钟树可以RTC的时钟源有三个

1)LSE

2)  LSI(40khz)

3)HSE的128分频

第7步、使能RTC时钟

第8步、设置RTC预分频
1)等待 RTC 寄存器(RTC_CNT, RTC_ALR and RTC_PRL)与 RTC 的 APB 时钟同步

2)等待上一次rtc寄存器写操作完成

3)设置预分频

4)等待rtc寄存器写完成

固件库函数具体实现(ST公司提供)

所以要特别注意实际上的预分频数为设置值+1

第9步、设置秒中断

第10步、秒中断函数封装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RTC时钟1秒触发中断函数(名称固定不可修改)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RTC_WaitForLastTask();
}
RTC配置程序(用于main函数调用)

void RTC_Config(void){ //实时时钟初始化
    //在BKP的后备寄存器1中,存了一个特殊字符0xA5A5
    //第一次上电或后备电源掉电后,该寄存器数据丢失,表明RTC数据丢失,需要重新配置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判断寄存数据是否丢失
        RTC_First_Config();//重新配置RTC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配置完成后,向后备寄存器中写特殊字符0xA5A5
    }else{
                //若后备寄存器没有掉电,则无需重新配置RTC
        //这里我们可以利用RCC_GetFlagStatus()函数查看本次复位类型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这是上电复位
        }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这是外部RST管脚复位
        }
        RCC_ClearFlag();//清除RCC中复位标志

        //虽然RTC模块不需要重新配置,且掉电后依靠后备电池依然运行
        //但是每次上电后,还是要使能RTCCLK
        RCC_RTCCLKCmd(ENABLE);//使能RTCCLK
        RTC_WaitForSynchro();//等待RTC时钟与APB1时钟同步

        //当不使用RTC秒中断,可以屏蔽下面2条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使能秒中断
//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操作完成
    }

}

可用的部分是前面的10个,以为备份寄存器为20个字节。

RCC_FLAG_PORRST就是上电复位、RCC_FLAG_PINRST管脚复位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inat_36070482/article/details/145589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