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反相器曲线疑问

楼主(2025-02-17):
请问如果反相器的iv曲线,想要图中的波形变得类似于正弦波形,需要怎么样才能实现呢?用的仿真软件是ltspice。

网友A(2025-07-11):
加个0.3V偏置,改成并联,看能不能变成这样,我不知道具体型号及仿真软件中的型号的参数没办法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0.3V偏置,改成并联,看能不能变成这样,我不知道具体型号及仿真软件中的型号的参数没办法仿真

多谢坛友,等回单位测试一下。

网友B:
M2都画错了。

楼主:
多谢提醒,的确是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