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51单片机操作蜂鸣器

楼主(2025-02-17):
一、蜂鸣器
1.什么是蜂鸣器
其实蜂鸣器在我们身边很常见,小时候玩的玩具很多里面都有着蜂鸣器,现在的报警器,复印机和打印机包括计算机中都是有蜂鸣器的。

蜂鸣器就是那种可以发出呜呜呜的声音的设备,下图就是蜂鸣器

2.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区别
我们在单片机开发中会遇到两种蜂鸣器,一种是无源蜂鸣器,一种是有源蜂鸣器,他们两个是有区别的。

2.1 有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的内部是自带震荡电路的,也就是只需要提供电源就可以响,这种蜂鸣器是非常的简单和好用,一般用做报警、提示和提醒的场合.

2.2 无源蜂鸣器
无源蜂鸣器内部只有简单的振荡器,需要我们调节占空比才能让它响,通过不同的占空比可以让它发出不同的音色色调和声音。

在51单片机中主要集成的是无源的蜂鸣器,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调节占空比和频率得到不同的音色,并让它播放音乐。

2.蜂鸣器在单片机中的原理图

因为51单片机的引脚驱动能力很差,所以这里使用了一个ULN2003芯片来进行驱动蜂鸣器

其实这个操作方式和我们操作引脚的方式一样,必须要我们做太多的操作。

二、让蜂鸣器响
从上面的原理图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需要它工作正常需要给它一个负电,但是如果要让它响不只是要一个负电,而是要一个频率,这个频率也就是正负电的交换即可,所以我们就知道代码可以这么写:

#include "at89x51.h"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short ten_us){
        while(ten_us--);
}

void main(void){

        while(1){
                P2_5 = 0;
                delay_10us(100);
                P2_5 = 1;
                delay_10us(100);
        }
}

这样就可以让蜂鸣器响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蜂鸣器太大声了,你可以将延迟调高一点,如果你觉得太小声了,你可以将延迟函数调小一点。

总结
蜂鸣器的使用是很简单的,大家可以多研究研究可以让蜂鸣器有更多的用处,在之后的文章中我还会使用蜂鸣器做一些东西。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agzag001/article/details/132746193

网友A(2025-05-25):
由于8051单片机引脚电流较小,一般不能直接驱动蜂鸣器,需要用驱动器芯片,比如ULN2003,来放大电流。

网友B:
有源蜂鸣器控制更简单

网友C:
有源蜂鸣器可以直接IO通断控制,无源的话不得行,需要外部提供驱动源。

网友D:
现在这种压电式的用得很少了,现在都有MEMS蜂鸣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