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语言指针--指针中的const

楼主(2025-02-18):
一、const
1.什么是const
const是C语言中的一种修饰符,和宏定义一样,只要定义了该变量就不能再改变了。

2.const的使用
const type variate = value;

type:类型
variate:变量名
value:值
被 const 修改后的变量的值不能对它在进行赋值了,例如下面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const int a = 5;
        a = 6;
        return 0;
}

编译后

可以发现没有办法对被 const 修饰后的变量进行修改。

二、const修饰一级指针
const 放在变量中是很简单的,如果将 const 放在指针中的情况会很复杂,现在来一一讲解。

1.const放在 * 左边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a = 5, b = 10;
        const int* pa = &a;
        return 0;
}

这种情况是让指针变量pa中的内容不改变,而地址可以改变。
比如对pa的地址进行改变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a = 10, b = 20;
        const int* pa = &a;
        pa = &b;
        printf("%d\n", *pa);
        return 0;
}

运行的结果

如果对pa地址对应的内容进行修改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a = 10, b = 20;
        const int* pa = &a;
        *pa = b;
        printf("%d\n", *pa);
        return 0;
}

会出现错误

所以当const放在*左边时,只能对指针变量存放的地址进行修改,但不能对地址对应内容呢进行修改。

2.const在*右边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a = 5, b = 10;
        int* const pa = &a;
        return 0;
}

还是和上面的使用一样
重新赋值内容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a = 5, b = 10;
        int* const pa = &a;
        pa = &b;
        return 0;
}

会发现没法通过编译,因为 const 在 * 的右边是修饰指针变量的,让指针变量里面的内容不发生改变

三、const修饰二级指针
1.const修饰**前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a = 5, b = 10;
        int* pa = &a;
        int* pb = &b;
        const int ** ppa = &pa;
        **ppa = 28;
        return 1;
}

const 修饰在 ** 前修饰的内容是 **ppa ,也就是 **ppa 中所对应的内容不会被修改,所以第7行语句会报一个错误

但这里会发现存在一个警告,因为二级指针中的一级指针不是使用 const 的进行修饰,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一级指针前面添加一个 const 进行修饰。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a = 5, b = 10;
        const int* pa = &a;
        int* pb = &b;
        const int ** ppa = &pa;
        **ppa = 28;
        return 1;
}

这样就不存在警告了。

2.const修饰**中间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a = 5, b = 10;
        int* pa = &a;
        int* pb = &b;
        int * const * ppa = &pa;
        *ppa = &b;
        return 1;
}

const 修饰在 ** 中间,本质上修饰 *ppa 中的内容,如果改变 *ppa 中存放的地址,会报错

3.const修饰**右边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a = 5, b = 10;
        int* pa = &a;
        int* pb = &b;
        int** const ppa = &pa;
        ppa = &pb;
        return 1;
}

这修饰的是 ** 右边的内容,也就是修饰 ppa ,所以 ppa 中的内容是不能被修改的

总结
const 对于指针的修饰情况有很多,级数越高的指针,产生的全款就会越多,所以一般都只考虑 const 到二级指针的情况,更高级的指针不会考虑。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agzag001/article/details/125018571

网友A:
int value = 5;
const int *const ptr = &value;
*ptr = 10; // 错误!不能通过ptr修改value
ptr = &anotherValue; // 错误!不能改变ptr指向的地址

网友B:
const int *p;,这里p是一个指向整数常量的指针,*p(即p所指向的数据)是不可修改的,但p本身的值(即它所存储的地址)是可以改变的。

网友C:
**const 修饰指针时**,关键要明确修饰的是指针本身还是指针指向的数据。

网友D:
在函数参数中使用 const 指针可以保护数据不被意外修改,同时允许函数内部读取数据。

网友E:
const关键字与指针结合时,其位置决定了指针或指针指向的数据是否可修改

网友F:
int *const p;:指针 p 是 const 的,不能改变 p 本身的值,但可以通过 p 修改指向的内容。

网友G:
指针 p 指向的数据是不可变的,但指针本身的地址可以改变。

网友H:
声明一个 const 指针时,const 的位置决定了指针本身是否是常量,以及它指向的数据是否是常量。

网友I:
指针本身的值不能被修改,但可以通过该指针修改它所指向的数据的值。

网友J:
const int *const p;:指针 p 和 p 指向的内容都是 const 的,不能改变 p 本身的值,也不能通过 p 修改指向的内容。

网友K:
语法形式        修饰对象        是否可变
const T *p        指向的数据        数据不可变,指针可变
T *const p        指针本身        指针不可变,数据可变
const T *const p        指针和数据        均不可变

网友L:
当一个指针被声明为指向const数据时,这意味着通过这个指针不能修改它所指向的数据。但是,指针本身(即指针变量的值)是可以被修改的,可以指向不同的地址。

网友M:
使用 const int *const p; 可以同时保护数据和指针,适用于需要严格保护的数据和指针。

网友N:
const 修饰指针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指针的可变性,以保护数据不被意外修改。

网友O:
const int x = 10;
const int *p = &x; // p指向x,不能修改x的值
*p = 20;         // 编译报错!
p = &y;           // 合法,可以指向其他常量

网友P:
指针指向的数据不是常量,但是指针本身是常量,即你不能改变指针所指向的地址。

网友Q:
优先使用 const T *p 而非 T *const p,除非指针地址本身需要固定。

网友R:
使用 const 的核心目的是保护数据或明确接口约束。

网友S:
C语言中的const关键字与指针结合使用时,可以形成指向常量的指针、指针常量以及指向常量的指针常量等多种组合。

网友T:
int const *p;:与 const int *p; 相同,指针 p 指向的内容是 const 的,不能通过 p 修改指向的内容,但 p 本身的值可以改变。

网友U:
在不需要保护数据或地址的场景下,应省略 const 以简化代码。

网友V:
使用 const int *p; 可以保护数据不被意外修改,适用于需要读取但不需要修改的数据。

网友W:
修改const修饰的变量或指针可能导致未定义行为,应避免此类操作

网友X:
当一个指针被声明为const时,这意味着指针本身的值(即它所存储的地址)不能被修改。但是,通过这个指针可以修改它所指向的数据

网友V:
当指针被声明为常量指针(int *const p)时,必须在声明时进行初始化,因为之后无法修改指针的值

网友Y: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 = 10;
    int b = 20;

    // 指向常量的指针
    const int *p1 = &a;
    printf("*p1 = %d\n", *p1); // 输出:*p1 = 10
    // *p1 = 30; // 错误:不能修改指向的常量

    // 常量指针
    int *const p2 = &a;
    printf("*p2 = %d\n", *p2); // 输出:*p2 = 10
    *p2 = 30;
    printf("*p2 = %d\n", *p2); // 输出:*p2 = 30
    // p2 = &b; // 错误:不能修改指针本身的值

    // 指向常量的常量指针
    const int *const p3 = &a;
    printf("*p3 = %d\n", *p3); // 输出:*p3 = 10
    // *p3 = 40; // 错误:不能修改指向的常量
    // p3 = &b; // 错误:不能修改指针本身的值

    return 0;
}

网友Z:
局部 const 指针必须显式初始化。

网友C:
使用 int *const p; 可以保护指针本身不被修改,适用于需要固定指向某个地址的情况。

网友AA:
使用 const 指针可以增加代码的可读性和安全性,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指针的意图和限制。

网友AB:
指针 p 的地址是不可变的,但可以通过 p 修改它指向的数据。

网友J:
函数参数中使用 const 指针,确保函数内部不会修改传入的数据。

网友L:
p 是一个 const 指针,即 p 本身的值(即指针的地址)不能被修改,但 p 指向的内容可以被修改。

网友O:
const int *p;:指针 p 指向的内容是 const 的,不能通过 p 修改指向的内容,但 p 本身的值可以改变。

网友AC(2025-04-08):
指针指向像地图,地址像位置,地图能指向多个位置但不能改变位置。

网友AD:
const和指针放一起,const放前面表示指针指向的数据不可变,放后面表示指针本身不可变。

网友AE:
指针像地址簿,不能改簿,但能改簿里的内容。

网友AF:
修饰指针时,const决定是数据不可变还是指针地址不可变。指数据时,数据不能变;指地址时,地址不能变。

网友AG:
保护数据不变和规定接口不能被更改。

网友AH:
const变量和指针一旦定义,就不能改变

网友AI:
简单用变量不设const,代码更简洁。但要注意别改了关键数据。

网友AJ:
用 const 限制指针和类型,防止误修改,除非固定地址,否则不固定指针地址。

网友AK(2025-05-08):
用const修饰指针,防止数据修改,保护数据安全。

网友AL:
const指针告诉你这个指针指向的数据不能被改变

网友AM:
指针类似地图上的箭头,地址是箭头所指的具体地点,箭头可以指向多处但地点固定。

网友AN:
要保护数据不改变,可以使用只读存储器;规定接口不可更改,则需使用硬件锁定或专用的固件锁定。

网友AO:
指针像地址牌,位置固定,但可以换上指向不同东西的牌。

网友AP:
const修饰指针,表示指针指向的内存不能被修改,但指针本身可以改变指向其他内存。

网友AQ:
`const int *p` 声明一个指向常整数的指针,指向的数据不能修改,适合只读不写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