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语言循环坑 -- continue的坑

楼主(2025-02-18):
前言
在使用continue和break时,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个循环语句中使用了一个continue后它没办法继续执行了,它为什么跳不出去了等等问题,这一篇文章带你们如何避免这些很烦的问题。
这篇文章只是那continue来举例子,break的避坑方法和continue一样,先看一下continue的语法

一、continue语法
1.continue的作用
continue是跳过当前循环,例如现在有一个代码

int i = 0
for(i = 0; i < 100; i++){
        if (i % 5 == 0){
                continue;
        }
        printf("%d\n", i);
}

运行的结果为

可以看到,这个程序是碰到5的倍数就要跳出当前循环。

2.语法
只需要加在循环中即可,可参考上面的代码

二、大坑项目
题目
这个题目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给我看的,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感觉大家可能都会在这会跳进这个坑
这道题是这样的:1~100的整数,遇到5的倍数就跳出,否则累加
看到题目后大家都会觉得很简单,可能会产生两种写法
第一种写法就是我们同学写的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i = 1, sum = 0;
        while (i <= 100){
                if(i % 5 == 0){
                        continue;
                }
                else{
                        sum += i;
                        i++;
                }
        }
        return 0;
}

写完之后运行方向没有任何的结果,所以就很懵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第二种写法
这个是我写的,我当时搞懵了,然后就写错了,但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i = 1, sum = 0;
        while (i <= 100){
                if(i % 5 == 0){
                        continue;
                }
                else{
                        sum += i;
                }
                i++;
        }
        return 0;
}

分析
两种方法执行到i = 5时会进入到 if(i % 5 == 0) 中,然后执行 continue 跳出当前循环,然后进入下一次循环,但 i 的值还是保持不变,所以如果要这么写的话需要在 continue 前面添加一个 i++ 操作

正确写法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i = 1, sum = 0;
        while (i <= 100){
                if(i % 5 == 0){
                        i++;
                        continue;
                }
                else{
                        sum += i;
                        i++;
                }
        }
        return 0;
}

或则第二种方法就是将 while 语句改成 for 语句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i = 1, sum = 0;
        for (i = 1; i <= 100; i++){
                if(i % 5 == 0){
                        continue;
                }
                else{
                        sum += i;
                }
        }
        return 0;
}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直接不写,觉得复杂咱就不写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i = 1, sum = 0;
        while (i <= 100){
                if (i % 5 != 0){
                        sum += i;
                        i++;
                }
        }
        return 0;
}

这些办法都可以

三、进坑调试
对于使用 continue 或则是 break 出错的话,有几种方法可以进行调试,但最重要的还是大家在做题或则做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进坑。

第一种
输出计数值
对于上面的那个题,拿到后运行发现没办法输出值,那就可以在代码的前面 printf() 一下你定的输出值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int i = 1, sum = 0;
        while (i <= 100){
                printf("%d\n", i);
                if(i % 5 == 0){
                        continue;
                }
                else{
                        sum += i;
                        i++;
                }
        }
        return 0;
}

然后再运行看一下是不是计数值 i 没有改变,如果 i 没有改变,就需要再重新看一下这个程序。

第二种
使用编译器自带的调试工具一个一个的查找,如果查找到有一个值没有改变,这样你就可以很好的修改值了。

总结
大家在写练习和程序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小心谨慎,很多bug都是因为粗心和大意导致的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agzag001/article/details/124758182

网友A:
当循环条件包含多个变量时,continue 可能导致某些条件未被正确处理。

网友B:
在使用 continue 时,如果循环条件没有正确更新,可能会导致无限循环。

网友C:
过度使用continue会使代码变得难以阅读和理解,因为它打破了正常的执行流程。

网友D:
过度使用continue会使代码逻辑变得难以理解和维护。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通过重构循环逻辑来避免使用continue,使代码更加清晰。

网友E:
在多条件循环或嵌套结构中,需仔细验证逻辑流程。

网友C:
在嵌套循环中使用continue时,需要明确continue影响的是哪一层循环。continue只会影响它所在的那一层循环。

网友D:
在 while/do-while 循环中,循环变量的更新应在 continue 之前完成。

网友F:
while 和 do-while 循环中,continue 会跳过循环体内的所有语句,但不会跳过循环条件的检查。

网友G:
continue语句会导致跳过当前迭代中continue之后的所有语句。如果循环中有必须执行的清理或更新操作,而这些操作被continue跳过,则可能会导致逻辑错误或资源泄露。

网友H:
考虑使用更清晰的控制结构,如if-else语句,来代替continue。

网友I:
循环体中的条件判断和continue语句非常频繁,可能会对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时。

网友J:
在 for 循环中,continue 不会跳过增量部分;在 while 和 do-while 循环中,continue 不会跳过条件检查。

网友K:
过度或不恰当地使用continue可能会使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特别是当多个continue语句嵌套在复杂的条件结构中时,代码的流程会变得不清晰。

网友L:
在 ‌for 循环中,continue 会跳过循环体的剩余代码,但不会跳过循环变量的更新(即 i++)。这可能导致误解。

网友M:
在使用 continue 时,确保循环条件和变量在 continue 之前或之后正确更

网友N:
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构代码以消除continue的使用,使循环逻辑更加直观。

网友O:
在使用continue之前,确保完全理解它对循环流程的影响。

网友P:
如资源释放、状态更新等操作应放在 continue 之前。

网友K:
在 continue 之后,如果循环变量没有正确更新,可能会导致预期之外的行为。

网友Q:
如果在循环中使用了continue,确保不会跳过必要的操作,比如更新计数器或条件检查,这可能会导致逻辑错误或无限循环。

网友F:
特别注意 while 和 do-while 循环中的变量更新,避免因 continue 导致的无限循环。

网友R:
continue可以与标签一起使用,以跳过外层循环的迭代,但如果不小心使用,可能会导致难以理解的代码。

网友S:
虽然continue本身不会显著影响性能,但在频繁调用的循环中进行不必要的跳过操作可能会增加额外的开销。此外,如果continue导致的跳转过多,可能会影响处理器的指令流水线效率。

网友T:
当使用continue时,特别是在复杂的循环结构中,调试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调试器可能会跳过被continue影响的迭代,使得跟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网友U: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continue语句的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程序进入死循环。例如,当continue语句后面的代码中没有对循环变量进行正确的更新时,循环条件可能***无法满足,从而导致死循环。

网友V:
在嵌套循环中使用continue时,它只影响最内层的循环。有时候程序员可能会误以为它会跳过所有嵌套循环的剩余部分。

网友W:
for (int i = 0; i < 3; i++) {
    for (int j = 0; j < 3; j++) {
        if (j == 1) {
            continue; // 只跳过内层循环的当前迭代
        }
        printf("i = %d, j = %d\n", i, j);
    }
}

网友G:
在某些情况下,过度使用continue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循环迭代,从而影响程序的性能。

网友X:
在 ‌while 或 do-while 循环中,若循环变量的更新操作被 continue 跳过,可能导致 死循环。

网友Y:
在代码中使用注释来解释为什么需要使用continue,以及它如何影响循环的执行。

网友Z(2025-04-29):
continue中断当前循环,跳过剩余部分直接进入下一次迭代。

网友AA:
循环里变量更新得对,不然跑起来跟想的不一样。

网友AB:
可以将需要跳过`continue`的部分拆成单独的函数或循环

网友AC:
使用`continue`跳过当前循环的剩余部分,直接进入下一轮循环。在循环中遇到特定条件时使用,确保只处理满足条件的项。

网友AD:
就像暂停游戏,不看完广告,直接开始下一局。

网友AE:
变量更新不对,程序逻辑就错,运行结果肯定不符预期。

网友AF:
循环变量先更新,再判断条件,否则可能错过某些迭代

网友AG:
过度用continue浪费CPU时间,降低效率。

网友AH(2025-05-29):
多重循环或嵌套要细心检查,确保每个条件都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