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在音频处理中的应用

楼主(2025-02-17):
引言
音频处理是嵌入式系统中一个广泛应用的领域,从简单的音频播放器到复杂的音频滤波器和语音识别系统。PIC24系列单片机以其高性能、低功耗和丰富的外设资源,成为音频处理领域的理想选择。本节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PIC24单片机进行音频处理,包括音频采集、音频处理和音频输出等关键步骤,并通过具体的代码示例来说明这些技术的应用。

音频采集
音频采集是指将模拟音频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进一步处理。PIC24系列单片机配备了高性能的模数转换器(ADC),可以方便地进行音频信号的采集。

ADC配置
在进行音频采集之前,首先需要配置ADC。以下是一个配置ADC的示例代码: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p24FJ128GB206.h>

#include <libpic30.h>

// 定义ADC通道

#define ADC_CHANNEL 0

// 配置ADC

void configureADC() {

    // 选择ADC通道

    AD1CHSbits.CH0SA = ADC_CHANNEL;

    // 配置ADC时钟

    AD1CON1bits.ADSIDL = 0; // 继续运行在空闲模式

    AD1CON1bits.FORM = 0;   // 整数输出格式

    AD1CON1bits.SSRC = 7;   // 手动结束转换

    AD1CON1bits.ASAM = 1;   // 自动采样

    // 配置ADC转换时间

    AD1CON2bits.VCFG = 0;   // 参考电压配置

    AD1CON2bits.CSCNA = 0;  // 不进行通道扫描

    AD1CON2bits.SMPI = 0;   // 每次转换后中断

    AD1CON2bits.BUFM = 0;   // 缓冲区不进行分组

    AD1CON2bits.ALTS = 0;   // 不使用交替输入

    AD1CON2bits.SAMPLE = 15; // 采样时间为15个TAD周期

    // 配置ADC输入

    AD1CON3bits.ADRC = 1;   // 使用独立的RC振荡器

    AD1CON3bits.ADCS = 3;   // TAD = (Fosc/2) / 4

    AD1CON3bits.SAMC = 16;  // 采样时间为16个TAD周期

    // 开启ADC

    AD1CON1bits.ON = 1;

}

// 读取ADC值

uint16_t readADC() {

    AD1CON1bits.ASAM = 1;   // 开始采样

    while (!AD1IF);         // 等待转换完成

    AD1IF = 0;             // 清除中断标志

    return ADC1BUF0;       // 返回转换结果

}

采样率和采样精度
采样率和采样精度是音频采集的两个重要参数。PIC24的ADC支持多种采样率和采样精度设置。以下是一个配置采样率和采样精度的示例:

// 配置采样率

void configureSampleRate(uint16_t sampleRate) {

    // 计算ADC时钟周期

    uint16_t TAD = (Fosc / 2) / sampleRate;

    // 设置ADC时钟周期

    AD1CON3bits.ADCS = TAD - 1; // ADC时钟周期

}

// 配置采样精度

void configureSamplePrecision(uint8_t precision) {

    // 设置ADC输入范围

    AD1CON2bits.SMPI = precision - 1; // 每次转换后的结果数

}

音频处理
音频处理包括对采集到的音频信号进行各种滤波、变换和分析。PIC24单片机的强大计算能力使其能够高效地进行这些处理。

音频滤波
音频滤波是音频处理中常见的操作,包括低通滤波、高通滤波和带通滤波等。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的实现:

// 定义滤波器参数

#define FILTER_CUTOFF 1000 // 截止频率

#define FILTER_ORDER 2 // 滤波器阶数

// 滤波器系数

float b0 = 0.035185, b1 = 0.07037, b2 = 0.035185;

float a1 = -1.135303, a2 = 0.419519;

// 滤波器状态变量

float y1 = 0, y2 = 0, x1 = 0, x2 = 0;

// 低通滤波器

float lowPassFilter(float x) {

    float y = b0 * x + b1 * x1 + b2 * x2 - a1 * y1 - a2 * y2;

    x2 = x1;

    x1 = x;

    y2 = y1;

    y1 = y;

    return y;

}

快速傅立叶变换(FFT)
FFT是音频处理中常用的频域分析工具。以下是一个使用Cooley-Tukey算法实现的FFT示例:

#include <math.h>

// 定义FFT参数

#define FFT_SIZE 1024

#define FFT_LOG_SIZE 10

// 复数类型定义

typedef struct {

    float real;

    float imag;

} Complex;

// 位反转函数

void bitReverse(Complex* X, int N) {

    for (int i = 0, j = 0; i < N; i++) {

        if (i > j) {

            Complex temp = X[i];

            X[i] = X[j];

            X[j] = temp;

        }

        int m = N >> 1;

        while (j >= m) {

            j -= m;

            m >>= 1;

        }

        j += m;

    }

}

// FFT函数

void FFT(Complex* X, int N, int inverse) {

    bitReverse(X, N);

    for (int s = 1; s <= FFT_LOG_SIZE; s++) {

        int m = 1 << s;

        int m2 = m >> 1;

        float theta = (float) (2 * M_PI) / m * (inverse ? -1 : 1);

        Complex w = { cos(theta), sin(theta) };

        for (int k = 0; k < N; k += m) {

            Complex t = { 1, 0 };

            for (int j = 0; j < m2; j++) {

                Complex u = X[k + j];

                Complex v = { t.real * X[k + j + m2].real - t.imag * X[k + j + m2].imag,

                              t.real * X[k + j + m2].imag + t.imag * X[k + j + m2].real };

                X[k + j] = { u.real + v.real, u.imag + v.imag };

                X[k + j + m2] = { u.real - v.real, u.imag - v.imag };

                Complex temp = { t.real * w.real - t.imag * w.imag,

                                t.real * w.imag + t.imag * w.real };

                t = temp;

            }

        }

    }

    if (inverse) {

        for (int i = 0; i < N; i++) {

            X[i].real /= N;

            X[i].imag /= N;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 初始化ADC

    configureADC();

    // 初始化FFT

    Complex X[FFT_SIZE];

    for (int i = 0; i < FFT_SIZE; i++) {

        X[i].real = readADC(); // 读取ADC值

        X[i].imag = 0; // 初始虚部为0

    }

    // 执行FFT

    FFT(X, FFT_SIZE, 0);

    // 处理FFT结果

    for (int i = 0; i < FFT_SIZE; i++) {

        float magnitude = sqrt(X[i].real * X[i].real + X[i].imag * X[i].imag);

        // 进一步处理magnitude

    }

}

音频输出
音频输出是指将处理后的数字音频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然后通过扬声器或其他音频设备播放。PIC24系列单片机可以通过脉宽调制(PWM)或数模转换器(DAC)实现音频输出。

PWM配置
PWM是一种常见的音频输出方法。以下是一个配置PWM的示例代码: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p24FJ128GB206.h>

#include <libpic30.h>

// 定义PWM输出引脚

#define PWM_OUTPUT_PIN LATBbits.LATB14

// 配置PWM

void configurePWM() {

    // 配置定时器

    T3CONbits.TCKPS = 0b010; // 1:8 prescaler

    PR3 = 1000; // 设置PWM周期

    T3CONbits.ON = 1; // 开启定时器

    // 配置PWM输出

    OC1CONbits.OCTSEL = 0; // 选择定时器3

    OC1CONbits.OCM = 0b110; // 设置为PWM模式

    OC1RS = 0; // 初始PWM占空比

    OC1R = 0; // 初始比较值

}

// 设置PWM占空比

void setPWM(uint16_t dutyCycle) {

    OC1RS = dutyCycle;

}

使用DAC进行音频输出
如果需要更高精度的音频输出,可以使用DAC。以下是一个配置DAC的示例代码: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p24FJ128GB206.h>

#include <libpic30.h>

// 定义DAC输出引脚

#define DAC_OUTPUT_PIN LATBbits.LATB14

// 配置DAC

void configureDAC() {

    // 配置DAC引脚为输出

    TRISBbits.TRISB14 = 0;

    // 配置DAC

    DAC1CONbits.DACEN = 1; // 开启DAC

    DAC1CONbits.DACRNG = 0; // 设置参考电压范围

    DAC1CONbits.DACOV = 0; // 初始输出值

}

// 设置DAC输出值

void setDAC(uint16_t value) {

    DAC1CONbits.DACOV = value;

}

音频信号的生成和播放
生成和播放音频信号通常需要将处理后的音频数据通过DAC或PWM输出。以下是一个生成正弦波并使用DAC播放的示例: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p24FJ128GB206.h>

#include <libpic30.h>

#include <math.h>

// 定义正弦波参数

#define SAMPLE_RATE 10000

#define FREQUENCY 1000

#define AMPLITUDE 1024

// 配置DAC

void configureDAC() {

    // 配置DAC引脚为输出

    TRISBbits.TRISB14 = 0;

    // 配置DAC

    DAC1CONbits.DACEN = 1; // 开启DAC

    DAC1CONbits.DACRNG = 0; // 设置参考电压范围

    DAC1CONbits.DACOV = 0; // 初始输出值

}

// 生成并播放正弦波

void generateAndPlaySineWave() {

    float t = 0;

    float dt = 1.0 / SAMPLE_RATE;

    while (1) {

        // 计算正弦波值

        float sineValue = AMPLITUDE * sin(2 * M_PI * FREQUENCY * t);

        // 设置DAC输出

        setDAC((uint16_t) sineValue);

        // 增加时间

        t += dt;

        // 延时

        __delay32(SAMPLE_RATE / Fosc);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 初始化DAC

    configureDAC();

    // 生成并播放正弦波

    generateAndPlaySineWave();

}

实际应用案例
音频播放器
音频播放器是一个典型的音频处理应用。以下是一个简单的音频播放器的实现: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p24FJ128GB206.h>

#include <libpic30.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定义音频文件格式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sampleRate;

    uint16_t bitDepth;

    uint16_t channels;

    uint16_t samples;

    uint16_t* data;

} AudioFile;

// 读取音频文件

AudioFile readAudioFile(char* filename) {

    FILE* file = fopen(filename, "rb");

    if (file == NULL) {

        printf("无法打开文件: %s\n", filename);

        exit(1);

    }

    // 读取文件头

    AudioFile audio;

    fread(&audio.sampleRate, sizeof(uint16_t), 1, file);

    fread(&audio.bitDepth, sizeof(uint16_t), 1, file);

    fread(&audio.channels, sizeof(uint16_t), 1, file);

    fread(&audio.samples, sizeof(uint16_t), 1, file);

    // 读取音频数据

    audio.data = (uint16_t*) malloc(audio.samples * sizeof(uint16_t));

    fread(audio.data, sizeof(uint16_t), audio.samples, file);

    fclose(file);

    return audio;

}

// 配置DAC

void configureDAC() {

    // 配置DAC引脚为输出

    TRISBbits.TRISB14 = 0;

    // 配置DAC

    DAC1CONbits.DACEN = 1; // 开启DAC

    DAC1CONbits.DACRNG = 0; // 设置参考电压范围

    DAC1CONbits.DACOV = 0; // 初始输出值

}

// 播放音频文件

void playAudioFile(AudioFile audio) {

    float t = 0;

    float dt = 1.0 / audio.sampleRate;

    for (int i = 0; i < audio.samples; i++) {

        // 设置DAC输出

        setDAC(audio.data[i]);

        // 增加时间

        t += dt;

        // 延时

        __delay32(audio.sampleRate / Fosc);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 读取音频文件

    AudioFile audio = readAudioFile("audiofile.raw");

    // 初始化DAC

    configureDAC();

    // 播放音频文件

    playAudioFile(audio);

    // 释放内存

    free(audio.data);

}

音频滤波器
音频滤波器可以用于去除音频信号中的噪声或提取特定频率的信号。以下是一个实现低通滤波器的示例: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p24FJ128GB206.h>

#include <libpic30.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定义滤波器参数

#define FILTER_CUTOFF 1000 // 截止频率

#define FILTER_ORDER 2 // 滤波器阶数

// 滤波器系数

float b0 = 0.035185, b1 = 0.07037, b2 = 0.035185;

float a1 = -1.135303, a2 = 0.419519;

// 滤波器状态变量

float y1 = 0, y2 = 0, x1 = 0, x2 = 0;

// 低通滤波器

float lowPassFilter(float x) {

    float y = b0 * x + b1 * x1 + b2 * x2 - a1 * y1 - a2 * y2;

    x2 = x1;

    x1 = x;

    y2 = y1;

    y1 = y;

    return y;

}

// 配置ADC

void configureADC() {

    // 选择ADC通道

    AD1CHSbits.CH0SA = 0;

    // 配置ADC时钟

    AD1CON1bits.ADSIDL = 0; // 继续运行在空闲模式

    AD1CON1bits.FORM = 0;   // 整数输出格式

    AD1CON1bits.SSRC = 7;   // 手动结束转换

    AD1CON1bits.ASAM = 1;   // 自动采样

    // 配置ADC转换时间

    AD1CON2bits.VCFG = 0;   // 参考电压配置

    AD1CON2bits.CSCNA = 0;  // 不进行通道扫描

    AD1CON2bits.SMPI = 0;   // 每次转换后中断

    AD1CON2bits.BUFM = 0;   // 缓冲区不进行分组

    AD1CON2bits.ALTS = 0;   // 不使用交替输入

    AD1CON2bits.SAMPLE = 15; // 采样时间为15个TAD周期

    // 配置ADC输入

    AD1CON3bits.ADRC = 1;   // 使用独立的RC振荡器

    AD1CON3bits.ADCS = 3;   // TAD = (Fosc/2) / 4

    AD1CON3bits.SAMC = 16;  // 采样时间为16个TAD周期

    // 开启ADC

    AD1CON1bits.ON = 1;

}

// 配置DAC

void configureDAC() {

    // 配置DAC引脚为输出

    TRISBbits.TRISB14 = 0;

    // 配置DAC

    DAC1CONbits.DACEN = 1; // 开启DAC

    DAC1CONbits.DACRNG = 0; // 设置参考电压范围

    DAC1CONbits.DACOV = 0; // 初始输出值

}

// 读取ADC值

uint16_t readADC() {

    AD1CON1bits.ASAM = 1;   // 开始采样

    while (!AD1IF);         // 等待转换完成

    AD1IF = 0;             // 清除中断标志

    return ADC1BUF0;       // 返回转换结果

}

// 设置DAC输出值

void setDAC(uint16_t value) {

    DAC1CONbits.DACOV = value;

}

// 主函数

void main() {

    // 初始化ADC和DAC

    configureADC();

    configureDAC();

    while (1) {

        // 读取ADC值

        float adcValue = readADC();

        // 进行低通滤波

        float filteredValue = lowPassFilter(adcValue);

        // 设置DAC输出

        setDAC((uint16_t) filteredValue);

        // 延时

        __delay32(SAMPLE_RATE / Fosc);

    }

}

语音识别系统
语音识别系统是音频处理的另一个重要应用。以下是一个简单的语音识别系统的实现示例: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p24FJ128GB206.h>

#include <libpic30.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 定义音频文件格式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sampleRate;

    uint16_t bitDepth;

    uint16_t channels;

    uint16_t samples;

    uint16_t* data;

} AudioFile;

// 读取音频文件

AudioFile readAudioFile(char* filename) {

    FILE* file = fopen(filename, "rb");

    if (file == NULL) {

        printf("无法打开文件: %s\n", filename);

        exit(1);

    }

    // 读取文件头

    AudioFile audio;

    fread(&audio.sampleRate, sizeof(uint16_t), 1, file);

    fread(&audio.bitDepth, sizeof(uint16_t), 1, file);

    fread(&audio.channels, sizeof(uint16_t), 1, file);

    fread(&audio.samples, sizeof(uint16_t), 1, file);

    // 读取音频数据

    audio.data = (uint16_t*) malloc(audio.samples * sizeof(uint16_t));

    fread(audio.data, sizeof(uint16_t), audio.samples, file);

    fclose(file);

    return audio;

}

// 配置ADC

void configureADC() {

    // 选择ADC通道

    AD1CHSbits.CH0SA = 0;

    // 配置ADC时钟

    AD1CON1bits.ADSIDL = 0; // 继续运行在空闲模式

    AD1CON1bits.FORM = 0;   // 整数输出格式

    AD1CON1bits.SSRC = 7;   // 手动结束转换

    AD1CON1bits.ASAM = 1;   // 自动采样

    // 配置ADC转换时间

    AD1CON2bits.VCFG = 0;   // 参考电压配置

    AD1CON2bits.CSCNA = 0;  // 不进行通道扫描

    AD1CON2bits.SMPI = 0;   // 每次转换后中断

    AD1CON2bits.BUFM = 0;   // 缓冲区不进行分组

    AD1CON2bits.ALTS = 0;   // 不使用交替输入

    AD1CON2bits.SAMPLE = 15; // 采样时间为15个TAD周期

    // 配置ADC输入

    AD1CON3bits.ADRC = 1;   // 使用独立的RC振荡器

    AD1CON3bits.ADCS = 3;   // TAD = (Fosc/2) / 4

    AD1CON3bits.SAMC = 16;  // 采样时间为16个TAD周期

    // 开启ADC

    AD1CON1bits.ON = 1;

}

// 读取ADC值

uint16_t readADC() {

    AD1CON1bits.ASAM = 1;   // 开始采样

    while (!AD1IF);         // 等待转换完成

    AD1IF = 0;             // 清除中断标志

    return ADC1BUF0;       // 返回转换结果

}

// 配置DAC

void configureDAC() {

    // 配置DAC引脚为输出

    TRISBbits.TRISB14 = 0;

    // 配置DAC

    DAC1CONbits.DACEN = 1; // 开启DAC

    DAC1CONbits.DACRNG = 0; // 设置参考电压范围

    DAC1CONbits.DACOV = 0; // 初始输出值

}

// 设置DAC输出值

void setDAC(uint16_t value) {

    DAC1CONbits.DACOV = value;

}

// 简单的语音识别函数

int recognizeSpeech(uint16_t* data, uint16_t samples) {

    // 这里只是一个示例,实际的语音识别需要更复杂的算法

    for (int i = 0; i < samples; i++) {

        if (data[i] > 512) {

            return 1; // 检测到语音

        }

    }

    return 0; // 未检测到语音

}

// 主函数

void main() {

    // 初始化ADC和DAC

    configureADC();

    configureDAC();

    // 创建音频缓冲区

    uint16_t audioBuffer[1024];

    while (1) {

        // 读取ADC值并存入缓冲区

        for (int i = 0; i < 1024; i++) {

            audioBuffer[i] = readADC();

        }

        // 进行语音识别

        if (recognizeSpeech(audioBuffer, 1024)) {

            printf("检测到语音\n");

            // 进一步处理语音

        } else {

            printf("未检测到语音\n");

        }

        // 延时

        __delay32(1000000);

    }

}

总结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PIC24单片机进行音频处理,包括音频采集、音频处理和音频输出等关键步骤。具体的应用案例包括音频播放器和语音识别系统,这些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在实际项目中应用PIC24单片机的音频处理功能。希望这些内容能够为读者在嵌入式音频处理领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帮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7715305/article/details/145332948

网友A:
PIC8,PIC16,PIC32,现在又出来个PIC24。

网友B:
音频信号的采样率通常为 8kHz 到 44.1kHz,具体取决于应用需求。

网友C:
ADC采集音频啊?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D:
一般来说,PIC24的ADC速度怎么样?没看介绍啊

网友E:
#include <libpic30.h>这个是什么头文件?

网友F:
现在都有专门的音频采集模块了,不如用那种,还省事儿

网友G:
这种是不是也可以做语音识别啊?

网友H:
PIC24大致还是个16位还是8位的单片机是吧

网友I:
你这是先ADC采集,再DAC转出来?

网友J:
话说,这里用的FFT傅里叶变换是干什么的?转成数字信号吗

网友K:
如果用PIC24跑傅里叶的话,是不是芯片性能差点?

网友L:
PIC24有DAC吗?有这个外设吗?而且它是否支持DMA啊

网友M(2025-03-24):
音频采集的核心是将模拟音频信号通过ADC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N(2025-04-25):
使用 PIC24 系列单片机进行音频采集时,配置 ADC(模数转换器)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网友O(2025-07-13):
PIC24 因 16 位架构、高处理速度及 DMA 等外设,适用于音频编解码、滤波、混音及简单音频效果处理。

网友P(2025-08-19):
PIC24 系列单片机在音频处理中可实现音频采集、滤波、音效处理等功能。其内置 ADC/DAC 支持音频信号模数 / 数模转换,丰富外设可连接麦克风、扬声器。凭借中等运算能力,能完成回声、均衡器等基础音效算法,适用于便携式录音设备、简易音频播放器等低成本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