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76E003 串口ISP如何使用

楼主(2025-02-18):
1.所需硬件, N76E003开发板,USB2TTL串口线,NU-LINK烧录器
2.所需软件。官网ISP源码。对应的工程是如图所示工程。

3.和普通的工程一样,使用NU-LINK将工程烧录进IC就行。
4.将串口线连接到UART0接口。P0.6和P0.7
5.打开ISP程序。如下

1.选择UART,
2.选择对应串口号,
3.选择APROM。
4.选择dataflash(如果没有设计这部分就不选)
5.设置setting(注意根据情况设置开门狗。默认烧ISP程序后是开了的。)
6.勾选programming复选框。根据自己的情况勾选就行。
7.start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u378287521/article/details/116304952

网友A(2025-11-10):
N76E003 串口 ISP 使用:先将芯片 BOOT 引脚接高电平,复位后进入 ISP 模式;通过 USB 转 TTL 模块连接 TXD/RXD 到芯片对应引脚,共地;打开新唐 ISP 工具,选串口、波特率(如 115200),加载 hex 文件;点击下载,复位芯片完成烧录。需确保接线正确,电源稳定,避免波特率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