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基于SIC8632主控开发的高精度胎压计方案

楼主(2025-02-17):
价格: 元
  众所周知,汽车轮胎的气压是其正常运作的关键,过高或过低的气压均会对轮胎的寿命造成不利影响。

  过高的轮胎气压会导致轮胎帘线过度拉伸而变形,进而降低胎体弹性,增加行驶中的负荷,甚至可能因冲击而引发内部裂缝或爆炸。此外,高气压还会加速胎冠的磨损,降低轮胎的耐轧性能。

  相反,气压过低则会使胎体变形加剧,胎侧易出现裂口,同时因屈挠运动而产生过多热量,导致橡胶老化、帘布层疲劳以及帘线断裂。总之,无论是气压过高还是过低,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因此,在驾驶前,我们需要使用数显胎压计来检测轮胎气压,确保其处于安全范围内。

  数显胎压计是专门用于测量汽车轮胎气压的工具,具备高精度测量功能,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轮胎气压值,从而保障轮胎的使用安全。

  以下详细介绍胎压计的主要技术规格:

  1.量程范围:最大可测量至150PSI

  2.精度等级:细分至0.1PSI

  3.最小显示数值:3PSI

  4.单位转换:支持PSI、BAR、KPA、KG/CM等多种单位

  5.开机显示模式:全屏幕显示

  6.显示面板类型:LCD液晶显示屏

  7.启动方式:按键启动或气压感应自动启动

  8.关机功能:自动休眠或长按按键3秒手动关机

  9.按键类型:触摸式轻触开关

  10.电池电量检测:单点低电提示

  11.工作电压:3伏特

  12.自动关机时间:可选60秒、90秒或120秒

  13.功能按键:包括ON/OFF开关和UNIT单位切换键

  14.胎压值锁定:具备胎压稳定后的数值锁定功能

  15.校准设置:支持两点校准,设定点为50PSI和70PSI

  16.校准进入方法:通过短接CAL键上电或开机后全显状态下按UNIT键三短一长序列进入校准模式

  胎压计主控芯片是SIC8632,它是一个8位RISC架构的高性能单片机。集成了24Bit高精度ADC和LCD显示模块。常用测量系统的外围器件,只需5个普的电容即可。可广泛应用于高精度测量领域。

  具体参数如下: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4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9条单字指令

  8级存储堆栈

  振荡器

  内带16MHz振荡器

  模拟特性

  模数转换器(ADC)

  1路全差分模拟输入

  24位分辨率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ADC的输出速率30Hz~3.9KHz

  内带电荷泵(2.6V 2.8V 3.0V 3.2 V)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内置温度传感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39ms)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8位双向I/O口

  1路蜂鸣器输出,可选择PT2.7或PT2.3输出,默认PT2.7口输出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2.4V、2.5V、2.6V、2.7V、2.8V、3.6V电压比较)

  内置低电压烧录控制电路,最低2.5V可以自烧录

  低功耗特性

  MCU工作电流

  正常模式500uA 500KHz(工作电压3.3V)

  休眠模式下的电流小于2μA

  CMOS技术

  电压工作范围

  DVDD 2.4V~3.6V

  AVDD 2.4V~3.6V

  封装

  QFN-32

  应用场合

  电子衡器

  精密测量及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