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怎样添加蓝牙传输的流控?

楼主(2025-02-17):
我在项目中使用了N32WB031的RDTSS做数据传输,因为要保证数据可靠传输,所以要添加流控。接收数据时,蓝牙的数据流由射频接收后,通过蓝牙协议栈送到FIFO缓存,然后再通过USART的TX端发送给上位机。现在需要在USART的TX串口输出被CTS信号堵死之后,让BLE蓝牙传输(下图圈出的部分)也暂停下来,以免撑爆缓存。请问暂停蓝牙接收数据的流控在N32WB031中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2025-08-19):
在 N32WB031 中,可通过配置 UART 硬件流控引脚(RTS/CTS),在蓝牙初始化时使能流控功能,设置相关寄存器使能 CTS 输入和 RTS 输出,在数据收发时检查 CTS 状态,确保数据传输稳定,防止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N32WB031 中,可通过配置 UART 硬件流控引脚(RTS/CTS),在蓝牙初始化时使能流控功能,设置相关寄存器 ...

我说的是蓝牙BLE流控,你说的是UART接口流控,不是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