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单片机怎么关闭看门狗

楼主(2025-02-17):
PIC单片机怎么关闭看门狗

网友A:
一般有关闭的宏或者函数啊。

网友A:
PIC的好像是用配置字关闭

网友A:
// 在代码顶部设置配置位(以PIC16F877A为例)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禁用看门狗
#pragma config PWRTE = ON, BOREN = ON, LVP = OFF // 其他配置示例

网友B:
大多数PIC单片机通过配置字控制看门狗。在代码中,通常使用 #pragma config 语句进行设置。

示例代码MPLAB XC8编译器:
c
复制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WDTE 是配置看门狗的位,设置为 OFF 即可关闭。

网友C:
哪个型号?不同型号不太一样吧

网友D:
在 PIC 单片机中,看门狗定时器通常通过配置字或寄存器来启用或禁用

网友E:
配置字是 PIC 单片机在编程时设置的参数,用于定义芯片的基本操作模式,包括看门狗定时器的启用或禁用

网友F:
查阅 PIC 单片机型号的数据手册,找到配置字的说明部分,确认看门狗定时器的配置位(通常标记为 WDTE 或 WDTEN)

网友G:
在代码中使用 #pragma config 指令或在编程工具中设置配置字,将看门狗定时器禁用。

网友H: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这样就可以吧

网友I:
如果使用 MPLAB X IDE 或其他编程工具,可以在配置位设置界面中找到看门狗选项,并将其设置为 Disabled 或 OFF

网友J:
某些 PIC 单片机型号允许在运行时通过寄存器动态控制看门狗定时器的启用或禁用。

网友K:
查阅数据手册,找到看门狗控制寄存器(通常为 WDTCON 或类似名称),确认控制位的功能。

网友L:
如果通过配置字禁用了看门狗,则无法在运行时通过寄存器重新启用

网友M:
不同 PIC 单片机型号的看门狗控制方式可能不同,请以数据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