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47 串口通讯异常

楼主(2025-02-18):
最近我在做一个项目遇到一个串口异常问题,我用电脑连接的时候,串口通讯时间间隔10ms都是没有问题,最多出现乱码,因为是用485,乱码比较正常,停止10ms发送切换50ms能返回正常的数据。但是我多个单片机通讯的时候,总会有单片机串口崩溃现象,其他操作正常,就是串口没有数据反馈。在串口中断做了帧错误和溢出错误的处理。串口初始化代码
void uart_init(UINT8 brg)
{
    TX2STA &= ~(0x01 << 4); //异步串口
    //SYNC = 0;   //异步串口
    if(BRG_9600 == brg)
    {
        TX2STA &= ~(0x01 << 2); //低速波特率
        //BRGH = 0;   //低速波特率
        BAUD2CON &= ~(0x01 << 3); //使用8位波特率发生器
        //BRG16 = 0;  //使用8位波特率发生器
        SP2BRGL = 51;//9600波特率
    }
    else if(BRG_115200 == brg)
    {
        TX2STA |= (0x01 << 2); //高速波特率
        //BRGH = 1;   //高速波特率
        BAUD2CON |= (0x01 << 3);    //使用16位波特率发生器
        //BRG16 = 1;  //使用16位波特率发生器
        SP2BRGL = 68;//115200波特率
        SP2BRGH = 0;
    }
    else
    {
        TX2STA &= ~(0x01 << 2); //低速波特率
        BAUD2CON &= ~(0x01 << 3); //使用8位波特率发生器
        SP2BRGL = 51;//9600波特率
    }

    TRISG1 = 0;     //IO配置 TX2
    TRISG2 = 1;     //IO配置 RX2

    ANSG2 = 0;    //必配

    RC2STA |= (0x01 << 7);   //使能串口
    //SPEN = 1;   //使能串口
    TX2STA &= ~(0x01 << 6); //发送8位数据位
    //TX9 = 0;    //发送8位数据位
    //CKTXP = 0;  //发送数据极性 不翻转
    RC2STA &= ~(0x01 << 6); //接收8位数据位
    //RX9 = 0;    //接收8位数据位

    RC2STA |= (0x01 << 4); //使能接收
    //CREN = 1;   //使能接收
    //RC2IF = 0;

    RC2IE = 1;  //接收使能
    //PIE4 |= (0x01 << 5);
    //INTCON |= (0x03 << 6);
    RC2STAbits.CREN=1;//激活接收
    PEIE = 1;   //外设中断使能
    GIE = 1;    //总中断使能

    //RC2STA &= ~(0x01 << 4); //使能接收
    //RC2STA &= ~(0x01 << 7);   //使能串口
    //RC2STA |= (0x01 << 4); //使能接收
    //RC2STA |= (0x01 << 7);   //使能串口
}

串口中断:
if (RC2IE && RC2IF)
    {
       // backlight_Dim(3);
       // RC2IF = 0;
         if(RC2STAbits.FERR)//监测是否有帧错误
        {
            err=RC2REG;
            return;
        }
        if(RC2STAbits.OERR)
        {
            RC2STAbits.CREN=0;
            RC2STAbits.CREN=1;   //接收模块被复位重置,OERR清零
            return;
        }

        //err = RC2STA & 0x04;
        //err = FERR;
        //RC2IF = 0;
        ch = RC2REG;

        if(RC2IF)
        {
           RC2IF = 0;
        }

        if(Ccnt > 25)
        {
            Ccnt = 0;
            return;
        }
        if(ch == SOI0)
        {
            Ccnt = 0;
            SOI_Flag = 1;
            return;
        }
        if(SOI_Flag == 1)               //检测是否是包头
        {
            SOI_Flag = 0;
            if(ch == SOI1)
            {
                Recstatu = 1;
                Ccnt = 0;
                PackerFlag = 0;
                return;
            }
            else
            {
                if(Recstatu == 1)              //是否处于接收数据包状态
                {
                    RxBuf[Ccnt++] = SOI0;
                }
            }
        }

        if(ch == EOI0)
        {
            EOI_Flag = 1;
            return;
        }
        if(EOI_Flag == 1)               //检测是否是包头
        {
            EOI_Flag = 0;
            if(ch == EOI1)               //检测是否是包尾
            {
                Recstatu = 0;

                PackerFlag = 1;         //用于告知系统已经接收到一个完整的数据包
                GIE = 0;
                return ;
            }
            else
            {
                if(Recstatu == 1)              //是否处于接收数据包状态
                {
                    RxBuf[Ccnt++] = EOI0;
                }
            }
       }
        if(Ccnt > 25)
        {
            Ccnt = 0;
            return;
        }
      if(Recstatu == 1)              //是否处于接收数据包状态
      {
            RxBuf[Ccnt++] = ch;
      }
}

网友A:
中断服务程序除了处理串口中断外是否还要处理其他中断?

网友B:
从你的描述和代码中,可以看出你在使用RS-485进行串口通信,并且在多个单片机通讯时遇到了串口崩溃的问题。这里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和建议,希望能帮助你解决问题:

‌波特率设置‌:

确保所有单片机和电脑端的波特率完全一致。任何微小的差异都可能导致通信错误或串口崩溃。
你提到在9600波特率下使用8位波特率发生器,而在115200波特率下使用16位波特率发生器。请确认这种设置是否在所有单片机上都一致,并且与你的实际需求相符。
‌串口缓冲区溢出‌:

当多个单片机同时发送数据时,如果接收端的处理速度不够快,可能会导致串口缓冲区溢出。你已经在中断中处理了溢出错误(OERR),但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接收和处理数据的逻辑,确保数据不会被丢失或覆盖。
考虑增加接收缓冲区的大小,或者优化中断处理函数,使其能更快地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硬件问题‌:

RS-485总线是差分信号,对线路的质量、终端电阻以及节点的数量都有一定要求。请检查你的线路连接是否可靠,终端电阻是否匹配(通常在总线两端各接一个120Ω的电阻),以及节点数量是否超过了RS-485总线的承载能力。
检查是否有单片机或线路上的其他设备出现了硬件故障,如短路、断路或元件损坏。
‌中断处理‌:

你的中断处理函数似乎没有清除RC2IF标志位。在每次进入中断后,都应该清除这个标志位,否则中断可能会不断触发,导致程序异常。
在处理完接收到的数据后,确保退出中断前没有其他未处理的错误或状态需要清除。

网友B:
‌软件优化‌:

考虑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增加一些同步机制,如使用握手协议或确认/应答机制,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检查是否有其他任务或中断与串口通信产生了冲突,导致串口崩溃。优化任务调度和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串口通信能够顺利进行。
‌调试和测试‌: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等工具监测串口线上的信号质量,检查是否有异常波形或噪声干扰。
在单片机上增加调试输出,如通过LED闪烁或输出调试信息到另一个串口,以便跟踪程序执行情况和串口状态。

网友C:
解决了没,这系列没支持MCC吧

网友D:
实现主从模式,确保只有一个设备在发送数据。

网友E:
在发送数据前检测总线是否空闲,避免冲突。

网友F:
485总线是半双工通讯,多个设备同时发送数据会导致冲突,进而引发帧错误或溢出错误。

网友G:
看你代码来说,建议增加超时机制,在发送数据前检测总线是否空闲,避免冲突

网友H:
你是不是可以使用硬件流控?如果硬件支持,启用 RTS/CTS 流控。

网友I:
一般建议优化发送间隔,增加发送间隔,避免多个设备同时发送

网友J:
中断处理代码可能未完全清除标志位或未正确处理错误状态,导致中断被阻塞

网友J:
确保在中断中清除所有相关标志位(如 RC2IF)。在帧错误或溢出错误处理后,重新激活接收。

网友K:
多个单片机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可能导致通讯错误。查所有单片机的波特率设置,确保一致。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量实际波特率,验证是否匹配。

网友L:
电源噪声可能导致通讯异常,尤其是在多设备共用电源时。在 485 总线上增加终端电阻(通常为 120Ω)。使用独立的电源或稳压器为每个设备供电。在电源引脚附近添加滤波电容(如 0.1µF 陶瓷电容和 10µF 电解电容)。

网友M:
数据包处理逻辑可能导致缓冲区溢出或状态机异常。增加缓冲区溢出检查,确保 Ccnt 不超过缓冲区大小。优化状态机逻辑,确保在异常情况下能正确恢复。

网友N:
硬件连接不良或 485 芯片故障可能导致通讯异常。可以检查 485 芯片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更换485芯片,排除硬件故障。

网友O(2025-03-24):
在数据帧的结构上可以加入校验和、校验位等防错设计

网友P(2025-04-25):
可以通过增加对数据包的检测和丢包处理来进一步减少异常发生的概率。

网友Q(2025-07-11):
我也遇到过,波特率不匹配或中断服务函数未及时清除标志位,导致接收溢出,引发 PIC16F1947 串口通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