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16F1825用20M高速晶振程序不运行?

楼主(2025-02-17):
PIC16F1825用16M,12M,8M,4M都运行良好,但换为20M晶振程序不运行时怎么回事去高手指点迷津,手册上写的HS类型最高20M

网友A:
配置有问题吧,另外这个芯片最大支持多少的晶振?

网友B:
总有人被坑,前仆后继!
只能跑个位数的主频,这都什么嘎贝基玩意,见前坑: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9520-1-1.html
解决方法无他,唯降频,降频,降至个位数!!
国货加油,加油!

网友C:
根据晶振规格书选择合适的负载电容通常为 10-22pF。

将晶振连接到 OSC1 和 OSC2 引脚,并尽量缩短走线长度。

确保晶振的负载电容接地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根据晶振规格书选择合适的负载电容通常为 10-22pF。

将晶振连接到 OSC1 和 OSC2 引脚,并尽量缩短走线长度 ...

这么刁钻挑剔,那就是噶贝基!

网友D:
20M外部晶振的情况下,内部PLL配置是否正确呢?

网友B:
最新进展:
考虑到PIC的震荡不可靠,8M的龟速主频无法应对实际的工程要求,于是改用外部有源晶振,16Mhz,心想这回总该没问题了,可惜测试了几轮,居然发现了CPU的连通导电现象,即其内部连接电源正负端的MOS管的N,P沟道mos管直接联通了,CPU的工作电流剧增至200至1A左右,CPU发烫,断电,cpu又能正常一会,但过不多久毛病又会复发!
奇观!
       上一次测试到类似现象是在20多年前用at89c2052时发生过,无奈,可能还是得切回龟速主频8Mhz。
另注,该芯片PIC18F4620,底面标注的产地是泰国,
这就是某些人嘴里捧上天的微芯,啊16F不行,PIC18F就升级了,很完美,实际却是打脸!

后记:内部流出的信息,这一类的芯片早已停产…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请别再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网友E(2025-04-27):
如果你使用的是 HS模式,晶振的稳定性很重要。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 20MHz晶振 来排除硬件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B(2025-06-10):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使用的是 HS模式,晶振的稳定性很重要。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 20MHz晶振 来排除硬件故障的可能性。 ...

楼上讲的什么语言,听不懂:
晶振的稳定性差异?只要是晶振,都是ppm级的精度,稳定性能有什么差异?20m的不同晶振?我想除了尺寸不同,有源的要接电源外,其他的不同可能得想破脑袋了!

网友F:
晶振换了需要重新配置内部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