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16f1823 c程序编译问题请教

楼主(2025-02-18):
用MPLAP IDE8.92和HI-TECH PICC编译时报错如下,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报错也看不懂,请格纹大神帮忙指点

Build E:\PIC\PIC for device 16F1823
Using driver D:\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0\bin\picc.exe

Make: The target "E:\PIC\main.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0\bin\picc.exe" --pass1 E:\PIC\main.c -q --chip=16F1823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Warning [228] main.pre; 1.1 illegal character (0xFFFFFF84)
Error   [285] main.pre; 1.2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Warning [374] main.pre; 1.2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main.pre; 1.2 ";" expected
Warning [228] main.pre; 1.3 illegal character (0x1C)
Error   [285] main.pre; 1.4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Warning [374] main.pre; 1.4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main.pre; 1.4 ";" expected
Warning [228] main.pre; 1.5 illegal character (0x5)

网友A:
代码语法存在问题

网友B:
编译预处理警告和错误,应该是源文件含有非法字符或未定义标识符,诸如此类

网友C: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和 ";" expected 表明代码中可能存在语法错误

网友D:
错误信息:illegal character (0xFFFFFF84) 和 illegal character (0x1C) 表明源代码中可能存在不可见的非法字符。

网友D:
错误信息: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和 ";" expected 表明代码中可能存在语法错误。

解决方法:

检查 main.c 文件的语法,确保所有的声明和语句都以正确的格式书写。例如,确保每个语句都以分号 ; 结尾,变量声明有正确的类型和标识符。

如果你在代码中使用了宏定义或条件编译,确保它们的语法是正确的。

网友D:
编译器版本兼容性问题
错误信息:虽然你没有直接提到编译器版本问题,但有时编译器版本与代码或IDE的兼容性也会导致奇怪的错误。

解决方法:

确保你使用的 HI-TECH PICC 编译器版本与 MPLAB IDE 8.92 兼容。如果不确定,可以尝试更新编译器或IDE到最新版本。

网友D:
你遇到的错误主要是由于源代码中可能存在非法字符或语法错误。建议你仔细检查 main.c 文件的开头部分,确保没有不可见的非法字符,并检查代码的语法是否正确。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以尝试清理项目或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来重新编译。

网友E(2025-04-27):
编译器在读取你的 main.c 文件时发现了大量非法字符,导致它根本无法识别出合法的C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