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关于pic30f4011的adc单通道多模拟输入

楼主(2025-02-19):
最近需要用到4011自带的adc,然后再官方例程的基础上将程序进行修改,想实现用通道0来处理3个模拟输入,现在的问题是当执行到第三个转换的时候直接又从for语句重新开始。并没有产生中断,转换也没有完成。程序挺简单的,但是不知道哪里没有改好,希望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下面贴上我的代码

#include

_FOSC(CSW_FSCM_OFF&XT_PLL4);//4分频

_FWDT(WDT_OFF);

_FBORPOR(PBOR_OFF&MCLR_EN);
_FGS(CODE_PROT_OFF);

#define Fcy 73728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t;
        for(x=z;x>0;x--)
          for(y=300;y>0;y--);

}

void ConfigAdc()//只转换一个通道,不仅要选择通道还要设置通道的输入类型(配置只需要配置这6个方面即可)
{
  ADCON1=0x0004;//关闭adc,数据输出的是整数,采用时钟计数,每次转换完成后继续自动采样,转换未完成,按顺序采集多个输入
  ADCON2=0x0408;//选择通道CH0,只是用这一个通道,每完成3个转换完成后产生中断其余的置零
  ADCON3=0x1fbf;//采集时间是31TAD,TAD=31Tcy,使用rc时钟
  ADCHS=0x0000;//选择通道CH0
  ADPCFG=0xfff8;//选择RN0,RN1,RN2的输入模式为模拟输入其余的为数字输入
  ADCSSL=0x0007;//对an0,an1,an2输入进行扫描
  IEC0bits.ADIE=1;//给adc后的中断使能
  IPC2bits.ADIP=7;//给adc的中断设置优先级
  IFS0bits.ADIF=0;
}

//这里需要初始化一下lcd;
void _ISR _AdcInterrupt(void)
{
  IFS0bits.ADIF=0;//清除flag即可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I,U,cnt;
  ConfigAdc();
  ADCON1bits.ADON=1;
  TRISB=1;
  while(1)
{
  while(!ADCON1bits.SAMP);//确定第一个信号已经采集好了
        for(cnt=0;cnt<3;cnt++)
    {
     while(!ADCON1bits.SAMP);//为了确定第二个第三个信号采集完成
     ADCON1bits.SAMP=0;//开始转换
     delay(100);//等待转换完成
    }

    while(!ADCON1bits.DONE);//三次循环后判断一次ad转换完成
    T=ADCBUF0;
    U=ADCBUF1;

}
}

网友A:
调整ADCON2的设置,确保在三个转换后触发中断。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所有三个ADCBUF,并处理数据。
主循环中只需启动一次采样,然后等待中断,而不是循环三次。
检查ADC时钟配置是否足够,确保转换时间足够。

网友A:
// ADC配置修正
void ConfigAdc() {
    ADCON1 = 0x0004;      // 12-bit整数格式,禁止自动转换
    ADCON2 = 0x0418;      // 扫描模式,3次转换后中断(SMPI=3)
    ADCON3 = 0x1FBF;      // 31TAD采样时间,RC时钟
    ADCHS = 0x0000;       // CH0作为主通道
    ADPCFG = 0xFFF8;      // AN0-2模拟输入
    ADCSSL = 0x0007;      // 扫描AN0-AN2
    // 中断配置
    IFS0bits.ADIF = 0;
    IEC0bits.ADIE = 1;
    IPC2bits.ADIP = 7;
}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c_results;
volatile uint8_t conv_complete = 0;

// 中断服务程序优化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AdcInterrupt(void) {
    if(ADCON1bits.DONE) {
        adc_results = ADCBUF0;  // 读取AN0结果
        adc_results = ADCBUF1;  // 读取AN1结果
        adc_results = ADCBUF2;  // 读取AN2结果
        conv_complete = 1;         // 置位完成标志
        ADCON1bits.DONE = 0;       // 清除完成标志
    }
    IFS0bits.ADIF = 0;             // 清除中断标志
}

// 主程序逻辑优化
int main(void) {
    ConfigAdc();
    ADCON1bits.ADON = 1;          // 开启ADC
    TRISB = 0x0007;               // RB0-2为输入

    while(1) {
        ADCON1bits.SAMP = 1;      // 启动自动采样
        while(!conv_complete);    // 等待转换完成
        conv_complete = 0;        // 清除标志

        // 使用adc_results数组中的数据
        unsigned int T = adc_results;
        unsigned int I = adc_results;
        unsigned int U = adc_results;

        // 数据处理代码...
    }
}

网友B:
单通道,多模拟?
是多路吗?

网友C:
配置支持连续扫描多个通道的转换?

网友D:
问题可能出在 ADC 配置 或 中断处理 上。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系列的要不要有配置字这个概念。

网友F:
多路?一个通道可以用多个IO分时?

网友G:
这个芯片好配置吗?

网友H:
这个型号分辨率是多少,多少通道?

网友I(2025-09-15):
PIC30F4011 的 ADC 支持单通道多模拟输入,通过配置 ADCHS 寄存器选择不同模拟通道。需先初始化 ADC 模块(设置转换时钟、参考电压等),切换通道时修改 ADCHS,等待通道稳定后启动转换。注意通道切换需延时,避免信号干扰,适用于需分时采集多个模拟信号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