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3R8N8 开发板如何不用usbc 充电,外接锂电池供电电源?

楼主(2025-02-17):
我需要开发一个东西,我希望烧录完程序后,单片机直接外接锂电池供电,这样就可以到处带,有接8个左右压力传感器,需要供电够持久。

楼主:

我正在使用 ESP32 开发一个项目,并且希望通过备用电池(VBAT)为设备供电,避免依赖主电源(USB)。ESP32支持通过 VBAT 提供电源,同时有一个内置的电池充电管理功能,可以从主电源(VDDA)为 VBAT 充电。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VBAT 电池选择:
    我看到 ESP32 不允许接入 3.6V 的可充电电池,因为在满电时电池电压可能超过 3.6V,这会损坏 VBAT 引脚。对于 VBAT 电源,最推荐的电池类型是什么?如果使用锂电池,如何确保不超过 VBAT 引脚的最大电压(3.6V)?

    备用电池连接:
    如果我通过外部电池供电并将其接入 VBAT 引脚,是否需要拆除开发板上的 USB 充电口?如果不拆除 USB 口,我应该如何配置电源切换,以确保设备能够在没有主电源的情况下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池供电?

如果是购买的话,有推荐的嘛,或者有原理图的。做pcb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正在使用 ESP32 开发一个项目,并且希望通过备用电池(VBAT)为设备供电,避免依赖主电源(USB)。ESP32 ...

加个LDO 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1.要加LDO 2.4056既能充电 也能放电

网友C:
找一款带充电路径管理的芯片即可

网友D:

不超过3.6V可以在电池和VBAT之间加一个LDO降压,
两个电源切换简单用一个双二极管(BAT54C)就可以解决。

网友E(2025-03-23):
在这基础上,请问怎么用太阳能板给锂电池充电?或者直接给esp32供电?

网友E:
回答一下我自己的问题,后来买了一个带太阳能板和电池的微雪MPPT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