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atmega128AD的问题

楼主(2025-02-17):
为什么单独采用AD时候AD口(AD0)的电压时正确的,当我加上其他程序后AD口(AD0)的电压值就变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说明你的代码设计上影响ADC的工作了

网友B:
其他的影响了ad,比如供电,比如采样时间

网友C:
其他程序运行时,可能会引入电源噪声或干扰如 PWM、电机驱动、通信模块等,影响 ADC 的测量精度。

网友C:
使用独立的电源或 LDO 为模拟部分供电,减少数字部分的干扰。

网友D:
嗯,这个方法不错,不过单片机的ADC好像参考电压是VCC和GND 啊,单片机的供电。

网友E:
你如何切换的,要给每一路足够的采样时间。

网友F:
不正确的误差有多大?

网友G:
当 ATmega128 的 ADC(AD0)在单独测试时电压值正确,但加入其他程序后电压值发生变化,可能是电源噪声干扰导致的,其他程序运行时,可能导致电源噪声增加,影响 ADC 的测量精度

网友H:
在 AVCC 和 AREF 引脚附近添加滤波电容(如 0.1µF 陶瓷电容和 10µF 电解电容)。

网友I:
如果可能,使用独立的模拟电源(AVCC)和数字电源(VCC),并通过磁珠或电感隔离

网友J:
减少其他外设的功耗,降低电源噪声。

网友K: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共用地线时,数字电路的开关噪声可能通过地线影响 ADC

网友L:
一般建议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在靠近电源处单点连接

网友M:
优化 PCB 布局,确保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的地线分离,减少交叉干扰

网友N:
如果使用外部参考电压(AREF),其他程序运行时可能导致参考电压波动。果精度要求不高,使用 ATmega128 的内部参考电压(如 2.56V)

网友O:
使用低噪声、高精度的参考电压源,并在 AREF 引脚添加滤波电容

网友P:
其他程序可能修改了 ADC 的配置寄存器,导致 ADC 工作异常。建议检查 ADC 配置:确保在每次 ADC 读取前正确配置 ADC 寄存器(如 ADMUX、ADCSRA)。锁定 ADC 配置:在关键代码段中禁用中断,防止其他程序修改 ADC 配置。

网友Q(2025-03-24):
程序中的其他部分可能不小心修改了 ADC 引脚的配置或状态。

网友R(2025-04-25):
结合 dmesg、lsusb、mdio-tool 以及 Wireshark 来排查问题。

网友S:
AD口的电压值变化可能是由于程序中其他部分的代码影响了模拟输入引脚的读取。请检查是否有代码改变了引脚模式或对AD寄存器进行了不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