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SAM DA1芯片锁死

楼主(2025-02-17):
写程序的时候,不小心把SWD的2个引脚改了,导致没法烧写,有人知道,怎么处理吗,比如从硬件擦除,重新写入新程序什么的,也可以提供SAM D系列的解决方法,这个芯片用的人好少啊

网友A:
强制进入bootloader模式,擦除或者烧写正常固件即可

网友B:
SAMDA1没有像SAMV/S7X的引脚擦除功能,只能用调试器,在插拔时,自动将 SWDIO port 切换为 SWDIO 功能,可能尝试Mirochip Studio配合Atmel-ICE调试器擦除。

网友C:
可以通过硬件方式进入系统存储器启动模式,从而绕过用户程序,重新烧写程序。

网友D:
使用 Bootloader 工具 SAM-BA通过 UART 或 USB 接口烧写新程序。

网友E(2025-04-27):
如果你的设备支持 JTAG 或 SWD 物理接口,通常可以通过硬件擦除来恢复。